VLC接收264 RTP流播放,视频播放不全。

楼主(2015-05-28):
刚开始学习264,参考论坛的资源 [工程应用] 按照RFC3984协议实现H264视频RTP打包(附源代码)http://www.chinavideo.org/forum. ... p;extra=&page=1” 和csdnLinux下H.264码流实时RTP打包与发送 [http://blog.csdn.net/jasonwang1002/article/details/12094419]这套代码。
1、源码在win32下正常运行,VLC播放也正常。
2、参考csdn示例移植到linux下之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vlc-2.0.10接受RTP显示数据不全。只能播放3/4左右的视频。
3、使用wireshark和tcpdump抓包监视了vlc的端口,显示数据包和win32下的数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264的rtp流是发送出去了,可是vlc没有正常播放出来。
4、这套代码移植到arm下,和Ubuntu下效果相同,也是视频显示不全。

环境:Ubuntu12.04
gcc-4.6.3
vlc-2.0.10

另外:用vlc直接播放.264文件是可以正常全部播放出来的。
不知道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么?

网友A:
换个版本的VLC试试看

网友B:
估计是你代码哪里出问题了 我用live555在ARM上做服务 VLC显示连续运行个把月了都没问题 是在局域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的VLC试试看

手动安装旧版本的vlc各种出错...
Ubuntu软件中心默认就是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代码哪里出问题了 我用live555在ARM上做服务 VLC显示连续运行个把月了都没问题 是在局域网 ...

代码我调试过,输出的NAL数据和win32下完整显示视频的数据是一致的。
/*
http://blog.csdn.net/jasonwang1002/article/details/12094419
*/

// MPEG2RTP.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mem.h"
//

#define PACKET_BUFFER_END            (unsigned int)0x00000000
#define MAX_RTP_PKT_LENGTH     1400

//#define DEST_IP               "192.168.1.110"
#define DEST_IP                "202.112.157.24"
#define DEST_PORT               24444

#define H264                    96

typedef int SOCKET;

typedef struct
{
    /**//* byte 0 */
    unsigned char csrc_len:4;        /**//* expect 0 */
    unsigned char extension:1;        /**//* expect 1, see RTP_OP below */
    unsigned char padding:1;        /**//* expect 0 */
    unsigned char version:2;        /**//* expect 2 */
    /**//* byte 1 */
    unsigned char payload:7;        /**//* RTP_PAYLOAD_RTSP */
    unsigned char marker:1;        /**//* expect 1 */
    /**//* bytes 2, 3 */
    unsigned short seq_no;
    /**//* bytes 4-7 */
    unsigned  long timestamp;
    /**//* bytes 8-11 */
    unsigned long ssrc;            /**//* stream number is used here. */
} RTP_FIXED_HEADER;

typedef struct {
    //byte 0
        unsigned char TYPE:5;
    unsigned char NRI:2;
        unsigned char F:1;

} NALU_HEADER; /**//* 1 BYTES */

typedef struct {
    //byte 0
    unsigned char TYPE:5;
        unsigned char NRI:2;
        unsigned char F:1;

} FU_INDICATOR; /**//* 1 BYTES */

typedef struct {
    //byte 0
    unsigned char TYPE:5;
        unsigned char R:1;
        unsigned char E:1;
        unsigned char S:1;
} FU_HEADER; /**//* 1 BYTES */

//BOOL InitWinsock();

/*
http://blog.csdn.net/jasonwang1002/article/details/12094419
*/

// NALDecoder.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emory.h>
#include "h264.h"

//add this to 声明 inet_addr
#include <arpa/inet.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ocket.h>
#include <netinet/in.h>

typedef struct
{
  int startcodeprefix_len;      //! 4 for parameter sets and first slice in picture, 3 for everything else (suggested)
  unsigned len;                 //! Length of the NAL unit (Excluding the start code, which does not belong to the NALU)
  unsigned max_size;            //! Nal Unit Buffer size
  int forbidden_bit;            //! should be always FALSE
  int nal_reference_idc;        //! NALU_PRIORITY_xxxx
  int nal_unit_type;            //! NALU_TYPE_xxxx
  char *buf;                    //! contains the first byte followed by the EBSP
  unsigned short lost_packets;  //! true, if packet loss is detected
} NALU_t;

FILE *bits = NULL;                //!< the bit stream file
static int FindStartCode2 (unsigned char *Buf);//查找开始字符0x000001
static int FindStartCode3 (unsigned char *Buf);//查找开始字符0x00000001

static void dumpnal (NALU_t *nal);
//static bool flag = true;
static int info2=0, info3=0;
RTP_FIXED_HEADER        *rtp_hdr;

NALU_HEADER                *nalu_hdr;
FU_INDICATOR        *fu_ind;
FU_HEADER                *fu_hdr;

/*BOOL InitWinsock()
{
    int Error;
    WORD 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
    VersionRequested=MAKEWORD(2,2);
    Error=WSAStartup(VersionRequested,&WsaData); //启动WinSock2
    if(Error!=0)
    {
        return FALSE;
    }
    else
    {
        if(LOBYTE(WsaData.wVersion)!=2||HIBYTE(WsaData.wHighVersion)!=2)
        {
            WSACleanup();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为NALU_t结构体分配内存空间
NALU_t *AllocNALU(int buffersize)
{
  NALU_t *n;

  if ((n = (NALU_t*)calloc (1, sizeof (NALU_t))) == NULL)
  {
          printf("AllocNALU: n");
          exit(0);
  }

  n->max_size=buffersize;
  /*
  void *calloc(size_t n, size_t size);
功 能: 在内存的动态存储区中分配n个长度为size的连续空间,函数返回一个指向分配起始地址的指针;如果分配不成功,返回NULL。

calloc在动态分配完内存后,自动初始化该内存空间为零,而malloc不初始化,里边数据是随机的垃圾数据。
  */

  if ((n->buf = (char*)calloc (buffersize, sizeof (char))) == NULL)
  {
    free (n);
    printf ("AllocNALU: n->buf");
        exit(0);
  }

  return n;
}
//释放
void FreeNALU(NALU_t *n)
{
  if (n)
  {
    if (n->buf)
    {
      free(n->buf);
      n->buf=NULL;
    }
    free (n);
  }
}

void OpenBitstreamFile (char *fn)
{
  if (NULL == (bits=fopen(fn, "rb")))
  {
          printf("open file error\n");
          exit(0);
  }
}
//这个函数输入为一个NAL结构体,主要功能为得到一个完整的NALU并保存在NALU_t的buf中,获取他的长度,填充F,IDC,TYPE位。
//并且返回两个开始字符之间间隔的字节数,即包含有前缀的NALU的长度
int GetAnnexbNALU (NALU_t *nalu)
{
  int pos = 0;
  int StartCodeFound, rewind;
  unsigned char *Buf;

  if ((Buf = (unsigned char*)calloc (nalu->max_size , sizeof(char))) == NULL)
          printf ("GetAnnexbNALU: Could not allocate Buf memory\n");

  nalu->startcodeprefix_len=3;//初始化码流序列的开始字符为3个字节

/*fread是一个函数。从一个文件流中读数据,最多读取count个元素,每个元素size字节,如果调用成功返回实际读取到的元素个数,如果不成功或读到文件末尾返回 0。*/
   if (3 != fread (Buf, 1, 3, bits))//从码流中读3个字节
           {
                free(Buf);
                return 0;
           }
   info2 = FindStartCode2 (Buf);//判断是否为0x000001
   if(info2 != 1)
   {
        //如果不是,再读一个字节
    if(1 != fread(Buf+3, 1, 1, bits))//读一个字节
                {
                 free(Buf);
                 return 0;
                }
    info3 = FindStartCode3 (Buf);//判断是否为0x00000001
    if (info3 != 1)//如果不是,返回-1
                {
                 free(Buf);
                 return -1;
                }
    else
                {
                //如果是0x00000001,得到开始前缀为4个字节
                 pos = 4;
                 nalu->startcodeprefix_len = 4;
                }
   }

   else
           {
           //如果是0x000001,得到开始前缀为3个字节
                nalu->startcodeprefix_len = 3;
                pos = 3;
           }
   //查找下一个开始字符的标志位
   StartCodeFound = 0;
   info2 = 0;
   info3 = 0;

  while (!StartCodeFound)
  {
      /*如果文件结束,则返回非0值,否则返回0,文件结束符只能被clearerr()清除。yy*/
    if (feof (bits))//判断是否到了文件尾
    {
      nalu->len = (pos-1)-nalu->startcodeprefix_len;
      /*void *memcpy(void *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从源src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n个字节到目标des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yy*/
      memcpy (nalu->buf, &Buf[nalu->startcodeprefix_len], nalu->len);
      nalu->forbidden_bit = nalu->buf[0] & 0x80; //1 bit
          nalu->nal_reference_idc = nalu->buf[0] & 0x60; // 2 bit
          nalu->nal_unit_type = (nalu->buf[0]) & 0x1f;// 5 bit
      free(Buf);
      return pos-1;
    }
    Buf[pos++] = fgetc (bits);//读一个字节到BUF中
    info3 = FindStartCode3(&Buf[pos-4]);//判断是否为0x00000001
    if(info3 != 1)
    info2 = FindStartCode2(&Buf[pos-3]);//判断是否为0x000001
    StartCodeFound = (info2 == 1 || info3 == 1);
  }

  // Here, we have found another start code (and read length of startcode bytes more than we should
  // have.  Hence, go back in the file

  /*
  (表达式)? x : y ;首先计算表达式的值,若为ture,则"(表达式)? x : y "返回x;否则返回y.yy
  */
  rewind = (info3 == 1)? -4 : -3;
/*
int fseek(FILE *stream, long offset, int fromwhere);函数设置文件指针stream的位置。
如果执行成功,stream将指向以fromwhere为基准,偏移offset(指针偏移量)个字节的位置,函数返回0。如果执行失败(比如offset超过文件自身大小),则不改变stream指向的位置,函数返回一个非0值

int fseek(FILE *stream, long offset, int fromwhere);
第一个参数file指针
第二个参数移动的偏移量
第三个参数移动到哪里
分别用3个宏
SEEK_SET 既0 文件开头
SEEK_CUR 既1 文件当前位置
SEEK_END 既2 文件结尾
但不推荐用数字 最好用宏

简言之:
  fseek(fp,100L,SEEK_SET);把fp指针移动到离文件开头100字节处;
  fseek(fp,100L,SEEK_CUR);把fp指针移动到离文件当前位置100字节处;
  fseek(fp,100L,SEEK_END);把fp指针退回到离文件结尾100字节处。
此函数常用来计算流的长度:
    int filesize = fseek( fp, 0, SEEK_END );
    fseek( fp, 0, SEEK_SET );

*/

  if (0 != fseek (bits, rewind, SEEK_CUR))//把文件指针指向前一个NALU的末尾
  {
    free(Buf);
        printf("GetAnnexbNALU: Cannot fseek in the bit stream file");
  }

  // Here the Start code, the complete NALU, and the next start code is in the Buf.
  // The size of Buf is pos, pos+rewind are the number of bytes excluding the next
  // start code, and (pos+rewind)-startcodeprefix_len is the size of the NALU excluding the start code

  nalu->len = (pos+rewind)-nalu->startcodeprefix_len;
  memcpy (nalu->buf, &Buf[nalu->startcodeprefix_len], nalu->len);//拷贝一个完整NALU,不拷贝起始前缀0x000001或0x00000001
  nalu->forbidden_bit = nalu->buf[0] & 0x80; //1 bit
  nalu->nal_reference_idc = nalu->buf[0] & 0x60; // 2 bit
  nalu->nal_unit_type = (nalu->buf[0]) & 0x1f;// 5 bit
  free(Buf);

  return (pos+rewind);//返回两个开始字符之间间隔的字节数,即包含有前缀的NALU的长度
}
//输出NALU长度和TYPE
void dump(NALU_t *n)
{
        if (!n)return;
        //printf("a new nal:");
        printf(" len: %d  ", n->len);
        printf("nal_unit_type: %x\n", n->nal_unit_type);
        //added by yy 输出NAL单元
        dumpnal(n);
        printf("\n");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FILE *stream;
        //stream=fopen("Test.264", "wb");

        OpenBitstreamFile("./video-264/test1.264");//打开264文件,并将文件指针赋给bits,在此修改文件名实现打开别的264文件。
        NALU_t *n;
        char* nalu_payload;
        char sendbuf[1500];

        unsigned short seq_num =0;
    //printf("seq_num=%d\n",seq_num);//added by
        int        bytes=0;
        //InitWinsock(); //初始化套接字库
        SOCKET    socket1;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
    int len =sizeof(server);
        float framerate=30; // win下为15
        unsigned int timestamp_increase=0,ts_current=0;
        timestamp_increase=(unsigned int)(90000.0 / framerate); //+0.5);

        server.sin_family=AF_INET;
    server.sin_port=htons(DEST_PORT);
    server.sin_addr.s_addr=inet_addr(DEST_IP);
    socket1=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connect(socket1, (const struct sockaddr *)&server, len) ;//申请UDP套接字
        n = AllocNALU(8000000);//为结构体nalu_t及其成员buf分配空间。返回值为指向nalu_t存储空间的指针
        //added by yy
//        int test=feof(bits);
        while(!feof(bits))
        {
                GetAnnexbNALU(n);//每执行一次,文件的指针指向本次找到的NALU的末尾,下一个位置即为下个NALU的起始码0x000001
                dump(n);//输出NALU长度和TYPE

                memset(sendbuf,0,1500);//清空sendbuf;此时会将上次的时间戳清空,因此需要ts_current来保存上次的时间戳值
        //rtp固定包头,为12字节,该句将sendbuf[0]的地址赋给rtp_hdr,以后对rtp_hdr的写入操作将直接写入sendbuf。
                rtp_hdr =(RTP_FIXED_HEADER*)&sendbuf[0];
                //设置RTP HEADER,
                rtp_hdr->payload     = H264;  //负载类型号,
                rtp_hdr->version     = 2;  //版本号,此版本固定为2
                rtp_hdr->marker    = 0;   //标志位,由具体协议规定其值。
        rtp_hdr->ssrc        = htonl(10);    //随机指定为10,并且在本RTP会话中全局唯一

        //        当一个NALU小于1400字节的时候,采用一个单RTP包发送
                if(n->len<=1400)
                {
                        //设置rtp M 位;
                        rtp_hdr->marker=1;
                        rtp_hdr->seq_no     = htons(seq_num ++); //序列号,每发送一个RTP包增1
                        //设置NALU HEADE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2]
                        nalu_hdr =(NALU_HEADER*)&sendbuf[12]; //将sendbuf[12]的地址赋给nalu_hdr,之后对nalu_hdr的写入就将写入sendbuf中;
                        nalu_hdr->F=n->forbidden_bit;
                        nalu_hdr->NRI=n->nal_reference_idc>>5;//有效数据在n->nal_reference_idc的第6,7位,需要右移5位才能将其值赋给nalu_hdr->NRI。
                        nalu_hdr->TYPE=n->nal_unit_type;

                        nalu_payload=&sendbuf[13];//同理将sendbuf[13]赋给nalu_payload
                        memcpy(nalu_payload,n->buf+1,n->len-1);//去掉nalu头的nalu剩余内容写入sendbuf[13]开始的字符串。

                        ts_current=ts_current+timestamp_increase;
                        rtp_hdr->timestamp=htonl(ts_current);
                        bytes=n->len + 13 ;                                                //获得sendbuf的长度,为nalu的长度(包含NALU头但除去起始前缀)加上rtp_header的固定长度12字节
                        send( socket1, sendbuf, bytes, 0 );//发送rtp包
                //        printf("\nseq_no:%d\n",rtp_hdr->seq_no);

                        //sleep(1);
            //fwrite(sendbuf,bytes, 1, stream);
                }

                else if(n->len>1400)
                {
                        //得到该nalu需要用多少长度为1400字节的RTP包来发送
                        int k=0,l=0;
                        k=n->len/1400;//需要k个1400字节的RTP包
                        l=n->len%1400;//最后一个RTP包的需要装载的字节数
                        int t=0;//用于指示当前发送的是第几个分片RTP包
                        ts_current=ts_current+timestamp_increase;
                        rtp_hdr->timestamp=htonl(ts_current);
                        while(t<=k)
                        {
                                rtp_hdr->seq_no = htons(seq_num ++); //序列号,每发送一个RTP包增1
                                if(!t)//发送一个需要分片的NALU的第一个分片,置FU HEADER的S位
                                {
                                        //设置rtp M 位;
                                        rtp_hdr->marker=0;
                                        //设置FU INDICATO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2]
                                        fu_ind =(FU_INDICATOR*)&sendbuf[12]; //将sendbuf[12]的地址赋给fu_ind,之后对fu_ind的写入就将写入sendbuf中;
                                        fu_ind->F=n->forbidden_bit;
                                        fu_ind->NRI=n->nal_reference_idc>>5;
                                        fu_ind->TYPE=28;

                                        //设置FU HEADE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3]
                                        fu_hdr =(FU_HEADER*)&sendbuf[13];
                                        fu_hdr->E=0;
                                        fu_hdr->R=0;
                                        fu_hdr->S=1;
                                        fu_hdr->TYPE=n->nal_unit_type;

                                        nalu_payload=&sendbuf[14];//同理将sendbuf[14]赋给nalu_payload
                                        memcpy(nalu_payload,n->buf+1,1400);//去掉NALU头

                                        bytes=1400+14;                                                //获得sendbuf的长度,为nalu的长度(除去起始前缀和NALU头)加上rtp_header,fu_ind,fu_hdr的固定长度14字节
                                        send( socket1, sendbuf, bytes, 0 );//发送rtp包
                                //        printf("\nseq_no:%d\n",rtp_hdr->seq_no);
//fwrite(sendbuf,bytes, 1, stream);
                                        //sleep(1);
                                        t++;

                                }
                                //发送一个需要分片的NALU的非第一个分片,清零FU HEADER的S位,如果该分片是该NALU的最后一个分片,置FU HEADER的E位
                                else if(k==t)//发送的是最后一个分片,注意最后一个分片的长度可能超过1400字节(当l>1386时)。
                                {

                                        //设置rtp M 位;当前传输的是最后一个分片时该位置1
                                        rtp_hdr->marker=1;
                                        //设置FU INDICATO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2]
                                        fu_ind =(FU_INDICATOR*)&sendbuf[12]; //将sendbuf[12]的地址赋给fu_ind,之后对fu_ind的写入就将写入sendbuf中;
                                        fu_ind->F=n->forbidden_bit;
                                        fu_ind->NRI=n->nal_reference_idc>>5;
                                        fu_ind->TYPE=28;

                                        //设置FU HEADE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3]
                                        fu_hdr =(FU_HEADER*)&sendbuf[13];
                                        fu_hdr->R=0;
                                        fu_hdr->S=0;
                                        fu_hdr->TYPE=n->nal_unit_type;
                                        fu_hdr->E=1;

                                        nalu_payload=&sendbuf[14];//同理将sendbuf[14]的地址赋给nalu_payload
                                        memcpy(nalu_payload,n->buf+t*1400+1,l-1);//将nalu最后剩余的l-1(去掉了一个字节的NALU头)字节内容写入sendbuf[14]开始的字符串。
                                        bytes=l-1+14;                //获得sendbuf的长度,为剩余nalu的长度l-1加上rtp_header,FU_INDICATOR,FU_HEADER三个包头共14字节
                                        send( socket1, sendbuf, bytes, 0 );//发送rtp包
                        //                printf("\nseq_no:%d\n",rtp_hdr->seq_no);
//fwrite(sendbuf,bytes, 1, stream);
                                        t++;
                                         //sleep(1);
                                }
                                else if(t<k&&0!=t)
                                {
                                        //设置rtp M 位;
                                        rtp_hdr->marker=0;
                                        //设置FU INDICATO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2]
                                        fu_ind =(FU_INDICATOR*)&sendbuf[12]; //将sendbuf[12]的地址赋给fu_ind,之后对fu_ind的写入就将写入sendbuf中;
                                        fu_ind->F=n->forbidden_bit;
                                        fu_ind->NRI=n->nal_reference_idc>>5;
                                        fu_ind->TYPE=28;

                                        //设置FU HEADER,并将这个HEADER填入sendbuf[13]
                                        fu_hdr =(FU_HEADER*)&sendbuf[13];
                                        //fu_hdr->E=0;
                                        fu_hdr->R=0;
                                        fu_hdr->S=0;
                                        fu_hdr->E=0;
                                        fu_hdr->TYPE=n->nal_unit_type;

                                        nalu_payload=&sendbuf[14];//同理将sendbuf[14]的地址赋给nalu_payload
                                        memcpy(nalu_payload,n->buf+t*1400+1,1400);//去掉起始前缀的nalu剩余内容写入sendbuf[14]开始的字符串。
                                        bytes=1400+14;                                                //获得sendbuf的长度,为nalu的长度(除去原NALU头)加上rtp_header,fu_ind,fu_hdr的固定长度14字节
                                        send( socket1, sendbuf, bytes, 0 );//发送rtp包
                        //                printf("\nseq_no:%d\n",rtp_hdr->seq_no);
//fwrite(sendbuf,bytes, 1, stream);
                                        //sleep(1);
                                        t++;
                                }
                        }
                }
        //usleep(40000);
        }
        FreeNALU(n);
        return 0;
}

static int FindStartCode2 (unsigned char *Buf)
{
if(Buf[0]!=0 || Buf[1]!=0 || Buf[2] !=1) return 0; //判断是否为0x000001,如果是返回1
else return 1;
}

static int FindStartCode3 (unsigned char *Buf)
{
if(Buf[0]!=0 || Buf[1]!=0 || Buf[2] !=0 || Buf[3] !=1) return 0;//判断是否为0x00000001,如果是返回1
else return 1;
}

static void dumpnal (NALU_t *nal)
{
        // 打印前面 NAL个字节
        int i;
        for (i = 0; i < nal->len; i++) {
                printf( " %02x ", (unsigned char)nal->buf[i]);
        }
}

网友B:
你用Wireshark抓包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Wireshark抓包对比下

3、使用wireshark和tcpdump抓包监视了vlc的端口,显示数据包和win32下的数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264的rtp流是发送出去了,可是vlc没有正常播放出来。

抓了包的,数据和win32下完整播放的数据是一致的。

我想可能问题还是在vlc版本上,或者网络上。

网友B:
你看下时间廖是否正常

楼主(2015-07-27):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时间廖是否正常

时间戳部分
<MTU,90000/fps
>MTC 分包之后,时间戳一致,seq_no递增。
这样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