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30位8段码驱动思路

楼主(2015-05-28):
按显示位扫描或者是按字段扫描或者是还有更好的方案?需要硬件相对简单
按位扫描测试显示亮度不够。求解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硬件电路才好说吧!

网友:
2片TM1629A搞定,要带按键的就TM16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知道你的硬件电路才好说吧!

目前的设计 显示亮度不够

网友B:
因为你每个位每秒只有1/30秒的显示时间,两个方法 提高单个显示亮度 和提高点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每个位每秒只有1/30秒的显示时间,两个方法 提高单个显示亮度 和提高点亮时间。 ...

显示时间加长 有亮度 但闪烁 达不到要求

网友:
两片TM1640可能是最合适的了。单片可驱动16位8段数码管。显示灰度可调节。

网友:
来个PDF手册

楼主:
以前用过周立功的7289 觉得不怎么好用 后来自己编写用主芯片驱动 简单省事 但8位内是没问题的 现在位数多了 达不到要求 先谢谢您的资料

网友:
主要就是你的驱动段数多了,目前的电路感觉怎么样扫都解决不了占空比的问题。

网友C:
想省成本就堆595,想省事就专用LED驱动,比如HT1632C啊,TM1629啊之类的,不过HT1632C有点牛刀杀鸡了,你才这么点数码管……
你这个电路来说,占空比绝对是足够的,用段扫,1/8的占空比没有问题。问题就是,30个位一同输出,你的IC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省成本就堆595,想省事就专用LED驱动,比如HT1632C啊,TM1629啊之类的,不过HT1632C有点牛刀杀鸡了,你才 ...

是的 如果段扫的话要加驱动 电流也蛮大的  现在觉决定用天微的芯片了 看了一下 价格也不贵 谢谢大家!

网友D:
用带锁存的移位芯片 ,不就OK了?想多少位就多少位,

网友:
刷新太多的时候亮度降低,解决办法是去掉段码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时间加长 有亮度 但闪烁 达不到要求

单次扫描时间加长还是1/30. 提高显示时间 比如说分成两部分一个1/15。

网友E:
按断扫描,不管多少位,扫描周期都是8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带锁存的移位芯片 ,不就OK了?想多少位就多少位,

不想用595之类的 每一段都要个芯片 我需要集成度高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断扫描,不管多少位,扫描周期都是8断时间。

是的 但是30X40MA=1.2A 总线上的电流

网友F:
上面已经推荐了TM1640了,楼主去看过再说,单片机只需要送一次数据,不用循环扫描,亮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已经推荐了TM1640了,楼主去看过再说,单片机只需要送一次数据,不用循环扫描,亮度可调 ...

已经采用TM1629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采用TM1629  谢谢

如果仅是驱动数码管不需要按键,TM1640的体积更适合,共用CLK最少只需要3个IO就能驱动两颗IC了

网友G:
给你个思路段码扫描,第一个周期扫A段,第二个周期扫B段,以此类推。这样占空比就是1/8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给你个思路段码扫描,第一个周期扫A段,第二个周期扫B段,以此类推。这样占空比就是1/8了,哈哈 ...

这样的话,占用IO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话,占用IO太多了吧

逻辑是一样的,就是段码输出的驱动能力要加大

网友:
HT1632 -- 32x8 & 24x16 LED Driver  (产品终止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想用595之类的 每一段都要个芯片 我需要集成度高的东东

每一段要一个595?
估计你没理解我说的。
打字累,找个现成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0%81%E7%AE%A1%2B32

网友:
扫描笔画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一段要一个595?
估计你没理解我说的。
打字累,找个现成的

思路不错 谢谢 不过现在选用了TM1629B 这样MCU的负担也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