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中SP指针问题

楼主(2015-05-28):
系统有自己的堆栈,ucos有其任务堆栈。使用UCOS时,SP指针被修改指向任务堆栈,那系统自己的堆栈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网友A:
系统堆栈在任务开始之前和中断的时候才用到,用得时候会进行上下文的保存,所以不会收到影响,当嵌套的中断层数可能会比较多的时候,注意增大系统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堆栈在任务开始之前和中断的时候才用到,用得时候会进行上下文的保存,所以不会收到影响,当嵌套的中断 ...

UCOS中将SP指向其任务堆栈,这时发生系统中断,中断数据是够能正确保存?保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OS中将SP指向其任务堆栈,这时发生系统中断,中断数据是够能正确保存?保存在哪里?  ...

正常的当然是能够正确保存咯,保存的主要是寄存器的内容,至于顺序得看芯片手册。保存在任务堆栈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当然是能够正确保存咯,保存的主要是寄存器的内容,至于顺序得看芯片手册。保存在任务堆栈中 ...

那其实系统堆栈在ucos启动后就不使用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系统堆栈在ucos启动后就不使用了?这样理解对吗

中断也是使用MSP的啊

楼主:
SP指针地址变了,中断需要保存的寄存器也是放在任务堆栈中,所以我说系统堆栈不用了。
MSP有的控制器没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P指针地址变了,中断需要保存的寄存器也是放在任务堆栈中,所以我说系统堆栈不用了。
MSP有的控制器没有 ...

你刚才是说在中断中发生中断?这种情况下是放在M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