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4做反激带载瞬间拉低输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28):
如题,用UC3844做了一个12V3A的反激电源,输出电压正常,问题在于在开机状态下加负载瞬间会拉低一下输出,指示灯也灭了,瞬间闪一下后又恢复正常,带载工作中没有问题,温度也还可以,就是瞬间带载那一下。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加大C5的容量试试

网友:
1,把次级输出端电容加大
2,瞬间负载电流多大?用示波器抓抓看

网友:
C16加大试试

网友:
可能是你的滤波电感内阻太大了,把它短路试试
R20直接接到12V上可以增加反馈深度,有利于提高负载响应

网友:
lz问题怎么解决的啊?别搞成太监贴。。

楼主:
还没有解决啊,在处理别的事情,这个问题还没有时间去调呢。结果出来肯定要告诉大家滴。

网友:
电流检测的电阻不合理?

网友:
如果你是带的电机。那么你的现象很正常

楼主(2015-07-03):
目前问题还没有解决哦,前段时间没有调试。现在输出电容式3个470UF,如果加大输出电容到1个1000UF和2个470UF电源就不断重启了,把C5加大到47UF可以正常启动了,但是再加大输出电容时还是出现重启问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已经不单单是输出电容的问题了,反馈回路需要调整,反馈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不单单是输出电容的问题了,反馈回路需要调整,反馈速度慢

您说的很对,就是输出电容大,开机瞬间充电电流大,但是反馈不及时导致重复启动。我把R20改到了R19的前面会好一些,但是还没有达到迅速反馈的效果。师傅有什么高见?

网友:
输出要加假负载,12v的话,加82-150欧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