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的机械图如何在人机交互界面(Linux+QT)动态显...

楼主(2015-05-28):
如题
想做一个人机交互界面,上面显示一个随着实际物体运动的界界面,实际物体的机械图有了,想让实际物体怎么动,上面的界面里的物体就跟着怎么动。界面中想用这个物体的机械图来实现,涉及到运动的有各个机械部件,想请教一下,这个要怎么实现?人机交互平台是Linux+QT来做。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可以用opengl来实现:
比如自行设计了一个多自由度的机械臂,根据机械臂的solidworks模型,导出stl,获取组成机器人各关节的零件的面片的顶点坐标,
利用opengl就可以实现虚拟的机械臂按照实际的机械臂进行运动了。

网友:
想起当年同学毕业论文就是电站运行仿真,用的solidworks。

网友B:
部件运动的轨迹是平面的还是立体?如果轨迹复杂估计要多个定位传感器,然后将数据发给人机界面

网友C:
用MPU6050传感器试试

网友D:
估计不好弄,找不到合适的中间件做支撑的话,工作量会非常大.
这里的solidworks只是一个设计输出软件,能跑在linux下的solidworks没听说过,就算有估计也好贵~
所以SW输出的3D文件要自己解析,自己做运动约束,再从约束到坐标变换,然后再绘图做渲染,每个部分都不是简单的东西...

PS:以前闲逛的时候发现一个好东西,LZ看看有没有用,商业授权也不是很贵的说~
http://www.anycad.net/cn/

楼主(2015-07-02):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可以用opengl来实现:
比如自行设计了一个多自由度的机械臂,根据机械臂的solidworks模型,导出s ...

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不好弄,找不到合适的中间件做支撑的话,工作量会非常大.
这里的solidworks只是一个设计输出软件,能跑在l ...

这个问了一下 小贵 大概要1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PU6050传感器试试

下面传上来的姿态信息有了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实现上面的动态显示(三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部件运动的轨迹是平面的还是立体?如果轨迹复杂估计要多个定位传感器,然后将数据发给人机界面 ...

是立体的 三维运动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上面的姿态显示问题 下面可以传上来各种姿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立体的 三维运动 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上面的姿态显示问题 下面可以传上来各种姿态了 ...

能否给几个图片说明你想显示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用opengl就可以实现,而且不难,QT里面的例程改改就能够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几个图片说明你想显示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用opengl就可以实现,而且不难,QT里面的例程改改就能够 ...

是么 机械图我手里现在没有 就是三维动态显示 横滚 俯仰 偏航 就这种姿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 机械图我手里现在没有 就是三维动态显示 横滚 俯仰 偏航 就这种姿态 ...

好好看看QT里面自带的例子,我记得早期版本里面有个例子是两个齿轮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