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RL-FLASHFS调试完成,使用AT45DB321

楼主(2015-05-28):
硬件:单片机:LPC1766   SPI FLASH: AT45DB321D

keil自带的实时操作系统组件也比较丰富,含有RL-USB,RL-CAN,RL-FlashFS,RL-TCPnet

我主要使用了CAN组件和文件系统。

要使用文件系统也很简单,步骤如下:

1. 包含文件:

2.修改SPI_LPC17XX.C底层驱动文件,我使用的是SSP1

3.修改FS_SPI_FlashPrg中的__DRV_ID结构体的各个函数。

测试代码:初始化
  printf("init file system...");
  if(finit ("S") == 0)                                                                                                    /* 初始化文件系统 */
                printf("OK\n\r");
        else
                printf("NG\n\r");

使用文件系统

__task void File_System(void)
{
        unsigned char read_data[10];
        FILE *fin;
        FINFO info;
        for(;;)
        {
                fin = fopen("供暖机组运行数据20150528.txt","w");
                if(fin != NULL)
                {
                        fputs("出口压力",fin);
                        fclose(fin);
                }
//                if(ffind("供暖机组运行数据20150528.txt",&info) == 0)
//                {
                        fin = fopen("供暖机组运行数据20150528.txt","r");
                        if(fin != NULL)
                        {
                                fread(read_data,sizeof(unsigned char),10,fin);
                                printf("供暖机组运行数据20150528.txt's data is: %s\r\n",read_data);
                        }
                        fclose(fin);
//                }
                os_dly_wait(10);
        }
}

网友A:
恭喜楼主,对rl库有更深的认识,我也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对rl库有更深的认识,我也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这个放下过一段时间,今天终于调试完成了。

使用RTX还是仅仅限于用户级,至于内部源代码和RL-FLASHFS的源代码还是没有深入研究。

rl_flashfs刚刚入门,正在测试各个功能。

楼主:
落下一个文件,使用这个库,还需要这个文件

网友B:
提示网页不存在,下载不了1.15KB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网页不存在,下载不了1.15KB的文件

我测试了一下,能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能下载。

我换了个浏览器就支持了,chrome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keil自带的文件系统有什么优势啊?

网友C:
RL-FLASH可以用中文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L-FLASH可以用中文名?

可以。

也可以写入中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

也可以写入中文。

在电脑上查看时能显示吗?
电脑好像是用UNICODE编码,而RLFLASH是用GB2312的。
除非像FSFAT一样加译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上查看时能显示吗?
电脑好像是用UNICODE编码,而RLFLASH是用GB2312的。
除非像FSFAT一样加译码。 ...

我现在还没实现从电脑上查看。

需要usb device功能。

楼主:
现在测试这个文件系统,能够读出flash大小,写入文件,打开文件

但是查找文件有点疑惑,ffind来查找文件,只有上电第一次能找到,后面再查找的时候返回值就不对了,但是仍旧能打开文件。

网友:
我用RL库让AT91SAM9260读写了U盘,但是中文文件名总是不能正确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
正想搞flash,谢谢!

网友:
这个文件系统支持eMMC吗?

网友(2015-09-06):
引用 网友C:
RL-FLASH可以用中文名?

我很遗憾的告诉大家,rl-flash并不支持中文名,我从实际例子分析得出了这个结论

然后 keil官网上还有keil先生的亲自回复Whether the RL-FLASHFS support Chinese file name

MDK MIDDLEWARE: Are UTF-8 characters in Filenames supported明确表明只支持ascii码转换

网友(2017-10-29):
不知反复读写速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