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个好用的ModbusRTU 自动计算CRC16串口发送工具

楼主(2015-05-28):
再来一个好用的ModbusRTU 自动计算CRC16串口发送工具

需要安装dotnet 4.0

可执行文件 双击就好

网友:
不错的小工具软件!

网友(2017-04-14):
写的不错,但并不是很实用,往往协议中间都会有包头包尾长度等信息,这些东西未必包含在CRC效验范围以内,协议最好分成字段,然后校验相应的字段把CRC填充到想要的位置,通用性强一些。

网友(2018-06-25):
发送接收数据带 帧头帧尾数据长校验 的 确实是鸡肋 都是人工算的

楼主:
不是人工算的哇,自动算的 textchange 事件 就会触发 自动计算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