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钽电容起火、钽电容爆炸、钽电容烧了

楼主(2015-05-28):
转载
具体案例:一颗钽电容,极性没有接反,耐压是16V的,输入的是直流稳压12V,有时却会出现起火爆炸。
原因分析如下:
钽电容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由于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需要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电解液,另外,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烧制,所以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同时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
钽电容的特点是寿命长、耐高温、准确度高、滤高频改波性能极好,不过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相对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可以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陶瓷电容,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我们公司提供的avx钽电容 基美钽电容等都是非常优质的钽电解电容产品)。

那么在规定的额定电压下,为什么有时还会起火爆炸呢?
1、钽电容的特性:钽电容ESR比较小,所以瞬间充电的电流比较大,而钽电容本身的纹波电流(规格书里有标的,一般1A-2A)不是很大,而且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很弱,过流很容易导致钽电容烧坏或爆炸。
2、因为钽电容的上述特点,导致了它在设计时不能布在电源入口,因为电源入口在上电时没有任何电阻限制,电源直接给钽电容充电,很容易就过流了,正确的方法是把钽电容布在线路的后端,一般放在稳压IC的输出端,或放在IC电源脚上作为退耦。
3、我们的实践证明,把电源入口的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而只在关键的IC电源上用钽电容退偶,效果很好,再没爆炸过。

网友:
耐压才16V,不爆掉才贵

网友:
前几天用25V耐压的放在15V上,上电几秒就爆了了

网友:
不错,说的,有道理,我那板子上次电源入口有钽电容,爆了,后来改用电解

网友A:
现在陶瓷电容容量可以做的和钽电容相当,个别种类还有防短路功能
搞不明白还有人用钽电容

网友:
五年前我们就弃用钽电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陶瓷电容容量可以做的和钽电容相当,个别种类还有防短路功能
搞不明白还有人用钽电容 ...

MLCC在高压和DC偏置下,容量会往下掉,Class II类材质,常见的是X5R,X7R,Y5V。而且MLCC对应力比较敏感,对焊接据说也有一定要求。
没有十分完美的电容。

网友:
钽电容一般应用额定电压的1/3以下

网友:
现在改用松下聚合物电容了,钽电容不适合超过1/3耐压使用,不适合大涟波电流下使用,陶瓷电容如7楼所讲的。

网友C:
很多地方都不允许用钽电容的,失效以后居然是短路的,太瘆人了...

网友(2015-06-30):
它在设计时不能布在电源入口,因为电源入口在上电时没有任何电阻限制,电源直接给钽电容充电,很容易就过流了,正确的方法是把钽电容布在线路的后端,一般放在稳压IC的输出端,或放在IC电源脚上作为退耦。
还有就是“现在改用松下聚合物电容了,钽电容不适合超过1/3耐压使用,不适合大涟波电流下使用。”,学习了
谢谢你们,以后再画板子一定得注意了

网友:
楼主,你好!关于你总结这几点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

1、钽电容的特性:钽电容ESR比较小,所以瞬间充电的电流比较大,而钽电容本身的纹波电流(规格书里有标的,一般1A-2A)不是很大,而且钽电容的抗过流能力很弱,过流很容易导致钽电容烧坏或爆炸。----------------------什么的情况会使钽电容出现过流?
2、因为钽电容的上述特点,导致了它在设计时不能布在电源入口,因为电源入口在上电时没有任何电阻限制,电源直接给钽电容充电,很容易就过流了,正确的方法是把钽电容布在线路的后端,一般放在稳压IC的输出端,或放在IC电源脚上作为退耦。-----------------------我在78D12后端用了22UF/16V的钽电容,在大批量出货中,总有几个烧钽电容的情况,只是说耐压不够的原因吗
3、我们的实践证明,把电源入口的钽电容换成电解电容,而只在关键的IC电源上用钽电容退偶,效果很好,再没爆炸过。--------------这点赞同,输入端用电解电容,可以吸收上电尖峰,保护后端IC;我个人认为钽电容应用一定要谨慎;

网友D:
只在有些输出电容有ESR要求的LDO 上使用胆电容,其他地方从来不考虑使用。

网友:
lz说的钽电容只是固体钽电容,还有一种u液体钽电容是大容量电容,可以布置在电源入口的,连军工产品也有使用的。

网友:
学习了!我的电路用了很多的胆电容!回去改改去!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又学习了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在有些输出电容有ESR要求的LDO 上使用胆电容,其他地方从来不考虑使用。

这种场合你用个陶瓷电容串1欧的电阻就行了。
陶瓷电容esr超低,串个电阻补齐

网友:
一般来说,使用电压要小于电容的耐压的70%,如果能到50%是最好的。5V上一般用耐压10到16V的,24V上用耐压5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CC在高压和DC偏置下,容量会往下掉,Class II类材质,常见的是X5R,X7R,Y5V。而且MLCC对应力比较敏感 ...

说得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陶瓷电容容量可以做的和钽电容相当,个别种类还有防短路功能
搞不明白还有人用钽电容 ...

陶瓷电容是不同的电压下容量是不一样的,看下面的曲线(这个是村田的10uF/16V,1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地方都不允许用钽电容的,失效以后居然是短路的,太瘆人了...

我电路电压为1.8V,选了个6.3V 220uF钽电容,焊接后一上电,居然电源短路。查了好久发现钽电容有问题,拆下来立马OK,后换了个10uF/10V,可以用。

网友:
不敢用呀

网友:
用的话,耐压我都是超过2.5倍才敢用,,,

二倍有时都会着火,。据说军用产品不可以用钽电容

网友:
如果你设计需要用220uF,我觉得你用两个100uF的并联会稳定些

网友:
一颗钽电容,极性没有接反,耐压是16V的,输入的是直流稳压12V,有时却会出现起火爆炸

网友:
如果舍得投入的话,高分子有机半导体固体电容器(POSCAP)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