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改大应该没关系吧?

楼主(2015-05-28):
图中的电感L3 4.7uh的找不到    买到了相同电流的6.8UH。
这种相同电流的电感 感值越大 应该对电路越好吧。

网友:
这点误差没问题,有些电源电路中如果电感值因误差偏小,反而有问题,用大一点反而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但不是越大越好,不信你上个mH试试看

网友:
大一点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大个数量级啊

网友:
另外还要看你的电流大小,不是太大的话一点问题没有,达到额定电流的时候,参数最好按照官方的来。

网友:
dcdc还是按照参考设计来比较可靠

网友:
需考察参数细节。体积相同时,大感量一般会导致等效串联电阻上升,饱和电流下降;能用即可的话,增加一点没问题。

细节扣参数的话,要考虑调制方式是PWM还是COT,电感电流连续与否,负载突变的瞬态响应,效率,反馈环,etc。需要根据手册算,只换电感,不一定会变坏,也不一定会更好。

网友:
电感加大,振荡周期变大

网友:
记得电感太小而且负载电流不大时,工作模式有可能从连续变成断续

网友(2015-08-15):
建议最好还是参照手册上推荐电路来设计,反之后来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太大应该不行

网友:
可以先计算会有多大影响,如果你之前的4.7uH工作正常,那就要考虑换成6.8uH的话电感饱和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实际情况可以在多样品上测试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