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启动波形记录与换向序列图(下桥PWM)(附疑问)

楼主(2015-05-28):
这是用ZTW电调录的,主要疑问就是启动中每一相的时间似乎不是遵循一个指数加速的过程。而是挺随机的。

楼主:
原始数据

网友A:
敢问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得这么长一段数据?我的示波器只能测一小段。
另:你的波形和我的基本一样,电路应该也是上桥臂长通,下桥臂PWM调制的方式吧,你的加速是仿照MK电调那样14/15步进的加速吗?理论往往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不是指数很正常,因为那只是理论,电机的参数不一致,程序的小小漏洞,都有可能造成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问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测得这么长一段数据?我的示波器只能测一小段。
另:你的波形和我的基本一样,电路应 ...

350M 的一个示波器,安捷伦的3034A,插着U盘录的,这个是在分析中特威30A蓝皮的电调,我自己做的一个是刷的BLheli的程序也work了,但是那个汇编程序看不懂啊好叼。下桥PWM,上桥长通,中特威这个上桥用的相线的自举开关速度不佳

楼主:
再来发一弹比较器(单片机两个AD输入脚两端的输入电压差)
原始数据 我这里的分压网路是 PA------18K------3.3K-----M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来发一弹比较器(单片机两个AD输入脚两端的输入电压差)
原始数据 我这里的分压网路是 PA------18K------ ...

MOS开关噪声导致比较器输出误动作,LZ可以试试同步检测,这样可以直接避开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开关噪声导致比较器输出误动作,LZ可以试试同步检测,这样可以直接避开干扰 ...

哈哈,知道同步检测,这个输出我没测,在单片机里头,我注明了是理想计算的,我用matlab推算的。。。。。现在还在调研,一头雾水,没有开始自己写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知道同步检测,这个输出我没测,在单片机里头,我注明了是理想计算的,我用matlab推算的。。。。。 ...

LZ你这是公司项目还是自己搞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是公司项目还是自己搞着玩的?

研究僧,平时玩航模,打算看看能不能当毕设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僧,平时玩航模,打算看看能不能当毕设做。。。。。。

同为研究僧,LZ研几了?我也打算拿这个搞搞研究,留个扣扣联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僧,平时玩航模,打算看看能不能当毕设做。。。。。。

高大上的毕业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