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IO发出类似”咔嚓“或”叮咚“声音?

楼主(2015-05-28):
如题,单片机的PWM通道已经用完,可以用定时器或者软件延时来驱动IO端口,发出类似拍照”咔嚓声“或门铃”叮咚“声?

楼主:
补上图片:

网友A:
上个软件,也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至于什么声音,这就需要用乐谱了;

网友B:
蜂鸣器可以唱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LSwcKa7SNUllZUSrpSe
看着就是用定时器搞的。

网友:
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这个比较占资源,试验目的可以玩玩,建议加个几毛钱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可以唱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xC6j78gBTGDXpI6BkeDNdAjHAhVXrMDqSzzhuh_-lGkqdmE ...

唱歌这个可以弄出来,但目前只是想得到模拟出这两种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软件,也不知对楼主有没有帮助;至于什么声音,这就需要用乐谱了;

下来看看下,多谢

楼主:
有没有做玩具的朋友做过类似的声音?

网友C:
这个东西行不行?
语音芯片定制模块语音OTP音乐集成电路芯片打样定做链接 http://m.mashort.cn/aea4fdc1-ee4 ... 07ae5e832?sm=6a79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行不行?
语音芯片定制模块语音OTP音乐集成电路芯片打样定做链接 http://m.mashort.cn/aea4fdc1-ee ...

这个绝对可以,但单价客户接受不了,这个是批量出货比较大的产品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可以,但单价客户接受不了,这个是批量出货比较大的产品上用。 ...

呃~其实我是真不懂音频相关的东西,你看看这个帖子2楼的方法行不行http://www.amobbs.com/thread-5623591-1-1.html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频率不知道怎样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频率不知道怎样获得。

我现在有声音的WAV文件,就是不清楚具体怎么弄。用单片机定时器模拟播放歌曲我以前做过,但都是比较单声简单的旋律。

网友:
有 叮咚片。。。 集成的

网友:
牛屎的门铃芯片,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成本应该可以接受吧,单片机用一个IO控制触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绝对可以,但单价客户接受不了,这个是批量出货比较大的产品上用。 ...

你这个不想增加硬件成本估计比较难做出来,或者说做出来的效果比较差。
因为单片机本身的flash比较小,一段完整的音频应该是放不下的。如果只是取其中几个音调放进去那么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差,感觉比较生硬,渐变的效果比较难实现。
外挂Flash的话,一个128KB的Flash就要6毛多了,还不如用掩模的音乐片。
音乐片量大的话很便宜的,直接在板上画好晶圆的封装,买晶圆回来自己绑定,打胶。引脚也不多,绑定费用也就几分钱。成本增加应该不会超过2毛。

网友:
不知道在普通单片机上怎么最有效地实现飞机上的类是和铉的 咚咚提示音

网友E:
用两个IO口来控制,一个是PWM波,另外蜂鸣器要用无源的。音效你需要自己分析发音过程实现。

网友:
我也需要啊,哪位好心人能否给个模拟火警声响的程序,搞了一个星期了也不行

网友F:
code u8 alarm_tab[200] =
{
        210,210,210,210,210,210,219,219,219,219,
        219,218,218,218,217,217,217,216,216,215,
        215,215,214,214,213,213,212,211,211,210,
        210,209,208,208,207,206,206,205,204,204,
        203,202,201,201,200,199,198,198,197,196,
        195,195,194,193,192,192,191,190,190,189,
        188,187,187,186,185,185,184,183,183,182,
        181,181,180,180,179,179,178,178,177,177,
        176,176,176,175,175,174,174,174,174,173,
        173,173,173,173,172,172,172,172,172,172,
        172,172,172,172,172,172,173,173,173,173,
        173,174,174,174,174,175,175,175,176,176,
        177,177,178,178,179,179,180,180,181,181,
        182,183,183,184,185,185,186,187,187,188,
        189,189,190,191,192,192,193,194,195,195,
        196,197,198,198,199,200,201,201,202,203,
        204,204,205,206,206,207,208,208,209,210,
        210,211,211,212,212,213,214,214,215,215,
        215,216,216,217,217,217,218,218,218,219,
        219,219,219,219,210,210,210,210,210,210
};

for (i = 0 ; i < 800; i++)
{
        Delay_us(alarm_tab[i/4] - 18);
        BEEP = !BEEP;
}
我用这个做警报声,也调了些时间,感觉效果还可以,延时自己调下改变音调

网友G:
说一个看到的其他产品的,就是类似LZ要求的简单声音的:
首先录音,得到声音数据,这个数据要是通过DAC播放是OK的。采样率根据你单片机性能了,,
使用同样采样率配置然后通过PWM播放,PWM引脚输出经过一串阻容调理电路,(硬件水平烂,只能到这里了)
进入功放IC即可播放。

------编辑原因:补充
那个产品,从PWM播放出来的,效果比较好的了,嘟嘟,咚咚,滴答的声音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code u8 alarm_tab[200] =
{
        210,210,210,210,210,210,219,219,219,219,

这个声音做出来比较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一个看到的其他产品的,就是类似LZ要求的简单声音的:
首先录音,得到声音数据,这个数据要是通过DAC播放 ...

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IO口来控制,一个是PWM波,另外蜂鸣器要用无源的。音效你需要自己分析发音过程实现。 ...

能否具体点呢

网友:
定时器+PWM脉冲

网友:
如果单片机资源比较多,使用定时器+PWM脉冲;如果比较少,则选择外接类似门铃音乐模块,这些模块很便宜的。

网友:
楼主你就用16楼的方案得了,便宜又简单,一个io触发搞定了,不要为难自己了。
  楼主做的是什么产品啊?成本要求很敏感吗?

网友:
某宝上面很多定做的,便宜的才10元,包5pcs样品,总共好像是可以做到最多32段,64秒,前个月就定做过,类似地铁关门的”叮咚“代替主板蜂鸣器

网友:
19楼的可行

网友H(2017-07-14):
楼主解决了么,我现在也要用这种方式做个门铃

网友:
音乐片                紫薯布丁

网友:
我去,又一个老坟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么,我现在也要用这种方式做个门铃

两年了,客户产品已经出了N批了,后面客户接受了单声调声音的方案,没有折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年了,客户产品已经出了N批了,后面客户接受了单声调声音的方案,没有折腾了 ...

是用21楼 这个方式做么,我只做过DAC输出WAV的那种,这种没有滤波不知道怎么模拟出来

网友:
长见识了,定做音乐芯片这么便宜,还以为要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用21楼 这个方式做么,我只做过DAC输出WAV的那种,这种没有滤波不知道怎么模拟出来 ...

是的,类似这样的做法,汇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