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C8按键控制IO怎么不能保持电平

楼主(2015-05-28):
飞思卡尔的那个MC9s08ac8的那个芯片的程序,按键控制灯亮的程序这样写:

while(1)
{
  if(KEY == 0)
   {
       LED=1;
    }
}
就这个程序,只有按下去的时候会亮,松开了就灭了。不是应该松开了应该还是1呢?怎么就自己灭了呢?

网友A:
LED用哪个寄存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用哪个寄存器啊

就是PORTA,
在头文件里面用了一个宏定义这么写的:
#define    LED0     PORTABits.RA0
求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PORTA,
在头文件里面用了一个宏定义这么写的:
#define    LED0     PORTABits.RA0

你是怎么初始化的?

网友:
把整个工程传上来看看

楼主:
初始化这块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初始化的?

初始化这块就是配置方向寄存器为输出,然后就是上面的宏定义了。
配置输出的那句话好像是
        TRISABits.RA0 = 0;(应该是0,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在工程里面对照数据手册改的肯定错不了)
然后就是工程文件在公司呢,没有拷贝出来,明天再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