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36V输入,输出12V/5A的DC-DC芯片!

楼主(2015-05-28):
如题,最近测试了国产的XL4015, 号称输出5A,实际输出1.5A时就发热严重,最低60度!相差太远

网友:
去TI之类的大厂找一找

网友A:
60W的输出功率,24V压差,DCDC能做到90%的效率就不错了,所以有10%的热耗,也就是6。6W,所以热很正常,加散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的输出功率,24V压差,DCDC能做到90%的效率就不错了,所以有10%的热耗,也就是6。6W,所以热很正常,加 ...

如果使用同步整流会不会好一点?是否有类似的片子推荐

网友:
LZ这种要求非常适合用同步整流的芯片,我之前用过TPS40190,但是是15V输入的。你到TI上面找找TPS系列的片子,应该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
用模块吧

网友:
怎么没说钱?
LTC3891 $3.5 @ 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5A输出不用同步整流,就是MAXIM,LT,ADI,NS都没辙。

大神,能否推荐几款同步整流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