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档位切换与显示视频

楼主(2015-05-28):
经过一个星期的调试,Cumu智能万用表离线工作已经正常了,左上角是电池电量,右上角是WIFI状态

视频中是连接数据线的,所以在充电,右上角显示充电提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Y2NDYwNzUy.html

这是前几天测试USB固件升级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Y0MjQ5MjYw.html

想了解Cumu,看这个帖子:
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首次公开:精心筹备1年,将开源进行到底

调试过程中,搞死了两个WIFI模块,一片万用表芯片,发张照片,留作纪念,先头部队英勇牺牲,我会记住你们的!

楼主:
发完帖子才看到标题容易误解,应该改成:
Cumu开源智能WIFI万用表:档位切换与显示(视频)

网友A:
不知道你电量是如何检测的,楼主可否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电量是如何检测的,楼主可否讲讲

电池电压经过电阻分压送给STM32的AD,读取到电压。
我现在认为4.2V为充满状态(100%),3.5V为亏电状态(0%)  当前电量为:
elec=(RegularConvData_Tab*((float)6600.0/4096.0)-3500)/6;

我将电压放大了1000倍,公式里的6600其实应该是3300(基准电压3.3V),但是AD读取到的是二分之一电池电压,所以是6600

elec就是当前电量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楼主是用测电压的方法估算电量,这样的方法会不会不准啊。

网友B:
  看了下视频,发现检测效果还是很赞的,和商用万用表的效果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楼主是用测电压的方法估算电量,这样的方法会不会不准啊。 ...

是测电压的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
不错,WIFI模块到哪里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测电压的方式,还有更好的方式吗?

电流计算-库仑计 类似bms上的SOC算法!

网友:
8266可以用arduimo改写。稳定性提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经过电阻分压送给STM32的AD,读取到电压。
我现在认为4.2V为充满状态(100%),3.5V为亏电状态( ...

好的。标记一下。。。

网友:
1、为了适应外壳表笔用了USB插头,这样估计插久了接确电阻会增加很多。 建议PCB板上留有传统接头,以便日后升级改装。
2、为了降低磁保持继电器的成本,取消了10A电流档。这个就很要命了,哪怕有3A也可以应符大多数场合了。
建议增加大电流档,像其它万用表一样通过插拔表笔的方式切换。

不过作为一个开源项目楼主确实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各种手机或PC端的上位机软件也很全,赞一个。100元价格也确实不贵,不知是否包括外壳的价格。
当然最大的亮点是楼主的老婆。不知宝宝生了没有。

网友:
怎么到现在我也没看到固件开源。。。。

网友C:
wifi模块什么型号啊?容易买吗?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模块什么型号啊?容易买吗?价格?

ESP8266    15元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P8266    15元以内

这个价格还真便宜,不过为什么这个价格,却没出现在智能插座的方案上,智能插座用TI的cc,好像价格比这个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还真便宜,不过为什么这个价格,却没出现在智能插座的方案上,智能插座用TI的cc,好像价格比这个贵多 ...

这个模块比较新,所以应用的少,并且固件不太稳定,我没有实际测试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视频,发现检测效果还是很赞的,和商用万用表的效果有一拼。

电压判断电量已经可以了  要精确的话用库仑计成本高多了 没必要

网友:
LCD屏型号能告知吗?在淘宝上找的屏,貌似屏线接口处理的比较差劲,不是平齐的,总是带边,不能插入到LCD座上,要不就是线束与LCD座不匹配,屏线只能焊接到PCB板上。

网友:
网站很酷,html5风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