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微型触摸按键,检测手指用的,麻烦知道的推荐一下

楼主(2015-05-28):
像手机那样的检测手指用的按键。比较小的,或者类似的东西也可以,想做一个检测手指的控制器,像电子钢琴那种。

网友A:
晕死,简单的东西被楼主描述成“检测手指”的貌似“高大上”的东西了……呵呵……就是“电容触摸”芯片嘛,1路,2路,4路,8路,12路,16路等都有……百度一下电容触摸芯片,到处都是……国内比较出名的厂家有“阿达电子”和“融和微电子”,可以上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简单的东西被楼主描述成“检测手指”的貌似“高大上”的东西了……呵呵……就是“电容触摸”芯片嘛, ...

好的,非常感谢,我是新手。哈哈

网友B:
发个地址过来,送你一个.

网友C:
楼主  我们有做触摸这一块,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316793822,发资料给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们有做触摸这一块,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316793822,发资料给你参考下  ...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地址过来,送你一个.

怎么联系

网友:
我也有台湾成熟触摸按键方案Au2101,现主要用于电磁炉控制板、控制器、电子书等产品,需要可QQ:1933904245.

网友(2015-06-30):
以前用过sc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