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自荐之可能是功能最强大的MP3语音芯片方案

楼主(2015-05-29):
论坛注册也好久了,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发帖求助,多数也只是默默的回答一些坛友提出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小问题。今天自己也鼓起勇气的发一个帖子,虽然看起来像是广告,但这个绝对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帖子,
只为给需要的朋友们看到,绝不虎头蛇尾,朋友们有问题,绝对一一回答,问到的朋友,我也会尽力的答复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下面就进入产品自荐的环节,请耐心的看一下,只要是有语音需求的,下面的产品绝对能满足应用上的一些难题。

PTUF1FS是一个提供UART接口的语音模块,完美的集成了MP3、WAV的硬解码。同时软件支持工业级别的串口通信协议,以SPIFLASH、TF卡或者U盘作为存储介质,用户可以灵活的选用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多种。
通过简单的串口指令即可完成播放指定的语音,以及如何播放语音等功能,无需繁琐的底层操作,使用方便,稳定可靠是此款产品的最大特点。

无需任何烧录器,无需任何软件,USB直接烧写FLASH。
同时可以以SPI FLASH为存储介质的小容量U盘功能

功能介绍:
1、支持采样率(KHz):8/11.025/12/16/22.05/24/32/44.1/48
2、24位DAC输出,动态范围支持90dB,信噪比支持85dB
3、最大支持16M字节的SPIFLASH。例如W25Q16[2M字节]、W25Q128[16M字节]
4、多种控制模式,并口控制模式、串口模式、AD按键控制模式
5、Miniusb接口更新语音文件,无需安装任何软件。支持XP和WIN7系统。
6、支持组合播放功能,可以实现报时、报温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一些昂贵的TTS方案。尤其在电梯、停车场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7、30级音量可调,用户可以很轻松的调节系统音量。
8、自带3W的功放,直接外接喇叭即可完成放音。满足大部分的语音播报要求
9、支持6段语音的触发播放,IO检测的方式,所以适合碳膜按键等等场合。同时芯片还具有8个GPIIO可供使用
10、可以同时支持U盘、TF卡以及SPI FLASH作为存储介质。最大支持32G的U盘或者TF卡,并且兼容性极好,基本上不存在挑卡或者挑U盘的情况
11、支持读取SPI FLASH、U盘、TF卡里面的特定文件的数据,如“TXT”等等

应用场合:
1、 车载导航语音播报
2、 公路运输稽查、收费站语音提示;
3、 火车站、汽车站安全检查语音提示;
4、 电力、通信、金融营业厅语音提示;
5、 车辆进、出通道验证语音提示;
6、 公安边防检查通道语音提示;
8、 电动观光车安全行驶语音告示;
9、 机电设备故障自动报警;
10、消防语音报警提示;

方案的框图

方案实物:

模块对应的原理图

这里也附上对应模块的原理图和PCB供需要的朋友们下载学习

网友A:
  我也来顶下,正在用楼主的产品,用在语音播报上还是很完美的。
  另外楼主说的读取txt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可以读取自定义的txt吗?还是说只能读取配置文件。

楼主:
下面是完整的模块手册,以及KT603C的方案设计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什么价格?2、能录音?3、和维创的语音模块比优势在哪?

1、价格肯定比唯创的低。
2、录音的我们也有其他方案,这里推荐的这款不可以录音,主推的还是MP3语音播报
3、优势就是功能更强大、技术支持更好[因为我们小,所以再小的客户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对待]

网友C:
请教楼主,你的产品能否用于工业电梯行业?或者其他工控行业的公司有采用过并且稳定出货的?
有个语音报站装置要降低成本。咨询一下:
1、原来的支持2路输出,用两个LM4871功放,你们的方案是否也需要外扩2路功放?
2、音频文件存在SD卡里,能否在不修改文件名的情况下读出。比如UP.wav down.wav。因为要跟原产品说明书兼容。
3、原来用的LPC2388读SD卡,UDA1341TS音频处理,这两个IC成本加起来要55块。用你的方案,MCU成本能降多少?

网友D:
这个芯片非常不错  老板技术支持也非常到位  我们一直在他另外一款芯片 YX6300  非常稳定可靠  就是价格略高啊

楼主:
前面回复几个网友了

我们的音质是不错了,但是肯定比不上专业级的,至少声音清晰、洪亮

和电脑集成声卡的音质差不多,也就是笔记本的一般音效,可能一些指标达不到

但是耳朵不灵光的人听起来,其实是差不多的

楼主:
自己先坐沙发先,顶顶,希望用到的朋友能看到

楼主:
同样也适合一些工业仪器的故障报警,如:机床、机器设备等等

网友E:
这个模块某宝上价格相差蛮大

网友F:
好吧我来顶下,目前我用的体会作为MP3播放效果不错,用来语音播报相当完美。

网友F:
我最近做了个简单的emwin的程序,有空我给发过来下,是曾先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来顶下,目前我用的体会作为MP3播放效果不错,用来语音播报相当完美。 ...

恩,您说的是对的,因为几年前都是OTP的语音芯片大行其道,音质相比较MP3差非常多,现在MP3的方案已经非常亲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做了个简单的emwin的程序,有空我给发过来下,是曾先生吧。

好的,您要什么资料呢。我是直接负责技术的,可以全程支持您到调试顺利为止。绝不虎头蛇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某宝上价格相差蛮大

因为很多都是中间商,只负责卖,不负责技术支持的。而我们是全程技术支持,甚至方案定制都能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顶下,正在用楼主的产品,用在语音播报上还是很完美的。
  另外楼主说的读取txt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 ...

芯片内部自带文件系统,所以可以很轻易的搜索到指定的文件,并且读取文件里面的数据

但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txt文件的数据比较好读,读回来都是字符串,像word、excel就很麻烦

数据解析就需要很大的内存开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您要什么资料呢。我是直接负责技术的,可以全程支持您到调试顺利为止。绝不虎头蛇尾 ...

我现在初步做好了MP3播放,时间温度播报,加上一个比较好玩的emwin界面。不过关于MP3方面还有点问题,可能需要你的支持,我稍后和你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初步做好了MP3播放,时间温度播报,加上一个比较好玩的emwin界面。不过关于MP3方面还有点问题,可 ...

可以的,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顶下,正在用楼主的产品,用在语音播报上还是很完美的。
  另外楼主说的读取txt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 ...

谢谢兄弟的支持,对我们的产品有任何疑惑,或者不满,我们都可以沟通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内部自带文件系统,所以可以很轻易的搜索到指定的文件,并且读取文件里面的数据

但是涉及到一个问题 ...

  是不是这样的,芯片已经有了对应的协议,主要指定文件名,起始地址和读取长度,就可以把txt内容读取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
  读取excel等格式确实解析是一个问题,很耗资源,这个功能某些场合需要。
  有没有考虑过增加写入txt文件的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芯片已经有了对应的协议,主要指定文件名,起始地址和读取长度,就可以把txt内容读取出 ...

有的,但是用户的需求千变万化,没办法做一个标准的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我们是有想法,但确实不知道如何实施

网友G:
打算买一个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算买一个试一试

谢谢兄弟的支持。我们会提供很好的服务,技术方面您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但是用户的需求千变万化,没办法做一个标准的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我们是有想法,但确实不知道如何 ...

  嗯,既然有了读取txt文件的功能,那写入功能一般也要有。用到读取txt的场合,一般会有写入的要求。
我觉得你们定好指令就好,只提供最基本的写入功能:指定文件,指定地址和长度就行了,用户写入什么东西不用管,这样会不会更加有适用性。

网友:
  目前用的是你们的kt603,你说的这个模块好像是新的,对吧,和kt603可以兼容吗?想试试这个模块,好用的话直接用这个模块了。
  楼主方便把芯片手册发上来吗?

楼主:
可以的。那我直接附在LZ位哈

楼主:
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下载查阅一下,有文档不清晰的,我们都可以直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芯片的应用还是挺广泛的

公交车的垃圾语音实在令我很不爽

不会呀,现在公交车都是找“声音甜美”的录音美女录的呀,应该效果很好才对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面是完整的模块手册,以及KT603C的方案设计参考

楼主,你这个模块,普通用量1K/批,大概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模块,普通用量1K/批,大概什么价位?

兄弟,你批量用1K的话,建议直接使用芯片

网友J:
关注一下,不知什么时候用的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注一下,不知什么时候用的得上。

多掌握一些资源,对自己后续开发合适的产品,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K:
功能确实很强大。

有成品的测试板卖吗(比如跟硬币放在一起的那个)? 想直接入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能确实很强大。

有成品的测试板卖吗(比如跟硬币放在一起的那个)? 想直接入手试下 ...

有的,兄弟,我发上来的资料就是对应模块的资料

网友L:
在本坛关注你很久了,支持你。这个芯片我用过(不过是别处买的),音质比OTP的好很多。基本上那些W588之类的芯片模块厂家都会转向MP3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本坛关注你很久了,支持你。这个芯片我用过(不过是别处买的),音质比OTP的好很多。基本上那些W588之类 ...

不会吧,兄弟,你关注我好久了!谢谢兄弟的认可

楼主: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交流一下相关行业的内容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兄弟,你关注我好久了!谢谢兄弟的认可

你的帖子我都会看的。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帖子我都会看的。仅此而已。

兄弟,可以交个朋友吗,留一下联系方式,譬如QQ。平常可以多沟通一下

楼主:
再顶一顶,不能这么快就沉了,好多兄弟都还没有看到

楼主:
记得很早坛友有转过“墨迹的空气果”的拆解分析,里面VS1053+SPI FLASH。其实如果用我们的这款方案,成本会低好多

网友M:
有木有TTS的模块?

网友:
自荐成功,下次有类似的项目就可以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来顶下,目前我用的体会作为MP3播放效果不错,用来语音播报相当完美。 ...

用播放mp3的模块作为语音播报,这个真不错

我儿子有个米宝兔的故事机,那玩意儿音质确实可以,没想到一个玩具音质也能做这么好

网友N:
仔细看了每一楼, 支持你楼主,东西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大家都考虑成本,成本上面低一些的话, 大有市场!

网友O:
引用 楼主:
记得很早坛友有转过“墨迹的空气果”的拆解分析,里面VS1053+SPI FLASH。其实如果用我们的这款方案,成本会 ...

那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呀  上次他们的技术副总还来坛子求助呢   他们用的方案,可能是他们选项时掌握的信息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呀  上次他们的技术副总还来坛子求助呢   他们用的方案,可能是他们选项时掌握的 ...

就是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不然不会让他们使用那么贵的方案了。所以我现在要跑出来自荐一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仔细看了每一楼, 支持你楼主,东西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大家都考虑成本,成本上面低一些的话, 大有市场! ...

我们的方案有很多种,不用的应用有成本低廉的

楼主:
再顶顶,希望需要的朋友能看到

网友P:
我现在用的是AP8942A,lz这个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木有TTS的模块?

TTS的我们没有哦,因为TTS的语音库是非常难弄的,你找一下科大讯飞和SN系列的。他们做得比较好一点。就是价格比较高
因为TTS的应用比较少,所以相关的方案也一直没有大的IC公司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现在用的是AP8942A,lz这个有什么优势?

AP8942A是OTP的,语音烧录一次就不能重烧了,而我们是可以烧录10万次以上的
另外我们是MP3音质的,外扩专门的SPI FLASH作为存储设备,音质逼近电脑集成声卡的播放水平
两个不是同一个市场的产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不然不会让他们使用那么贵的方案了。所以我现在要跑出来自荐一下自己 ...

我加了那个副总的微信,把他的微信号给你吧  微信号:iphoneandroid    名字:姜洋p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加了那个副总的微信,把他的微信号给你吧  微信号:iphoneandroid    名字:姜洋peter ...

谢谢兄弟的好意,感谢感谢,其实我不怎么用微信,这样死乞白赖的搭上去,被拒绝了,会不好意思,搞技术的有点小害羞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好意,感谢感谢,其实我不怎么用微信,这样死乞白赖的搭上去,被拒绝了,会不好意思,搞技术的 ...

哈哈哈 又不是当面搭讪  通过文字沟通还是好很多的

网友Q:
关注,没准以后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哈 又不是当面搭讪  通过文字沟通还是好很多的

不管怎样,还是感谢兄弟的好意,兄弟是个热心人,你也可以弄一个产品自荐,给大伙选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关注,没准以后能用到

谢谢关注。收藏一下小店呗,后面需要用到就随时能找到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管怎样,还是感谢兄弟的好意,兄弟是个热心人,你也可以弄一个产品自荐,给大伙选选型 ...

我是做纺织机械电控啊,没啥东西可以推荐的嘿嘿

网友P:
引用 楼主:
AP8942A是OTP的,语音烧录一次就不能重烧了,而我们是可以烧录10万次以上的
另外我们是MP3音质的,外扩专 ...

谢谢回复,是的应用场合不一样。先关注下。

网友R:
mp3音频模块,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做纺织机械电控啊,没啥东西可以推荐的嘿嘿

其实我觉得任何行业,都可以做一些标准的产品,拿出去推一推
全世界市场那么大,自己哪里会的产品会用在哪里呢。不能把自己框死了
只要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都可以做成产品销售
有感,多说了两句,兄弟别见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R:
mp3音频模块,mark一下

谢谢兄弟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回复,是的应用场合不一样。先关注下。

其实应用场合可以覆盖的,只是成本上面可能还是做不过OTP的,各有各的优势

楼主:
以前坛子里有个网友,是专门做“佑华”的芯片方案,前个4年,火得不行,不知道现在过得咋样了

楼主:
再顶顶,不能沉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批量用1K的话,建议直接使用芯片

芯片批量价格多少呢?

网友S:
用过MP3-TF-16P,用STM8的UART驱动,淘宝上买的,和楼主的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过MP3-TF-16P,用STM8的UART驱动,淘宝上买的,和楼主的是一个东西吗

应该功能没有我们的强大吧。您对比一下功能看看

网友T:
我朋友现在想做一个语音产品,样品怎么卖?

楼主:
多了解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朋友现在想做一个语音产品,样品怎么卖?

您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小店看一下哈

网友U:
有没有配套的烧录上位机?
之前用的WT588D的,语音合成软件做好语音,上位机直接烧进FLASH,感觉用着还不错,控制方式也多,一线串口啊,三线啊,按键啊等等控制方式也是比较灵活
了解下你这个,可以拿来用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有没有配套的烧录上位机?
之前用的WT588D的,语音合成软件做好语音,上位机直接烧进FLASH,感觉用着还不错 ...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任何软件,我们的芯片自带USB口,直接连上电脑,就可以对SPI FLASH进行格式化,拷贝、删除等等操作

完全就是一个小容量的U盘。这个是最大的优势

楼主:
继续再顶!希望会用到的朋友,能看到此款方案

网友V:
语音播报,留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语音播报,留心一下

收藏一下哈,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到了

网友W:
单价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单价是多少啊?

兄弟,不好意思,坛子里同行很多,不方便报价的。请理解哈

网友W:
引用 楼主:
兄弟,不好意思,坛子里同行很多,不方便报价的。请理解哈

没有关系,是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找我想做一个类似电子狗的产品,现在已经没有下文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有关系,是前一段时间有朋友找我想做一个类似电子狗的产品,现在已经没有下文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sm ...

有需要的时候,想起我们就可以啦

网友X:
以前非常需要,现在看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以前非常需要,现在看看资料。

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Y:
这个很不错,我一直在找一款这样的产品。以后用到语音模块时,一定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很不错,我一直在找一款这样的产品。以后用到语音模块时,一定买个试试 ...

谢谢兄弟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不需要任何软件,我们的芯片自带USB口,直接连上电脑,就可以对SPI FLASH进行格式化 ...

看了下使用说明,还不错
成本如何?

楼主:
成本绝对比市场上的其它芯片要低

网友Z:
很不错的资料哦,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Z:
很不错的资料哦,谢谢分享!

谢谢您的赞赏。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网友:
关注,没准什么时候用到,也有个记号好找,资料先下来初阅一下。

网友AA:
成本 音质 操作便捷度 和 wd588 ,PM66 ,ISD17xx 等比较呢?

后面这几种我都用过

网友L:
音质 操作便捷度 比这几种好

MP3

网友AB:
合适的喇叭推荐下呢

网友AC:
能读取TF卡中的文件名字吗?然后再指定文件名播放

网友AD:
引用 网友AA:
成本 音质 操作便捷度 和 wd588 ,PM66 ,ISD17xx 等比较呢?

我用过楼主类似的芯片, 应该说是一样的芯片(实质是一样的, 不是楼主那买的),  比你说的那几个芯片要方便好用N倍, 值得一用.

网友:
原理图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用过楼主类似的芯片, 应该说是一样的芯片(实质是一样的, 不是楼主那买的),  比你说的那几个芯片要方便 ...

我们的方案是有一定的优势,才敢自荐的,不然哪里敢呀

楼主:
多谢夸奖,和大牛相比,我们还差得很远,还要努力学习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能读取TF卡中的文件名字吗?然后再指定文件名播放

暂时做不到哦,因为受限于芯片的空间,不能读取完成的文件名。不过可以自己简单的更改一下文件名,就可以指定文件名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合适的喇叭推荐下呢

您需要什么样的喇叭呢,譬如功率参数,用在哪里,用多大的功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您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音质 操作便捷度 比这几种好

MP3

音质、控制的灵活性,都要强很多的

网友AA:
我们产品的要求是 1米外 声强>85db

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同时又对电源要求高,电源电流不能大。
电源上不能加大电容 等等的

你们有样品没,可以申请不

楼主:
谢谢朋友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我们产品的要求是 1米外 声强>85db

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同时又对电源要求高,电源电流不能大。

您这个是矛盾的哦,电流要求不大,声音又要求比较高

您说的声场是85db,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能形容一下应用场合,譬如人离机器多远需要听得很清晰

另外您的产品是否有外壳,是否有专门为喇叭设计的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关注,不错的芯片

谢谢朋友您的关注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是矛盾的哦,电流要求不大,声音又要求比较高

您说的声场是85db,这个概念比较模糊

煤矿设备要求比较严格,这也是没办法的

喇叭一般都是装在金属壳体里面用。  最低要求就是距离1米以上的时候 声压85db以上啊 。

网友:
这个需要收藏,以后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煤矿设备要求比较严格,这也是没办法的

喇叭一般都是装在金属壳体里面用。  最低要求就是距离1米以上的 ...

那您这个要求不高呀,基本4欧姆3W的喇叭就可以满足

电流大概在500mA
不需要大电容

网友AA:
多少v电压下 500mA

楼主:
5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多少v电压下 500mA

供电电压大概在3.7V -- 5V左右。电压越高,功率会越足

网友AF:
MARK下 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F:
MARK下 以备不时之需

嘿嘿。留着备用,说不定啥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AG:
好东东,准备用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好东东,准备用了试试

谢谢兄弟捧场

网友AH:
好东西,大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好东西,大家可以试试。

兄弟,终于等到你来顶了

网友B:
1、什么价格?2、能录音?3、和维创的语音模块比优势在哪?

网友AI:
芯片价格确实很亲民,不过楼主以前发过相关的帖子 也买了一些楼主的东西 玩 了一下

网友:
mark,语音播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芯片价格确实很亲民,不过楼主以前发过相关的帖子 也买了一些楼主的东西 玩 了一下 ...

老客户来了,呵呵,我们的产品还是不错的,对吧

楼主:
周末了,再来顶一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价格肯定比唯创的低。
2、录音的我们也有其他方案,这里推荐的这款不可以录音,主推的还是MP3语音播报 ...

维创客服确实不咋地。
对flash比较有要求,一有问题就说是flash的问题。
你们这个对flash有何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创客服确实不咋地。
对flash比较有要求,一有问题就说是flash的问题。
你们这个对flash有何要求? ...

朋友,这个就值得我们说了,我们对spi flash没有要求。只要是spi接口的flash都可以
因为主流的spi flash的晶圆厂家就那么几个,如:华邦、GD、飞索、旺宏、港宏这几个
这些都是通过读取内部ID来进行识别厂家的。我们都做过测试的
一定不存在挑flash的情况,您大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创客服确实不咋地。
对flash比较有要求,一有问题就说是flash的问题。
你们这个对flash有何要求? ...

另外我们是小方案商,对客户的态度绝对是很虔诚的,技术服务,绝对不会闪烁其词,一定是跟进到底的

网友O:
淘宝给投放的广告  YX5200-24SS  和你一样功能的芯片啊  价格还一样

网友AJ:
mark一下收藏 。。以备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J:
mark一下收藏 。。以备后用

嘿嘿,希望您能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淘宝给投放的广告  YX5200-24SS  和你一样功能的芯片啊  价格还一样

兄弟,你的积分怎么这么高

网友AK:
还不错,卖的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还不错,卖的价格还可以~

有合适的产品可以试试我们的方案哈,朋友,批量价格更优惠

网友L:
问点技术问题。。。。。。

看芯片手册,read.cfg的功能不太明白。它只是用于按键的配置吗?文件只有一个字节,内容是0~5一共6种按键模式。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点技术问题。。。。。。

看芯片手册,read.cfg的功能不太明白。它只是用于按键的配置吗?文件只有一个字 ...

恩。这个read.cfg文件目前只是用来配置按键的工作模式
另外还可以配置芯片上电之后,播放的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点技术问题。。。。。。

看芯片手册,read.cfg的功能不太明白。它只是用于按键的配置吗?文件只有一个字 ...

目前这个read.cfg我们还没想到其他的功能,所以暂时就只做了这样的处理

网友AL:
楼主的主控单看引脚定义跟我常用的一种很像,只不过我不是搞软件的,拿不到开发资料。
这样推广非常不错,算是一种创新,毕竟芯片原先用途已经很夕阳了,虽然出货量依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的主控单看引脚定义跟我常用的一种很像,只不过我不是搞软件的,拿不到开发资料。
这样推广非常不错, ...

没办法呀,因为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尤其是电子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无论是卖成品的,还是卖板子的,卖芯片的
都面临竞争过甚。
只能自己想办法,挖空心思的做一些小众的市场

网友AL: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呀,因为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尤其是电子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无论是卖成品的,还是卖板子的,卖芯 ...

确实竞争太激烈。我去年底已经离开深圳不混这一块,也是因为看不到什么希望,转去搞搞一些很冷门的东西。我前老板在西乡也是你们这种IC的方案商,最近还常有联系,他们也在寻找一些新的市场,比如蓝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确实竞争太激烈。我去年底已经离开深圳不混这一块,也是因为看不到什么希望,转去搞搞一些很冷门的东西。 ...

确实,做做冷门的东西,不至于那么累,但是想发展壮大,也是挺难的,兄弟,好好干
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企盼创新的东西,蓝牙也是满大街都有人做,低端的价格已经低得不像样子了
高端的又比较难做,那些做CSR高端蓝牙方案的,还是活得挺滋润的

网友AM:
  相比较于  588D 之类模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相比较于  588D 之类模块如何?

优势很明显的,我们不需要专用的烧录器,不需要上位机软件,我们带文件系统管理
spi flash直接被虚拟成U盘
音质也会好。不焊任何水分,另外我们还支持TF卡和U盘等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M:
相比较于  588D 之类模块如何?

兄弟,你的积分怎么如此的高。怎么混的呀,我在论坛都混了6年了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积分怎么如此的高。怎么混的呀,我在论坛都混了6年了

  惭愧。。。混日子太多了,,,所以积分就高
看你的语音模块有特点,有机会在产品上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M:
惭愧。。。混日子太多了,,,所以积分就高
看你的语音模块有特点,有 ...

谢谢朋友您的认可,大家都在混日子

网友AN:
关注一下,混个脸熟,以后好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关注一下,混个脸熟,以后好找你。。。

可以交个朋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关注一下,混个脸熟,以后好找你。。。

朋友您要是有好的产品,我们也可以沟通,因为现在需要讲求资源整合。很多看似无关的东西或者技术,往往一整合
就可以产生一个好的想法和产品
不知道有没有专业做LED屏驱动板的,就是那种32*128的那种点阵屏
现在很多停车场有车牌显示、金额显示。需要增加语音播报的需求,如果能整合我们的方案再加LED驱动方案+网络方案
这个板卡就很有市场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的,兄弟,我发上来的资料就是对应模块的资料

今天,板子到了, 通过USB可以直接往spiflash存文件, 接了个8R,2W的喇叭, 试着放了下, 声音还可以。 等有时间,在详细研究下。

网友AM:
不知道有没有专业做LED屏驱动板的,就是那种32*128的那种点阵屏
----------------------------------
十几年前,在那个行业混过段时间,,,不过 户外大LED屏幕已经 标准化和山寨化了,有些卖家都推荐客户自行安装就搞定了,都不用去开发神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天,板子到了, 通过USB可以直接往spiflash存文件, 接了个8R,2W的喇叭, 试着放了下, 声音还可以。  ...

东西不错吧,用起来很方便的。有任何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电话支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M:
不知道有没有专业做LED屏驱动板的,就是那种32*128的那种点阵屏
-------------------- ...

十几年前,那个行业应该很不错吧。朋友可否介绍一下这些驱动都是什么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不错吧,用起来很方便的。有任何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电话支持哈

相当方便。

网友AM:
引用 楼主:
十几年前,那个行业应该很不错吧。朋友可否介绍一下这些驱动都是什么方式 ...

那个行业中低端已经,标准化和山寨化,了,你去搜索下 “P10 单元板”之类的关键字,就能找到二十多到30多的一片板,,,只要自己拧螺钉和插线自己拼装,最后接控制卡下载显示字符就可以了。。。
芯片方案无非就是  74hc595列数据 +mos管行扫描,,,控制卡技术要求高一点,,普通点mcu就可以驱动,,,屏幕越大就必须上fpga了,,,( 离开那个行业太久了,不太清楚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M:
那个行业中低端已经,标准化和山寨化,了,你去搜索下 “P10 单元板”之类的关键字,就能找到二十多到30 ...

低端的东西,刚开始还可以做做,到后面就拼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你的产品能否用于工业电梯行业?或者其他工控行业的公司有采用过并且稳定出货的?
有个语音报站 ...

用在电梯行业,有客户已经量产了,不方便透露客户的信息。但是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不知道您那边为什么要用两个功放,如果是单声道的话,我们就只需要接一个功放
2、尽量修改文件名,因为这样的话,控制会非常的方便,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说明书
3、用我们的方案,成本应该可以控制在10元钱左右。因为读卡以及播放,我们的芯片就已经搞完了,剩下的就是您外加一个MCU控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在电梯行业,有客户已经量产了,不方便透露客户的信息。但是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不知道您那边为什么要 ...

并且您的软件工作以及开发工作难度,降低至少好几个等级
简单、标准,也就意味着产品的稳定。
我们也为电梯的相关客户,开发了插播功能,
就是在播放背景音乐的时候,可以插播广告或者报站,报站结束自动回到背景音乐的断点处继续播放,很人性化

网友AO:
好多年前有需求,现在很少做语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在电梯行业,有客户已经量产了,不方便透露客户的信息。但是这个是可以保证的
1、不知道您那边为什么要 ...

双声道的,就用了两路。看资料内嵌了USB,可以直接外挂USB接口取代SD卡接口?U盘容量4G以内都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声道的,就用了两路。看资料内嵌了USB,可以直接外挂USB接口取代SD卡接口?U盘容量4G以内都可以吧 ...

都可以的,最大支持32G的,直接通过USB访问TF卡。可以拷贝删除,就相当于一个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O:
好多年前有需求,现在很少做语音了

可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用到呢

网友AP:
做个记号,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做个记号,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再来找

欢迎标注

网友AQ:
看起来不错,支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看起来不错,支持一个。

谢谢朋友您的关注

网友:
看电路似乎是杰理1系的IC

网友:
AC1094 SSOP24

楼主的芯片与这个引脚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R:
支持一下,现在的语音方案越来越方便和低成本了
不过看样子楼主这款跟GD5600/GD5800差不多,不知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楼主你好,怎么联系你?我没权限加好友。你家淘宝店上都没写电话哦 短我个信息,方便的话你电话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支持一下,现在的语音方案越来越方便和低成本了
不过看样子楼主这款跟GD5600/GD5800差不多,不知有什么优势 ...

优势很明显的,我们的spi flash被虚拟成U盘,不需要替换一个文件把所有的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非常不错  老板技术支持也非常到位  我们一直在他另外一款芯片 YX6300  非常稳定可靠  就是价格略 ...

兄弟,价格其实并不高,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本身就很小
这个应该属于偏门的产品,所以成本自然会高一些
一旦量大了,价格那是嗖嗖的往下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价格其实并不高,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本身就很小
这个应该属于偏门的产品,所以成本自然会高一些
一旦 ...

号召大家都用起来   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号召大家都用起来   降低成本

兄弟您用过了,就知道我们的服务以及产品的性价比很高的吧。您是直接的客户,是最有发言权,对我们的方案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做不到哦,因为受限于芯片的空间,不能读取完成的文件名。不过可以自己简单的更改一下文件名,就可以 ...

支持文件名是几位的?

楼主:
不支持文件名直接指定的,只支持重命名之后指定

网友AS:
杰理3系的IC, AC3096可以录音的,楼主可以做个可以录音的,有些人会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杰理3系的IC, AC3096可以录音的,楼主可以做个可以录音的,有些人会用到的

录音的后续可能要停产,市场用量很小,价格居高不下
做的话,就是给代理商打工,没利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杰理3系的IC, AC3096可以录音的,楼主可以做个可以录音的,有些人会用到的

兄弟是资深人士,见多识广,我们也是夹缝中求生存,您懂的

网友AT:
要放数字提示是不是要弄一堆文件~还有当mp3用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要放数字提示是不是要弄一堆文件~还有当mp3用音质如何?

恩,如果要播放121元,则需要一个“100.MP3”,一个“20.mp3”,一个“1.mp3”
其实这样不复杂,基本上一劳永逸的事情
因为实现数字播报的,最简单的就是TTS,但是TTS贵呀
我们的音质很好的,懂行的朋友都知道,MP3虽然是有损压缩,但是相比较传统的语音播报
音质效果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您可以看看上面网友的回复

网友AS:
引用 楼主:
恩,如果要播放121元,则需要一个“100.MP3”,一个“20.mp3”,一个“1.mp3”
其实这样不复杂,基本上一 ...

数字播报建议录音

元 角 分

0~9

十 百 千 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数字播报建议录音

元 角 分

对,您的这种方法,只用录音几个文件就可以了
找声音甜美的美女录,产品档次也高

网友AU:
usb的mp3语音播报,关注,以后备查

网友:
语音的东西。mark以下,以后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U:
usb的mp3语音播报,关注,以后备查

指不定啥时候就可以用上我们的方案,谢谢朋友支持

网友AT:
你们提供一些常见的录音么    好便于用户买回去后直接测试

网友:
家人、、、假如用来当mp3用,放歌音质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T:
你们提供一些常见的录音么    好便于用户买回去后直接测试

常用的录音有提供的。一些复杂的录音可以用语音合成软件合成

网友:
放歌音质咋样啊

网友:
没见购买链接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您的这种方法,只用录音几个文件就可以了
找声音甜美的美女录,产品档次也高 ...

这样的衔接起来 不容易处理好,会造成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衔接起来 不容易处理好,会造成卡顿

不会造成卡顿的,我们的方案里面为了这样的应用,做了“组合播放”的功能,就是可以一帧数据,指定播放多个音频文件
是连续的。实际使用的效果很好,只是会显得不那么连贯,但是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C:
TF卡 2G以下的低速卡 和 4G以上的高速卡 都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卡 2G以下的低速卡 和 4G以上的高速卡 都支持吗?

都支持的,因为我们测试过很多的128M、256M的低速TF卡。都是没问题的,大量出货了
另外主流的闪迪、金士顿的4G、8G的TF卡,也都是没问题的

楼主:
您好,可以看看我们的淘宝小店的哈

网友:
markmp3语音播放

网友AV:
买了你们10个这样的模块,在试验中,希望OK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买了你们10个这样的模块,在试验中,希望OK

一定会OK的,放心好了

网友C:
请教楼主,断电插播功能,是否需要接一个eeprom用来存储断电位置标识,还是本身芯片就有断点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断电插播功能,是否需要接一个eeprom用来存储断电位置标识,还是本身芯片就有断点记忆功能? ...

不是断电插播的,是断点,断点信息是存储在芯片的RAM里面的。并不需要外接eeprom之类的存储芯片

网友:
跟JL的比呢?

网友:
呵呵,应该就是我公司的

网友AW:
我想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录音芯片

网友AX:
看看能不能是自己的产品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W:
我想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录音芯片

有的,后面我们正在规划录音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X:
看看能不能是自己的产品上使用。

谢谢朋友的捧场

网友C:
楼主,有种内焊固定非自弹式TF卡,只能采用 CMD 检测,不支持CLK检测,这种卡插入后,需要另外修改驱动文件吗?还是本身芯片就支持这种卡的检测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种内焊固定非自弹式TF卡,只能采用 CMD 检测,不支持CLK检测,这种卡插入后,需要另外修改驱动文件 ...

不需要的,我们的默认都是命令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们是小方案商,对客户的态度绝对是很虔诚的,技术服务,绝对不会闪烁其词,一定是跟进到底的 ...

我目前是自己STM32做了语音播放和录音。
其实不录音的话,对flash没有什么要求,读取速度都差不多。
价格有优势还是感兴趣,如何获取样品测试一下。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是自己STM32做了语音播放和录音。
其实不录音的话,对flash没有什么要求,读取速度都差不多。
价格 ...

兄弟可以QQ联系我们哈,我们可以提供样品测试的

网友C:
请教楼主关于播放延迟的问题,用串口助手发送命令,从上位机软件上显示收到数据,到模块播放指示灯亮开始播放,要延时1000--1500ms,这个时间有点偏长了,能解决吗?功放的打开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有1秒多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关于播放延迟的问题,用串口助手发送命令,从上位机软件上显示收到数据,到模块播放指示灯亮开始播 ...

应该没有这么久吧,您的指令发过去了,芯片从接收到指令,到播放出声音来,最多不过100ms的吧,
是不是你设备里面的文件太多,文件多了,确实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文件数低于500以下,延时也就100--200ms之间

网友AY:
昨天拍了一个你们的模块,试试看,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一下! 支持usb麽?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昨天拍了一个你们的模块,试试看,

谢谢兄弟的支持,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这么久吧,您的指令发过去了,芯片从接收到指令,到播放出声音来,最多不过100ms的吧,
是不是你 ...

只放了5个歌曲,而且插播的时候还要慢些,用串口软件发数据,指定第一首播放,然后再发送插播广告-多文件夹-ADVERT1的文件夹,曲目为001,
模块的工作情况是:指定第一首的数据发送完成后,大概1秒指示LED熄灭,再过1秒亮起,然后再播放插播的广告。这样就是2秒-2.5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放了5个歌曲,而且插播的时候还要慢些,用串口软件发数据,指定第一首播放,然后再发送插播广告-多文件 ...

“指定第一首的数据发送完成后,大概1秒指示LED熄灭”
1、这里的你所指的完成,是声音没有了,但是实际的MP3文件还未结束,你可以用“Adobe Audition CS5.5”软件看一下您的声音文件,尾端是否有一些空白
2、正常的情况是,MP3文件播放完,灯最多延迟100Ms就会改变状态

(1)、您说的还是有点模糊,我建议您用音频软件看一下你那边的音频文件,是否有空白的地方,可以用软件直接把那些空白的地方减掉
(2)、另外您用的是什么功放呢,启动时间要那么长

网友AZ(2015-07-14):
这个  能实现播放速度可调??

网友:
哈哈 去年就用过类似的片子了

网友:
项,有可能会用到

楼主:
只要需要播放语音的地方,我们的产品就可以用的,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Z:
这个  能实现播放速度可调??

其实是可以实现播放速度可调的,但是目前需求量基本没有,所有就没做

网友BA:
某些场合可能要用到,先马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某些场合可能要用到,先马克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我最近用了维创的WT2000语音模块,价格20元左右,2M内存,单总线控制,总的来说,还可以
我其实不喜欢用你们这个PCB直插模块的,喜欢用邮票孔那种贴片的模块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这么久吧,您的指令发过去了,芯片从接收到指令,到播放出声音来,最多不过100ms的吧,
是不是你 ...

我还用过维创的另外一个系列,也是这个问题,用TF卡,开始播放之后,要等待5秒左右才开始播放,完全不能使用,看到你们的产品也有这个问题,我猜测是使用TF卡,读取速度慢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B:
我还用过维创的另外一个系列,也是这个问题,用TF卡,开始播放之后,要等待5秒左右才开始播放,完全不能 ...

一般的SD卡对MP3文件的读取速度都是足够的了,所以应该是不存在SD卡的问题
您所说的问题,我们的产品是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可以实现播放速度可调的,但是目前需求量基本没有,所有就没做

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不错的东西最近有可能刚好用上谢谢楼主!

楼主:
真的用到了,包您满意

网友C:
请教楼主,目前用的LM4871功放,SOP8封装的只能做到1W,有没有2.5W 3W之类的功放推荐?价格在5元以下的。1W功放目前够用,只是作为预留以后使用2W的喇叭,那功放也要2-3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目前用的LM4871功放,SOP8封装的只能做到1W,有没有2.5W 3W之类的功放推荐?价格在5元以下的。1W ...

TDA1517ATW,APA2068

网友C:
先谢了,TDA1517用过,封装是DIP16的太大了,2068是双通道的,我想找个单通道的 SOP8封装的,类似LM380这样的,但是这个不好拿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了,TDA1517用过,封装是DIP16的太大了,2068是双通道的,我想找个单通道的 SOP8封装的,类似LM380这 ...

TDA1517P 是DIP
TDA1517ATW 是TSSOP

网友:
兼容JQ6500不

网友BC:
没有相关的资料PDF之类的吗?先看看,用得到

网友:
这个能不能做个信号源?我想产生粉红噪音,正弦波,方波,信号大小能调节通过MCU没找到合适的方案

网友BD:
噪音文件我可以用音频编辑软件生产,正弦波也可以,但我想检测输出信号实际大小,要能调节输出大小,没找到合适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目前用的LM4871功放,SOP8封装的只能做到1W,有没有2.5W 3W之类的功放推荐?价格在5元以下的。1W ...

推荐使用4欧姆3W的单声道功放,8002,这个是市场量超级大的芯片,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D:
噪音文件我可以用音频编辑软件生产,正弦波也可以,但我想检测输出信号实际大小,要能调节输出大小,没找到 ...

你要是能自己制作文件就可以呀。因为我们是带音量控制的,所以你只需要控制音量,就可以完成幅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没有相关的资料PDF之类的吗?先看看,用得到

前面第一页有资料的,您看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使用4欧姆3W的单声道功放,8002,这个是市场量超级大的芯片,5V供电

SCS8002跟LM4871是完全一样的,datasheet里,4欧 3W是要用NGN封装,价格要10块以上,普通的SOP8封装的,只能达到8欧/1.5W。想让帮忙推荐一个,5元以下,SOP8封装的3W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S8002跟LM4871是完全一样的,datasheet里,4欧 3W是要用NGN封装,价格要10块以上,普通的SOP8封装的, ...

兄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呢,这个8002是我们经常用的。小音箱里面用得最多的,最大4欧姆3W

并且这货,市场非常的乱,买起来一定要当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呢,这个8002是我们经常用的。小音箱里面用得最多的,最大4欧姆3W

你不要用那么大的阻抗呀,你是8欧姆的,为什么不换成4欧姆呢

网友C:
我用标准的1Khz正弦波信号作为输入,用4R/3W的金属膜电阻作为负载,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测试下来有2.3W,8002D要达到3W还是可以的,但是非常烫。超过1.5W就非常烫,应该不能长时间这么用的,会缩短产品使用寿命。

网友:
零售吗,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标准的1Khz正弦波信号作为输入,用4R/3W的金属膜电阻作为负载,在不失真的情况下测试下来有2.3W,8002D ...

这个要看您用的是哪一家的产品,正常8002足量的,可以放4欧姆3W的。但是长时间播放确实是会发烫,毕竟他是属于AB类
您要大一点的功放,可以看看XPT8871

网友BE:
能不能增加一个这样的功能:
通过串口,可以读写spi flash中的文件?

这样做的目的:
别的mcu,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增加spi flash中的mp3歌曲。也可以保存一些配置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E:
能不能增加一个这样的功能:
通过串口,可以读写spi flash中的文件?

兄弟,您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对一个产品而言,其实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初衷是用来播放语音的。如果做得太杂,虽然有点亮点,但是实际使用的客户真的很少很少

网友BE:
引用 楼主:
兄弟,您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对一个产品而言,其实越简单越好
因为我们的产品的初衷是用来播放语音的。 ...

我现在有个产品在选型,就是需要这样的功能:
通过MCU,给播放器的SD卡中,增加额外的mp3音乐。
在需要的时候,通过mcu的控制,来播放新的mp3音乐。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我必须自己来完成这个工作。
主要是为了自己插入广告,并播放。

我相信,这样的功能,应用也是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E:
我现在有个产品在选型,就是需要这样的功能:
通过MCU,给播放器的SD卡中,增加额外的mp3音乐。
在需要的 ...

您说的方式,早期我们尝试过的,通过串口写入MP3文件到设备中,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做好

首先,芯片要做串口波特率切换,传MP3文件不可能用9600的,至少也要115200

另外,传入MP3文件,大的MP3文件都好几M,数据量太大了,还需要反复的校验和写入。这一块,我们确实做不好

最后,芯片的内存确实是有限,不足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BF:
有多国语言字库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有多国语言字库芯片吗????

不好意思,兄弟,我们没有多国语音的芯片,好像市面上有专门的芯片卖吧,都是直接烧录进SPIFLASH的。具体的我们也不是太清楚

网友BF:
是多国语言,不是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是多国语言,不是语音

我打错了,是没有多国语言的。但是我们好像有英文、中文、日文的bin文件
只是没时间提取出来。

网友:
备注下先了

网友:
看功能是插卡小音箱的串口控制版

网友BG:
引用 楼主:
您需要什么样的喇叭呢,譬如功率参数,用在哪里,用多大的功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您推荐一下 ...

请问下,这个支持读文本,然后播放语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请问下,这个支持读文本,然后播放语音吗?

不支持哦。您说的这个功能是TTS。只有科大讯飞的才是做的最好的
当然价格也是难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哦。您说的这个功能是TTS。只有科大讯飞的才是做的最好的
当然价格也是难以接受的 ...

是的,曾经有朋友用过,科大讯飞的确实可以

网友BH:
以后能用的着,先收藏了,备用

网友BI:
芯片批量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芯片批量价格多少呢?

因为芯片的价格是需要量来说明的
您的量上去了,各方面的成本就分摊下来了。价格绝对是很有优势的,公共的场合不能给您报价哈,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H:
以后能用的着,先收藏了,备用

谢谢朋友的捧场

楼主:
希望能用到您的产品上

网友C:
请教楼主,背景音乐能不能设置命令停止掉?暂时没看到有这功能。有时不需要背景音乐,就不需要用到插播,但是标准的产品都需要插播,所以想通过一个拨码开关来选择。
但是没看到有停止背景音乐的命令,是否要另外采用指定播放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背景音乐能不能设置命令停止掉?暂时没看到有这功能。有时不需要背景音乐,就不需要用到插播,但 ...

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留出的控制接口命令,如果您那边需要设置屏蔽掉一些功能,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软件来屏蔽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我们留出的控制接口命令,如果您那边需要设置屏蔽掉一些功能,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软 ...

意思是,正常使用时需要背景音乐循环播放,在电梯到站时插播到站语音,所以软件里播放信息都是采用插播指令。
但是如果有的不需要背景音乐,电梯到站播放就不会用到插播命令。在使用插播时,由于音频文件都要固定拷贝到ADVERT
文件夹下,在不需要播放背景音乐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怎样控制ADVERT文件夹来播放。因为没有停止背景音乐这个命令,只有
停止插播广告的命令。

网友:
既然是插播,就是在背景音乐中插入断点播放,现在假如要把背景音乐去掉,就不再是插播了,再播放ADVERT文件夹是播不出来的。
但是音频文件都拷贝到ADVERT文件夹下了,也不能用指定播放命令来控制,因为指定控制指令要把音频文件都放在01命名的文件夹下,
这样就要在sd卡里再新建文件夹,拷贝的音频文件太多了,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是,正常使用时需要背景音乐循环播放,在电梯到站时插播到站语音,所以软件里播放信息都是采用插播指 ...

您看看这个截图就明白了

网友C:
我这边的文档里,只有(1)到(5),没有后面的(6)(7),可能文档更新了。
如果不需要播放背景音乐,是不是发送   ‘’停止播放  7E FF 06 16 00 00 00 FE E5 EF 停止软件解码‘’这个命令,其他的插播指令照样能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的文档里,只有(1)到(5),没有后面的(6)(7),可能文档更新了。
如果不需要播放背景音乐,是 ...

恩恩,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你说的是对的

不对啊,发送16停止播放,再发送25插播,会返回错误指令40 错误码07,当前状态不接受插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啊,发送16停止播放,再发送25插播,会返回错误指令40 错误码07,当前状态不接受插播 ...

我不知道您购买的什么样品呀,你可能不是买的最新版本的芯片,所以功能上面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您购买的什么样品呀,你可能不是买的最新版本的芯片,所以功能上面不支持 ...

YX5200样品的不支持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因为在测试阶段了快生产了。就会采购,如果版本问题,或者经升级之类的,就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YX5200样品的不支持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因为在测试阶段了快生产了。就会采购,如果版本问题,或者经 ...

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是老产品来的,您联系相关的商家,更换样品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是老产品来的,您联系相关的商家,更换样品哈

多谢提醒啊!

楼主:
其实你可以这样处理,你把ADVERT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备份一遍,就是单独拷贝到01文件夹里面
这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你还可以不用改软件。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你可以这样处理,你把ADVERT文件夹里面的文件备份一遍,就是单独拷贝到01文件夹里面
这样可以解决你 ...

对,我是想这么做的。但是软件代码就改动很多,而且生产的人也麻烦,他们会提意的,因为这样比旧产品操作还麻烦。所以想请教下楼主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C:
还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静音文件,直接替换背景音乐,软件不用修改,这样也应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静音文件,直接替换背景音乐,软件不用修改,这样也应该可行。 ...

恩,这样你也可以。

网友BJ:
看着不错啊,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自己制作一个静音文件,直接替换背景音乐,软件不用修改,这样也应该可行。 ...

朋友,您好,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J:
看着不错啊,标记一下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AV:
你好!买了你们十几个现在做测试,在里面录了几十条语音段。请问如果我想通过单片机+LCD来选择可播放的语音段(中文显示),大概如何做?我看使用说明说的是可以以TXT的方式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你好!买了你们十几个现在做测试,在里面录了几十条语音段。请问如果我想通过单片机+LCD来选择可播放的语音 ...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哦

显示是您那边MCU完成的呀,就是说,您指定哪一个播放,您的MCU是知道的,再加上显示也是很简单的呀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没有明白您的意思哦

显示是您那边MCU完成的呀,就是说,您指定哪一个播放,您的MCU是知道的,再加上显示 ...

我主要想通过中文曲目检索的方式来播放语音段,需要中文显示的检索(不是数字方式排序的检索)。也不想通过烧死在MCU里面的固定方式去检索,也就是我想读出里面每个语音段的曲目名称(中文的)来人为的选择,像普通MP3播放器那样可通过读取每首歌的曲目自动建立一张播放列表,供客户选择性的播放音乐。当客户重新烧写模块里面的语音信息段(都是中文曲目),每次上电我只要简单的用MCU扫描一下全盘就可以重新建立一张中文的播放列表显示出来供用户选择性的播放,呵呵不知是不是我期望的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我主要想通过中文曲目检索的方式来播放语音段,需要中文显示的检索(不是数字方式排序的检索)。也不想通 ...

这个我们做不到哦,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做MP3播放器的
我们里面必须还是按照物理的顺序进行排序的,我们一上电初始化,也不会把所有的文件名读取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您好,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这样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解决了。

好的,有问题随时可以随时来找我的,我们负责到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做不到哦,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做MP3播放器的
我们里面必须还是按照物理的顺序进行排序的,我们一上 ...

好的谢谢!

网友BK:
请问一下,通过MCU来控制语音的播放,只能通过串口或者模拟AD键盘吗?
能不能通过SPI之类的接口来发控制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K:
请问一下,通过MCU来控制语音的播放,只能通过串口或者模拟AD键盘吗?
能不能通过SPI之类的接口来发控制命 ...

不可以用SPI的哦,因为我们芯片没有SPI的硬件资源,所以没办法配置功能
其实串口挺好用的呀,没有硬件串口,可以用IO口模拟也是很方便稳定的呀

网友BL: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解码,通过蓝牙模块传过来的音频信号吗?

网友BK: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用SPI的哦,因为我们芯片没有SPI的硬件资源,所以没办法配置功能
其实串口挺好用的呀,没有硬件串 ...

谢谢你的回复。
过几天买几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K:
谢谢你的回复。
过几天买几片测试一下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L: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解码,通过蓝牙模块传过来的音频信号吗?

不可以的哦,蓝牙传过来的音频数据,您是靠什么接收呢

网友BL:
引用 楼主:
不可以的哦,蓝牙传过来的音频数据,您是靠什么接收呢

依靠串口接收数据,然后在把音频数据给硬件解码, 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L:
依靠串口接收数据,然后在把音频数据给硬件解码, 可行吗?

这是做不到的哦。蓝牙的音频一定是要是要蓝牙来解码的,普通的解码IC是不能解码的。这个您要去了解一下

网友:
30级音量是从多少mv到多少mv呢

楼主:
如果拿1KHZ的信号来测量的话,就是峰峰值 = 1.5V,这个是音量30级的值

网友BM:
已经买了芯片打过版了,上电一次成功,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M:
已经买了芯片打过版了,上电一次成功,非常好用。

谢谢朋友您的支持和肯定

网友BN:
好东西,做语音的时候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N:
好东西,做语音的时候用的到

谢谢您的关注哈,只要是需要播报语音,我们这款方案绝对是最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O:
东西不错,好东西要顶。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可以解决了。

兄弟,啥时候量产呀

网友BP:
MARK 下 以后能用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P:
MARK 下 以后能用到 ~~~谢谢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BQ:
有语音报警项目的时候考虑一下你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Q:
有语音报警项目的时候考虑一下你的方案。谢谢

好的,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C(2015-08-21):
引用 楼主:
兄弟,啥时候量产呀

测试完了,要等销售接单才能慢慢替代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完了,要等销售接单才能慢慢替代原来的

好的,可以先期小批量试产一下呀

网友BR:
支持一下  先留一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R:
支持一下  先留一个记号

谢谢朋友您的关注

楼主(2016-01-06):
顶一顶,希望需要的朋友能看到

楼主(2016-04-04):
谢谢兄弟的支持,您可以先下载一下资料先看看,了解一下的

网友:
标记一下,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您好,我看了以下资料,里面说到一个组合播放的功能,是不是将多个语音组合起来一起播放呀
因为我们现在 ...

您好,是的,实际实现的原理,就是将多个语音捆绑在一起,逐个逐个的播放出来,这样就实现了一些不固定语音播报的需求
一般使用这个功能的客户,譬如需要播报时间、温度、金额等等

网友:
我刚看到这资料,发现和我前几天买的N9200mp3模块功能差不多.正在熟悉中

网友:
收藏了,很可能会用到。

网友BT:
如果改程序是不是就得你们厂家来,不能自己烧写了?还是说片内rom也是ot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T:
如果改程序是不是就得你们厂家来,不能自己烧写了?还是说片内rom也是otp的? ...

这个就相当于一颗通用料,您拿回去直接用就好了。不需要编程了

网友AA:
用过两版楼主的方案,第一次买了两个模块,测试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个模块的功放ic8002烧了,不知啥原因。

第二次自己买ic集成到产品里,还没完全测,一次焊接usb可识别,可以格式化 和拷贝文件。

准备以后遇到简单的语音方案就上这个方案。 成本约8-9¥、

现在有2个问题。
1,就是spi flash 挑不挑 ,我现在用W25Qxx可以  可能还会用GD25系列的或者其他国产的
2,功放ic8002,这个市场上货很杂,而且很便宜,有没有推荐的品牌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用过两版楼主的方案,第一次买了两个模块,测试效果不错,但是有一个模块的功放ic8002烧了,不知啥原因。

谢谢兄弟站出来帮我认可我们的产品,感谢
再来回答兄弟的问题
1、spiflash是不挑的,我们测试了很多种,如:旺宏、GD、华邦、飞索等等市场主流并且最好买的品牌,都是无缝的兼容的
2、功放这个确实是非常便宜,市场也是龙蛇混杂。建议朋友直接找我们买,毕竟我们是长期用这颗料的,也是很便宜,0.3
3、另外产品量大的话,成本是可以降很多的

再次感谢兄弟的认可

网友BU: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U: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J:
看着不错啊,标记一下

谢谢兄弟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S:
你好,这个模块,我的音频该如何下载呢,没看到有上位机软件呀

兄弟您好,这个就是我们功能牛逼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上位机软件,我们芯片直接将spiflash虚拟成了U盘
你插入电脑,就直接将文件拷贝到spiflash里面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
牛bility,将来就不用唯创了,如果你家性价比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S:
你好,唯创的有哪些方案呀,介绍一下哈
反正我买这个模块用着还是蛮爽的,音质确实挺好的,操作也挺简单 ...

唯创的有WT588D和一些OTP的语音芯片,做的也还挺不错的
但是我们的方案相比较他们而言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您好,模块我这边都测试OK了,挺好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咨询一下
1、我单独使用芯片,这个芯片的供货稳定 ...

你好,谢谢你的肯定,回答您的两个疑惑

1、芯片供货是很稳定的,及时退一万步会停产,也一定会有新的芯片出来完全替代的,这就是掌握技术的优势
2、芯片的稳定性是很OK的,帖子里面有位兄弟是做电梯主板的,也用我们的方案,经过全面的测试,现在已经量产了,另外高低温我们都测试过的,没问题的。

网友BV:
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V:
要是早点看到就好了

兄弟为何这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S:
你好,为什么组合播放最多支持15段一起播放呢

您好,这段时间忘记回复您了
为什么只支持15段,因为我们测试过一般的组合语音,15段已经足够使用了,再多了用户使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您好,模块测试完了,但是我们有一点点特别的需求,您那边可以定制方案吗 ...

您好,可以的,详细的需求加Q发一下给我们哈

网友BW:
你好, 我已小批量用过几百片了, 效果还不错, 只是组合播放最多支持15段, 我现在有些应用已超出15段了, 只好采用判断返回的结束信息来做下一个组合播放. 有其他方法解决多余15段的组合问题吗?

楼主(2016-05-04):
引用 网友BW:
你好, 我已小批量用过几百片了, 效果还不错, 只是组合播放最多支持15段, 我现在有些应用已超出15段了, 只好 ...

这个很好解决呀,您QQ联系下我们,我们可以搞掂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我的需求是连续20段的语音一起播的

你好,最新的版本,已经添加了最多30段一起播放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您好,这个就是我们功能牛逼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任何上位机软件,我们芯片直接将spiflash虚拟成了U盘

我购买的模块为啥是模拟成一个光盘  然后里面有一个MusicDownload.exe 来控制下载呢?

网友BX:
引用 楼主:
你好,最新的版本,已经添加了最多30段一起播放的功能了

以前买的能升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X:
以前买的能升级么?

啊,您可能是不是买的以前的旧版本呀
这个没办法升级了,只能寄回给我们升级
但是你手上的也可以用啊,也很稳定的,是2013年开发的

网友BX:
引用 楼主:
啊,您可能是不是买的以前的旧版本呀
这个没办法升级了,只能寄回给我们升级
但是你手上的也可以用啊,也 ...

我是2015年8月份买的呢 呵呵    那现在购买都是新版的了  是么?  能描述一下更新了什么内容么?  看看需不需要重新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X:
我是2015年8月份买的呢 呵呵    那现在购买都是新版的了  是么?  能描述一下更新了什么内容么?  看看需 ...

更新了组合播放、flash虚拟U盘,其它的就没什么大的改动了

楼主(2016-07-12):
引用 网友BS:
您好,您那边有TTS的方案吗

没有的哦,简单的TTS的功能可以采用多个语音组合播报,如果复杂的话,只能用科大讯飞的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S:
科大讯飞的好贵呀,有便宜的推荐吗

有便宜的方案的,STM8S003F3 (1.2元)+ 25Q64(1.6元)+音频功放(5毛钱),这个方案几年前就有人做来卖了。

网友:
非常不错,请问楼主 这款芯片支持 歌词同步显示吗???

网友BY:
如果不能直接实现,有没有比较啊好的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Y:
如果不能直接实现,有没有比较啊好的实现方式。

因为要显示歌词,这个就只能定制了,因为这个是相当的复杂

网友BY:
11、支持读取SPI FLASH、U盘、TF卡里面的特定文件的数据,如“TXT”等等,  请问 这个一次最多可以读取多少字节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Y:
11、支持读取SPI FLASH、U盘、TF卡里面的特定文件的数据,如“TXT”等等,  请问 这个一次最多可以读取多少 ...

这个就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订制讨论了,因为这个也不是标准的功能

网友BZ:
有时候试下,之前用过VS1003还要自己写文件系统

网友CA:
和PM66系列相比优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Z:
有时候试下,之前用过VS1003还要自己写文件系统

嗯,vs1003确实使用比较麻烦,但是vs1003毕竟还是更灵活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A:
和PM66系列相比优势是?

那优势就太明显了,pm66是好老的产品了,优势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音质,我们的音质相比较PM66不是一个量级的
2、灵活,我们的控制方式更灵活
3、下载,我们下载一根手机线搞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优势就太明显了,pm66是好老的产品了,优势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1、音质,我们的音质相比较PM66不是一个 ...

好的,收藏了,多谢。

楼主:
不客气的,多谢您帮忙顶贴

网友CB:
支持自荐,有没啥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B:
支持自荐,有没啥视频

产品功能演示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NzcwODU5Ng==.html

网友CC:
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C:
不错的东西,收藏了。

谢谢朋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有购买样品的途径吗

找到了合适的方案,也记得分享给我们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找了一个,效果不理想,播放的效果很差,还在继续找

把方案发出来给我看看呗

网友(2016-09-03):
正在用一款上面有JC商标的模块。你这个几钱。其它都看了,功能上没什么问题。量不大。

网友(2016-12-08):
关注 也许以后能用到

网友CD:
引用 楼主:
好的,您要什么资料呢。我是直接负责技术的,可以全程支持您到调试顺利为止。绝不虎头蛇尾 ...

你们io口触发有延时么,我们要做报警系统,后来发现有一个ad采样的延时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D:
你们io口触发有延时么,我们要做报警系统,后来发现有一个ad采样的延时比较大, ...

您好,没有延时的,基本检测到了,就马上播放
报警的产品,坛子里面也有一个网友用过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有支持在线下载语音的方案吗,就是通过服务器远程动态下载mp3文件的芯片

多谢兄弟多次帮忙顶贴,感谢
您说的方案,我们也有考虑过,技术上面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需要上层的协议支持,拭目以待哈,我们应该会开发的

网友CD: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延时的,基本检测到了,就马上播放
报警的产品,坛子里面也有一个网友用过很多了 ...

你们是adc的按键,还是io口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D:
你们是adc的按键,还是io口的按键

我们是IO口直接触发的,因为AD的会受很多限制,早就抛弃这种做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S:
这个是个趋势的,建议好好的开发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确实碰到这样的客户要求,但是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 ...

好的,感谢你的建议,对于这一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S:
你们定一个标准的串口更新协议,后面的数据,如网络或者无线的数据我们自己处理,然后拆包发给你们的芯片 ...

好的,我们考虑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2018-05-22):
KT403A这个淘宝上的价格和批量价差多少?

网友:
感觉现在这类的片子很多了呀

网友(2018-08-24):
怎么联系你,谢谢

楼主:
您好,私信联系您

网友:
留个脚印 也许以后能用到

网友(2020-05-13):
楼主,有没有TTS的方案?

网友(2020-07-09):
打算买一个看一看,目前 正在做相关的项目

网友(2023-03-06):
引用 楼主:
您需要什么样的喇叭呢,譬如功率参数,用在哪里,用多大的功放。这样我们就可以给您推荐一下 ...

您好,如何称呼您?单子想和您沟通下。
564988327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