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ED灯频闪的问题;

楼主(2015-05-29):
在做led灯的时候,不管怎么改变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用手机摄像头看灯的时候,总是会有频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网友:
摄像头是有帧数的

网友:
楼主说的PWM信号是控制的还是电源驱动信号?

网友A:
PWM频率调整到8KHz以上再试试。

网友:
如果是工频纹波,估计要电源部分注意,PFC下的纹波,用DCDC/LLC解决,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也可以。

网友:
这是已知的常识吧,除非你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调整到8KHz以上再试试。

PWM调到5K以上就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调到5K以上就没有了

不是没有了,而是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有了,而是测不到了。

是因为手机摄像头的平率没有这个大,所以扑捉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手机摄像头的平率没有这个大,所以扑捉不到!

想骂你的语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