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 avr 是否有id 可读?

楼主(2015-05-29):
目前 avr 系列 是否有唯一 id 或 自定id 可以用程序自己读自己
而非用 isp ?

网友:
没有唯一的ID,都是同一个ID

网友:
avr单片机楼主用什么IDE,可否给个软件,还有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上个图,你看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