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基极不加限流电阻,有问题吗?

楼主(2015-05-29):
把下图的R9拿掉,会烧掉三极管吗?如果电流不大,应该不会烧掉,
那么多大的电流才会把BE结击穿呢? 三极管参数好像没有讲到这个。
求教各位了。

网友:
待高手解答,平时也忽略这个问题,估计和二极管一样,结温有关。
LZ这么做应该不行,虽然由于MCU输出能力有限,坏不了,但是相当于连接了一个二极管,一段MCU的IO,另一端GND一样。

网友A:
如果驱动能力够强,三极管包坏。

网友B:
以前干过这事,虐待了个8050,积极没连电阻,三极管烫得摸不得,后来抓过来一个1k还是10k的电阻连上就不热了

网友C:
不烧三极管就烧IO,几厘的东东,为什么呢

网友:
如果是射极输出,这个电阻可以不用,完全没有问题,如果是集电极输出,你就别省这个电阻,否则我不但鄙视你的技术,而且还鄙视你的人品,为了保证上电时,继电器不会误动作,你不但要用R9,还要另外给三极管be间加一个下偏置电阻。

省钱也要建立在合理的条件下,否则就是偷工减料了。

网友:
换MOS就没事

网友:
Ube导通0.7v左右  相当嵌位 本来应该输出5v结果被拉到0.7v估计单片机这个引脚也就挂了 估计跟它功能差不多的引脚也可能不好用了

网友:
已经没有下拉了,还要省限流电阻,是老板要你这样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能力够强,三极管包坏。

我就是在想,到底多大的电流会烧。
三极管参数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烧三极管就烧IO,几厘的东东,为什么呢

会烧掉IO 吗?
为什么会烧掉IO呀。请详解

网友:
可能烧三极管

网友:
烧三极管

网友D:
有些时候也不全是为了省钱,对那种很难画的板子,省个电阻出来真的很爽!
lz看DS不仔细:大厂的规格书里有个vbesat参数,你要不想加电阻就要保证vbe小于vbesat

网友:
有问题,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想,到底多大的电流会烧。
三极管参数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你搭个电路加个电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等于一只1N4148,看看是IO强还是二极管强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想,到底多大的电流会烧。
三极管参数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手册里肯定有,Vbe有限制电压的,一般最大1V左右吧,你不加电阻,IO直接输出3V或者5V就烧了。你仔细认真看看吧。

网友:
其实R9的作用主要是限流的作用,比如你HEATER连载MCU上,一般MCU管脚都很脆弱的,所以适当要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不能省的!

非死及伤呀!

网友:
楼上有大侠已经说了,三极管的Vbe就是0.7V左右,你不加基极电阻,如果驱动能力强就烧三极管,驱动能力不强就烧IO,跟电流大小没有半毛钱关系,这种接法就好比:二极管正极接电源,负极接地,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网友:
数字三极管搞定

网友:
单片机io设定成上拉输出会好一点,但三极管ic就不能调了

网友:
我觉得8楼说的不错

网友:
  该说的楼主各位高手已经说了,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器件,和FET不同。基极电阻不能省,否则要么烧IO,要么烧三极管。

网友:
去看Ibeo这个参数

网友:
把单片机设成oc加上啦方式可以。

网友E:
用数字三级管,自带限流和下拉,封装不变!如果你画错了图,少了限流电阻,就只能这样用了

网友:
会烧的,想想,你常态是不开继电器,是低电平,这时集电极就像个二极管,电流直接往IO口走,好点烧三极管,来得连MCU都挂了,必须加限流电阻,标准情况下还要加下拉电阻 。

网友F:
真要省电阻就用带阻三极管好了,可选的型号有限

网友:
一个电阻一分钱都不到,恐怕没有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干过这事,虐待了个8050,积极没连电阻,三极管烫得摸不得,后来抓过来一个1k还是10k的电阻连上就不热 ...

你控制三极管的ic难道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数字三级管,自带限流和下拉,封装不变!如果你画错了图,少了限流电阻,就只能这样用了 ...

今天才学到,数字三极管到底有啥不一样

网友:
限流的目的就是控制管子导通不长时间工作在极限状态。你去掉了肯定会因为电流放大发热发的厉害。还是老实的加上吧。

网友:
这恐怕要看io口的类型,推挽的带小功率或者带大功率三极管结果会不同,集电极开路的上拉电阻多大结果也会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真要省电阻就用带阻三极管好了,可选的型号有限

型号没必要多啊,pnp和npn各一种就够了。例如嘉利创可以买到的LMUN21/22系列

网友:
感觉三极管不会烧,I/O先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型号没必要多啊,pnp和npn各一种就够了。例如嘉利创可以买到的LMUN21/22系列 ...

我的意思是 带阻管的 电流、耐压通常都比较小,有时候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型号

网友:
刚才正纳闷数字三极管是个什么东西,查了下原来就是带阻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意思是 带阻管的 电流、耐压通常都比较小,有时候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型号 ...

只有小功率的时候才需要为了省两个电阻的面积而选这种东西啊!
要是大功率或者高耐压了,常规的管子已经很大,没必要节约这两个小电阻
我的库存里面只有LMUN2133和2233这两种(分别是PNP和NPN),电阻比例都是4K7/47K,耐压50V
常见的需要小三极管的情况(驱动数码管,驱动MOS的栅极,做小功率开关等等),有这两种足够对付了。
超出这种范围的,老老实实去找一个合适的管子。

网友:
那个电阻是用来设置三极管是工作在饱和状态还是放大状态的

网友:
内带电阻的数字三极管,长知识了。

网友:
峰值电流1A,再高应该就要坏了,这还要看散热情况等。

网友:
教科书中有啊,一般基极输入电流很小的,特性曲线上是微安级别的

网友:
你换MOS吧,不需要电阻

网友:
必须加限流电阻,虽然8051有所谓弱上拉的方式驱动,某些时候可省
养成好的设计习惯,我每个管子至少2个电阻,一个串在基级,一个并在基级和发射极之间,甚至MOS管都不要省掉G极电阻,比如特例,输入电容很大大,瞬间大电流,也有可能把IO拉坏

网友:
换MOS管+1

网友:
有一种三极管,已经内置了这个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也不全是为了省钱,对那种很难画的板子,省个电阻出来真的很爽!
lz看DS不仔细:大厂的规格书里有 ...

如是为这原因 那选下图这样的三极管就可以了哦

网友(2015-11-17):
不加电阻会有问题,你开关频率高点时间长点就会容易坏了,一般贴片三极管be电流三极管手册里面都会有参数的,sot-23的8050应该是100MA吧,具体参数根据三极管而定的,那个继电器上面最好加上个限流电阻,有些情况可能看不出来,有些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正常是要加的,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没经验的话其实不知道要加这两个保护电阻

网友:
好帖,基础扫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想,到底多大的电流会烧。
三极管参数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有阿,看Ib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