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飞思卡尔智能车怎样合理的提速?

楼主(2015-05-29):
最近在调车,摄像头组的,稳定前提下速度撑死2.4m的样子,调了好久,依旧没有找到好的方法进行提速(总会出现不稳的情况),不知道参加过这个比赛的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求分享,谢谢

网友A:
你们挺快的。我们的还没跑起来,这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挺快的。我们的还没跑起来,这可怎么办。

你们没有校赛吗?去年我学校没有校赛,然后我们都是在最后一个月才跑起来的、好好调怎么着都来得及,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没有校赛吗?去年我学校没有校赛,然后我们都是在最后一个月才跑起来的、好好调怎么着都来得及,加油 ...

我也不清楚,一开始说有校赛,后来貌似放弃的挺多,可能就没有了吧。能说说你的思路吗,主要就是怎么确定边界啊 ,现在还在纠结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一开始说有校赛,后来貌似放弃的挺多,可能就没有了吧。能说说你的思路吗,主要就是怎么确定 ...

有一个智能车的论坛你可以看看,你肯定知道这个吧?我只能给你说说思路。首先扫描方式就多种多样的,看看历届的技术报告。有从两边向中间扫的,也有从中间往两边扫的,还有先扫几行,航后跟踪扫描的,我用的第二种,打算试试第三种,可能没时间了。我用的鹰眼,扫描到变化之后简单了查了一下相邻的几个点,确定不是噪点,然后计算中心线,也没有优化路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智能车的论坛你可以看看,你肯定知道这个吧?我只能给你说说思路。首先扫描方式就多种多样的,看看 ...

我看他们有做透视变换的。我也想这么做呢,透视变换就可以算出赛道宽度,长度,还有曲率,这样就利用上了远处的信息。扫描的话,我是想确定赛道起点后,逐点扫描赛道边界,这样找到的中点对所有情况都适用,然后我可以中点滤波作为路径,再选择几个点透视变换算出距离曲率,作为加减速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他们有做透视变换的。我也想这么做呢,透视变换就可以算出赛道宽度,长度,还有曲率,这样就利用上了 ...

嗯嗯,想法很好,加油做吧。我学习不咋滴,遇到算法就脑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