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麻烦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是什么?

楼主(2015-05-29):
在一个电源电路上看到一个类似二极管的东西,用万用表量,是0.7V,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郁闷啊。各位朋友,麻烦帮我看看,如果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看样子像是稳压管,你分析一下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是9.3v的稳压管

楼主:
应该不是稳压管,更不是放电管.

该器件是串在电源地和信号地之间,通电时电压是普通二极管0.7V,不知道有什么用呢?我也没见过有这种封装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