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无铜被工艺攻克,嘉立创宣布结束孔无铜时代!

楼主(2015-05-29):
做电路板:一横一坚(线路)中间一点(孔)!
线路开短路:自从aoi出现后,这个问题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只要管理到位,解决了99%的问题,对于线路有革命性的,嘉立创上aoi以经有5年历史,现在聚真工厂采用以色列的最新在线aoi,绝对的高富帅,直接接在蚀刻线上,接成了自动线!
孔无铜:孔无铜很烦人,时不时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除了全测,不然发现不了,传统的沉铜工艺对于孔无铜,就算你控制着再好,基本上是天天有,只是多少的问题,这个一直困拢着所有的电路板人,去年聚真工厂采用了最新的做hdi手机板的导电胶工艺,导电胶对于孔无铜是革命性的,基本上没有孔无铜(达到了十万分之一,个别性事件就不加以讨论) ,原来的嘉立创所有老厂,在年前全部撒掉传统的沉铜工艺!

结束孔无铜时代,不代表完全百分百没有,只是相原来传统沉铜而言,基本上可以不计了(哈,怕碰上较真的,跟我说,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有没有:))

导电胶只是代替一铜,一铜也好,导电胶也好,都是为电镀铜做准备的,千万不要理解为不要铜:) 导电胶也有他的不足,不适合小厂,一条随便上万平方的产能,几万也是轻松的事,投资大,耗电高,而原来的沉一铜则产能没什么限制,相对于原来沉铜来说投资成本过高,原来的沉铜线几万,则这些线随便要几十万!孔无铜基本上是一铜产生!最终的电镀铜都要镀到20um左右!大厂基本上原来的沉铜全部淘汰掉了,现在只差中小型工厂没有换,因为涉及场地及投资,小厂更换要一定的时间,3-5年之内,差不多全部能更换掉

孔无铜对于嘉立创来说,可以基本宣告结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敢抽测从95%提到98%的一个直接原因,解决了孔无铜基本上解决了品质瓶颈!到嘉立创参观的人在嘉立创任可一个工厂找不到传统的沉铜生产线!

网友:
上海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好事情。
恭喜,祝贺。

网友A:
用导电胶代替金属铜?

网友B:
是不是以后简单的双面板就不用选全测试了
排队发贺电,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楼下的别歪楼

网友:
在上海的内蒙古草原儿女发来贺电

网友:
青岛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一线工作的,皖氏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越做越好,工程师的福音!

网友C:
同样关心导电胶代替沉铜?会不会有电阻?电流够不够?

网友:
这什么语文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导电胶代替金属铜?

不认真看,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关心导电胶代替沉铜?会不会有电阻?电流够不够?

不会,因为铜是最终电镀上去的,原来的沉一铜只是为了电镀铜做准备而以,很薄, 成品的孔铜厚度没有变 ,不要理解为不要铜,哈:)
,它最大的不足之处是,耗电,一次性投资太大,然后一条线的产能太大,动不动是几万平方米/  月,不像原来的沉一铜,产能你要多大就做多大。真正的大厂基本上全部更换掉了!只是现在中小型厂没有更换而以

网友D:
用导电胶代替金属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导电胶代替金属铜吗???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吧,不会有那么的好事,最终还是电铜的,只是代替一铜,孔铜的厚度是20um左右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以后简单的双面板就不用选全测试了
排队发贺电,浙江人民发来贺电                            ...

其实我一直在建议,双面板不用测试,保证98%及以上的直通率,而是比较保守的,现在我们的双面板产能差不多8万平方/月,只有5%的比例是全测,95%则全是抽测

网友:
关心无铜孔,被金属化的概率,貌似这个问题在1.6的板子有一点。当然实际概率应该小于万分之一

网友:
恭喜恭喜!
之前有被孔无铜折腾过,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发生孔无铜~

当然,我会记住之前的教训。如果下次还见到因为孔无铜而造成大量QC缺数,我只能把整批板子都扔掉重做
可以相信高科技保证不产生孔无铜,但如果遇到高科技偶尔失败的时候,绝对不能相信靠测试员可以测出全部的孔无铜~

网友:
东北大老爷们儿发来贺电!

网友:
祝贺祝贺!

网友:
陕西人民发来贺电

网友:
恭贺,在嘉立创做板更可靠了.

网友:
恭贺,在嘉立创做板更可靠了

网友:
嗯。看起来,以后还是得选全测啊。否则万一赶上这万分之一...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啊? 是指过孔里面没有铜? 没法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网友E:
导电胶代替一铜,PCB板做高低温或者温度冲击试验时,过孔的连接可靠性和一铜有差异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在建议,双面板不用测试,保证98%及以上的直通率,而是比较保守的,现在我们的双面板产能差不 ...

我们做了几十K的小批量,都没有选全测,主要是觉得性价比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做了几十K的小批量,都没有选全测,主要是觉得性价比不合适。

没必要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电胶代替一铜,PCB板做高低温或者温度冲击试验时,过孔的连接可靠性和一铜有差异吗? ...

没有任何差异,pcb百强,全换掉了(我们做的测试是喷锡喷7-10次,看对比,而百强那超大的工厂,做的测试更多,再过几年做一铜的药水供货商全死掉,不过很多全在转型做现在的导电胶了),在中国的运用历史有10多年了,在国外时间更长,只是都是比较保守,只是这几年暴发性增长!

网友E:
用户能从PCB的外观上,看出导电胶或者一铜的差异吗?(正好昨天发嘉立创做两款打样的板子)

网友:
吃过亏的飘过。。。。

网友:
描述的太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户能从PCB的外观上,看出导电胶或者一铜的差异吗?(正好昨天发嘉立创做两款打样的板子)

打样的似乎不是用这个新的工艺,小批量的才是。
上周去的时候有参观这个。

网友:
打样的什么时候会采用这个工艺?

网友:
怕的就是过孔不通,调试过程出问题了相当难找

网友:
这个不错,不过我来说几句,我们目前在立创打样板也不少了,到现在为止至少遇到过不下4次打样回来的板材有问题,很多时候明明两根线之间没有任何连接,但是直接使用下来就感觉连根线之间有东西,差找也查找不出来问题,只能怀疑是板材有问题,应为把所有材料移到另外一块板子上就好了

网友:
可能做的都比较少罢,,,就算遇到偶尔有过孔不通的,,技术员会用根引脚插到过孔内焊通,,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过孔不盖油,的原因,方便修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差异,pcb百强,全换掉了(我们做的测试是喷锡喷7-10次,看对比,而百强那超大的工厂,做的测试更多 ...

请问一下,国内地区一般普通PCB作PTH是否有用钯金工艺. 这种工艺除了环保问题,还有哪种较大缺点.

网友:
恭喜!工艺提升是电工们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