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hao123网址导航

楼主(2015-05-29):
我用的猎豹浏览器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打开 hao123网址导航,请问如何清除掉,试了试网上的办法都没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一个叫主页卫士的软件导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安装的。解决办法:有everything工具搜索HomeSafe文件夹, 将其删除就可。如果不让删除,用腾讯电脑管家粉碎删除即可。这个hao123是百度这个老流氓的。

网友:
真心TMD的烦这个123

网友:
刚刚忘记说了,被恶意的篡改主页后面还有推广链接号,赚钱不择手段。

网友:
我的IE主页被2345搞了。

网友:
以前中招过
如果修改主页解决不了的话
可能是快捷方式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快捷方式的路径

网友A:
以前上网中病毒,中木马。
现在上网中卫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上网中病毒,中木马。
现在上网中卫士

就是
稍不留神就多了一大堆的卫士

网友:
114更恶心

网友:
你去YouTube上搜一搜hao123。就会看到外国友人的花式卸载法

网友:
我的桌面右下角老是弹出百度推广,

网友:
多谢分享,之前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是一个叫主页卫士的软件导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安装的。解决办法:有everything工具搜索HomeSafe ...

为什么我的没有用,共享下everything工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没有用,共享下everything工具咯

度娘直接搜索everything,很多下载链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