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SX1278原理图和调试程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15-05-29):
搞了一周终于把SX1278收发给调通了,安美通APC340模块去掉mcu飞线,用官网提供的文件修改的,奉献原理图和调试程序,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我来占个沙发,顶一下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A(2015-07-07):
楼主  这个原理图你是从哪儿得到的?具体的参数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原理图你是从哪儿得到的?具体的参数有吗

原理图官网可以下载到,通过sx1276原理图修改的,上面的天线参数数据手册上有,但实际的天线参数还需要自己去调,要有矢网仪,不然难度会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官网可以下载到,通过sx1276原理图修改的,上面的天线参数数据手册上有,但实际的天线参数还需要自 ...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调好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你调好的参数?

不好意思,没有仪器,条件有限,我也没有调试参数。
希望论坛里面那位有心人能贡献一下!

网友:
我准备用spi写1276的驱动,谢谢了可参考

网友C:
..\..\User\SX1278\radio\sx1276-Fsk.c(389): warning:  #223-D: function "round" declared implicitly
          PacketTimeout = ( uint16_t )( round( ( 8.0 * ( ( double )SX1276FskGetPacketPayloadSize( ) ) / ( double )FskSettings.Bitrate ) * 1000.0 ) + 1.0 );
..\..\User\SX1278\radio\sx1276-Fsk.c: 1 warning, 0 errors

编译有这个警告    #include<math.h>  已经有了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5-08-09):
引用 网友C:
..\..\User\SX1278\radio\sx1276-Fsk.c(389): warning:  #223-D: function "round" declared implicitly

我的也有的,不影响驱动,所以没去管它

网友(2015-10-27):
有没有做过休眠?

网友D:
电容电感参数能给下吗?官网我这边登不上,手头资料都没有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电感参数能给下吗?官网我这边登不上,手头资料都没有参数。

我把一些官网资料上传给你,里面有layout和bom,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一些官网资料上传给你,里面有layout和bom,可以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E(2015-11-27):
LORA真的 比FSK好很多吗?LZ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ORA真的 比FSK好很多吗?LZ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测试过,距离和可靠性要好很多,尤其在建筑较多的环境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试过,距离和可靠性要好很多,尤其在建筑较多的环境下

多谢,这个测试结果对于我们老说很重要。我们最近在评估SX127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谢,这个测试结果对于我们老说很重要。我们最近在评估SX1278。

LoRa 比FSK 好很多,它是集成了扩频 和 FEC ,目前来说通讯效果在SUG 1G 的来说应该是NO.1 的。
特别是在低速率的通讯方面,如果是低速率、远距离的 这个芯片绝对是最佳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F:
LoRa 比FSK 好很多,它是集成了扩频 和 FEC ,目前来说通讯效果在SUG 1G 的来说应该是NO.1 的。
特别是在 ...

好的,多谢,样片已经拿到了,等忙完当前项目就开始评估了。

网友:
扩频可以做多信道通迅么,频率间隔多少?不懂啊

网友:
手机发的,重复了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 SX1278可以组网吗?今天来的microchip的人说一定需要一个网关或基站才可以呢?使用SX1278的设备类似手机,网关相当于移动基站han两个SX1278的模块不能互相通信?我想不可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使用 SX1278可以组网吗?今天来的microchip的人说一定需要一个网关或基站才可以呢?使用SX1278的 ...

1278的透传模块当然两个模块可以直接互相通讯啊,没问题的
只是简单的透传模块只能一主多从,不支持更高级的网络形式。更高级的网络得要你这个做模块的人自己写了。Microchip好像是替你写了一个固件
我试过不少433频段的模块,确实1278是最好的。
广州市区环境,很多高楼,大约1公里,楼比较矮的地方可以到2公里,完全可见的地方(珠江两岸)试过5公里
补充:我用的是深圳安美通的0.5瓦的模块。珠江两岸5公里的情况下用20cm小天线经常丢包,但用1米的大天线对20cm小天线就基本上不丢包了。我当天还带了平板定向天线,但发现没必要使用,因为弄个全向的大天线已经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278的透传模块当然两个模块可以直接互相通讯啊,没问题的
只是简单的透传模块只能一主多从,不支持更高 ...

多谢,点对点通讯是可以的,我想利用一个节点作为主设备,在不同的时间去读取不同的从设备信息,然后主机把这些数据通过GPRS或3G上传到云端。

网友H(2016-01-10):
引用 网友E:
多谢,点对点通讯是可以的,我想利用一个节点作为主设备,在不同的时间去读取不同的从设备信息,然后主机 ...

你描述的该拓扑结构网络结构可行,我们已经使用成功了

网友:
低速度下 1278很好用!!!

网友(2016-03-07):
求问楼主,那个RF Switch的Ctrl引脚那边的FEM CPS接的是哪个地方呢?是接单片机嘛?
以及那个VDD ANA和VDD RFS的区别?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上传一下安美通APC340模块的资料包,我看淘宝上有这个模块卖,但是太贵了,穷学生买不起

网友(2016-04-22):
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
sx1278,最近也在看,谢谢。

网友(2016-06-05):
请问星状网络,使用sx1278,一个中心点接收,从点密集,每个从点两个小时发送一次,发送数据20个字节,然后中心点回复6个字节,我一个中心点在两个小时内能够支持采集到1024个节点吗?

网友(2016-07-05):
百度一下就到这里了,最近准备用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I:
楼主,问下,SX1278接收模式时 DIO0配置成 RXDONE ,接收到数据会产生一个下降沿信号吗?为什么我在调试的时候,只有接收超时信号,和载波信号,没有产生RXDONE,,那个管脚一直是低电平0V

网友:
谢谢了,参考下!

网友:
这个以后留着看看,最近要用

网友:
这个带串口透传程序吗

网友(2016-08-06):
最近正在用这个模块。请问楼主,LORA待机模式切换到睡眠模式,怎么RegOpMode最高位清零了(变为FSK模式了),还有一些寄存器(RegModemConfig1等等)配置也清零了,。请问楼主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问下,SX1278接收模式时 DIO0配置成 RXDONE ,接收到数据会产生一个下降沿信号吗?为什么我在调试的 ...

最近调试SX1278这个模块,调得差不多了。DIO0的RXDONE你需要软件配置RegDioMapping1(0x40)、RegDioMapping2(0x41)这两个寄存器。RegIrqFlagsMask(0x11)不要屏蔽RXDONE,如果接收成功DIO0引脚就会置1.

网友:
会不会出现丢帧的情况呢,固定周期发送,出现接收不到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近调试SX1278这个模块,调得差不多了。DIO0的RXDONE你需要软件配置RegDioMapping1(0x40)、RegDioMappin ...

RegDioMapping1(0x40)  配置成0x00 RegIrqFlagsMask(0x11)配置成0x00   有接收了,管脚还是没有置一,没办法,现在是查询方式

网友(2016-09-25):
太好了,正好用到

网友:
楼主有没有使用ST出来的那个icube-lora试验呢?

网友:
楼主  这部分电路是什么滤波电路?

网友:
这个芯片,打开接收状态,功耗大的吓人,你们怎么处理的?测试发现,大概接收,在设置频点的时候就会有20ma的电流。

网友(2016-10-26):
PEM_CPS这个管脚不用接任何外部管脚,怎么切换接收跟发射?

网友:
我也移植了官方的程序,跑不起来LZ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在评估,又找到老坛子。。。

网友:
最近准备用这个模块,学习一下。

网友(2016-12-18):
引用 楼主:
我把一些官网资料上传给你,里面有layout和bom,可以参考一下

感谢.即将搞这一块

网友:
参数设置的话不是只是设置$@,S,CH=0,SF=3,BW=6,CR=1,*这几个吗??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一些官网资料上传给你,里面有layout和bom,可以参考一下

官网给的1276原理图有几个元器件没有参数,比如C40和C41,请要怎么解决呢,楼主能分享一下调通的1278参数吗??                                                          PS:SX1276官网BOM文件上有components not listed in the BOM are not populated on the module这句话,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2017-05-04):
标记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er\SX1278\radio\sx1276-Fsk.c(389): warning:  #223-D: function "round" declared implicitly

round 是 c99 函数.
https://linux.die.net/man/3/round

在keil中依赖 __USE_C99_MATH 宏.

缺省情况下

/*
* Some of these declarations are new in C99.  To access them in C++
* you can use -D__USE_C99_MATH (or -D__USE_C99_ALL).
*/
#ifndef __USE_C99_MATH
  #if defined(__USE_C99_ALL) || (defined(__STDC_VERSION__) && 199901L <= __STDC_VERSION__)
    #define __USE_C99_MATH 1
  #endif
#endif

但是 keil4 带的编译器版本 199409L, 默认不会自动开 __USE_C99_MATH

网友:
关注,最近要开始动LoRa了

网友(2017-10-17):
谢谢分享 正好项目用到

网友(2018-05-21):
谢谢!正好有个项目用,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8-10-31):
引用 网友H:
你描述的该拓扑结构网络结构可行,我们已经使用成功了

能分享一下经验不?最近也想研究一下无线

网友:
这个芯片lora超吊,通信距离2公里

网友:
LZ位的程序有BUG
每次启动发送后,要读一下寄存器,就是程序中 Loraprocess  TX done中注释掉的几行。

网友(2020-11-30):
刚好设计要用,非常感谢!

网友K(2021-05-15):
多谢楼主,我STM8L151的单片机,用SX1278,总是出现问题。单片机直接用串口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一旦加了LORA,就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

网友:
有没有测试过SX1278与SX1268之间的通讯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K:
多谢楼主,我STM8L151的单片机,用SX1278,总是出现问题。单片机直接用串口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一旦加了 ...

楼上的搞定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