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在JLC做PCB和钢网,双面板开钢网的疑问

楼主(2015-05-29):
PCB拼板后的面积是198*156mm

双面都有元件,那么开钢网的时候是不是一半面积开顶层,另一半开底层,所以钢网的有效面积就要选2倍的198*156mm??

新手没开过钢网,求指导。

网友:
是的,常见的是这样,正反两面开在同一张钢网上,在有效面积内就能做出来;至于您需要哪个尺寸规格的网框,请跟您贴片厂确认好,以免尺寸不合上不了机,或是机器的刮刀长短不合适。这些事先,请先了解确认好,谢谢!

网友A:
你下单  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下单  了吗

都已经收到钢网了。。
SMT厂反应说这个钢网不是很好,说太粗糙了。。。。。还怀疑我是不是开的激光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已经收到钢网了。。
SMT厂反应说这个钢网不是很好,说太粗糙了。。。。。还怀疑我是不是开的激光网。。 ...

楼主以前的钢网是贴片厂承包的吗?

另外,我可以强调一点,我们都是激光切割机,没有蚀刻钢网。
至于SMT厂的评价,我不好说。因为有些情况是你懂的,SMT厂找不到理由说我们好。
而事实上,我们遇到过这个情况,贴片厂跟客户说我们的钢网不好,但是又有n多个贴片厂是在我们这里做的钢网。原因你懂的。
如果楼主认为有必要,可以把钢网寄回来,我们做一番检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楼主应该选的是打磨抛光工艺。
如果抛光要求更高,可以选择电解抛光工艺,当然这个是付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已经收到钢网了。。
SMT厂反应说这个钢网不是很好,说太粗糙了。。。。。还怀疑我是不是开的激光网。。 ...

JLC的钢网。我有必要说一个字-->好。
我们公司从前年起,所有的钢网都在JLC开的。
上个月在J做的钢网印0.4的QFN IC连锡。通过与J的钢网工程沟通后他们的工珵指导我们对连锡IC的PASTE层进行处理过后再开一个网问题就解决了。J的钢网咨询服务态度好到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前的钢网是贴片厂承包的吗?

另外,我可以强调一点,我们都是激光切割机,没有蚀刻钢网。

是激光的不错  我在QQ里面和你提过很多次了  激光的 钢片材质不好  用于大于0.6MM 的焊盘  间距大于0.8左右的  的确没啥大的问题  反正锡多 边行不下去 中间的会下去 但是稍微有点密度的 全部都是不下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以前的钢网是贴片厂承包的吗?

另外,我可以强调一点,我们都是激光切割机,没有蚀刻钢网。

这次的SMT厂谈的时候问过他们,如果他们帮我开的话价格至少在300以上,也是找外面厂做的,在JLC只要80,所以在JLC开了(这价格不是便宜一点点啊!!!)。
SMT厂收到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太毛糙了,可能会连锡。
当然,我也是第一做钢网,所以也只是选择了打磨工艺,板子主要是0402封装,二极管是SOD-523,SOD-123(如果没记错的话),主芯片是QFN40,间距0.5MM的,所以看了打磨电解后面的说明(说小于0.4MM的建议选电解),也就没有选电解抛光,当然后续我们会尝试用电解抛光工艺。我想知道,如果选择了电解抛光,和打磨差距有多明显呢?
这次只是做了9块大板的SMT,下周PCBA到了才能看看有没有问题。再考虑钢网是否要重开。因为9块大板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这里补充一点:
JLC为什么不让做2cm*1cm的小板拼板呢?搞的我样板是在别的地方做的,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