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手上的USB转RS232线的输出是否符合232标准

楼主(2015-05-29):
昨天无意发现,用我的CH340串口线无法正常连接下位机,换FT232和PL2303的都可以;而这个CH340串口线在连接别的开发板的时候又是可以工作的。

LZ用CH340T和CH340G做的USB转TTL板子已经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并没有发现CH340如此不堪用,于是用示波器观察,发现CH340的线输出并不是严格的232电平,而是反相的5V TTL电平;手头其余的线都是符合标准的232电平。

在淘宝上搜CH340串口线,有很多十几元包邮的。查看差评和追评,确实看到有吐槽不是232电平的评论。

这让我很诧异,查看MAX3232的手册,发现其接收器的输入电压只要低于0.6V就认为是逻辑“1”了,不需要低到负值。难怪有时候能用,有时候不能用了。

大家手头如果有便宜的USB转232线,不妨也测测看,如果这种电平的线已经大量存在了,说不定会是个大隐患:平时能用的,噪声一大就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A:
难道是没有加TTL转RS-232芯片,不如MAX232?
LZ不如拆了一看究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没有加TTL转RS-232芯片,不如MAX232?
LZ不如拆了一看究竟。

外壳是打不开的,里面是一坨黑胶,看不出封了几个IC

网友(2016-07-30):
有两种 一种是 hl340 一种是ch340 前者 232的 后者 ttl的

网友B:
便宜的基本都是一个反相器了事,没有电荷泵做负压,不是标准的232电平,贵的没买过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基本都是一个反相器了事,没有电荷泵做负压,不是标准的232电平,贵的没买过不知道 ...

哥们肯定是没有用过CH340,省成本的不会单独给你再加一个反相器的,那也是成本对不。
CH340的说明书的摘要:

网友:
如果采用上图,TXD电平为4.7V、-4V,还是勉强符合3V~15V逻辑0、-3V~-15V逻辑1的RS-232-C要求的,似乎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抗干扰能力。
但是,如果进一步省成本,将TXD、RXD、MODEM信号直接输出到9针串口,那就非常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肯定是没有用过CH340,省成本的不会单独给你再加一个反相器的,那也是成本对不。
CH340的说明书的摘 ...

我说的反相器不是说单独的,而是ic内部做了,出来的信号就是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