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335X 千兆PHY AR8031的引脚LX问题

楼主(2015-05-30):
问题描述:
附件为千兆网口AR8031原理图。现在AR8031 没有工作起来。 PHY所需1.1V的电压是PHY本身通过LX引脚产生的,但引脚LX  AVDDL  DVDDL处测出的电压都有2.0V。

图为AR8031的LX处的电路原理,此时4.7uH处实测电压为2.0V (1.1V才能正常工作),而AVDDL,DVDDL的限压为1.6V。

问题一:
生产前的样品是正常的,此问题为全自动机贴产生的批量问题,
PHY所需1.1V才能正常工作,我一直搞不明白LX会出现2.0V电压的原因?

问题二:
LX产生的电压超过AVDDL,DVDDL的限压,芯片是否已经损坏?

网友A:
检查9脚电阻值。
然后查数据手册这个电阻的作用,看名称估计极有可能是内部电压参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9脚电阻值。
然后查数据手册这个电阻的作用,看名称估计极有可能是内部电压参考电阻。 ...

我昨天检查9脚的电阻,阻值为2K37,
其它电阻也都做了检查,可以排除是电阻造成的问题。

网友B:
检查49 PIN,接地有无接好。另外,AR8033与8031性能很稳定,我们每年用几K,在几个核心板上
都有用,很少出现问题。

网友C:
估计有可能焊接问题,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找个焊接水平不错的,换一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49 PIN,接地有无接好。另外,AR8033与8031性能很稳定,我们每年用几K,在几个核心板上
都有用,很少 ...

谢谢老王
我明天去公司,重点检查接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可能焊接问题,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找个焊接水平不错的,换一个芯片试试 ...

全自动过机的批量问题
昨天我也检查过,焊接不成问题

网友D:
我的rtl8211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怀疑是布线问题,正在改版重新制作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自动过机的批量问题
昨天我也检查过,焊接不成问题

吹一片下来看看吧,很可能是肚子下面的焊盘焊接有问题

网友F:
会不会被ESD打坏了?
ESD等级不高。
或者芯片受潮,过回流焊的时候温度过高,汽化的水蒸气把芯片内部搞坏了(MS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tl8211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怀疑是布线问题,正在改版重新制作中。

设计如果没问题的话,焊接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电源布线不涉及到高频一般控制好布线间距布通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吹一片下来看看吧,很可能是肚子下面的焊盘焊接有问题

恩,很可能接地不良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不会被ESD打坏了?
ESD等级不高。
或者芯片受潮,过回流焊的时候温度过高,汽化的水蒸气把芯片内部搞坏了 ...

ESD不可能,SMT生产防静电
温度不可能,过机有8个温度段,温度不超过250度
汽化问题也不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如果没问题的话,焊接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电源布线不涉及到高频一般控制好布线间距布通就可以 ...

设计是木有问题的,我看官方的板布得跟我不一样,当初没考虑到1.0V是开关电源,所以没引起重视。于是就导致了1.0V不稳定,网络状况时而能连,时而断开。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ESD不可能,SMT生产防静电
温度不可能,过机有8个温度段,温度不超过250度
汽化问题也不存在 ...

批量问题的话,检查一下电感吧。方向有没有反了,导致焊盘短路。

网友:
千兆网口AR8031原理图

网友(2016-03-04):
可能接线或器件接线问题,元器件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