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MPS的DC芯片,MP2565 EN R值不知道怎么计算,还有L...

楼主(2015-05-30):
以前一直使用LM7805和LM2596,只要原理图不出问题,随便怎么拉线都成。现在要高压输入36V,降压成12V,坛里的前辈推荐了MPS的MP2565,在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问题不理解。请前辈们指教。

这是我对照Datasheet画的原理图,帮我看下有没有问题。

问题1: 这个EN怎么接? 空着吗?  还有R4的值怎么算? 算电阻分压吗?
问题2:这个铺地好像比2596要麻烦一些,区分了功率地,参考了MP2303的Layout,结合这个图片,是不是MP2565底部PAD GND连接的那个区域为PGND? 然后通过大排的过孔和下面系统地连接?

编辑原因:图片传错了。

网友A:
EN使能端 ,  直接R5接VIN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使能端 ,  直接R5接VIN就可以

O,R4不接也可以对吧? 直接R5上拉?

在MP2303里面发现了这段,是不是和MP2565一样的计算方法?

大概算了下

Vin-start = 1.3 x (Rup+Rdown)/Rdown(V)

Rup = 100K

Rdown    EN
36.5K     4.86V
24.9K     6.52V
17.4K     8.77V

-------------------------------------

EN有什么讲究没? 比如Rdown设定 36.5K,则EN是4.86V,是不是表示Vin的电压小于4.86V,MP2565就不工作,大于4.86V才工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EN的电压必须要小于等于Vin吗?

网友B:
EN这个电压按手册就有说明,只要是EN的电压不能太高,分压的另一个作用是低压保护无输出。

网友:
应该是设置启动电压  ,大于这个电压值才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这个电压按手册就有说明,只要是EN的电压不能太高,分压的另一个作用是低压保护无输出。 ...

那我Rdown取个10K, EN电压大概为14.2V, Vout输出是12V,一般Vin是36V。这个EN值没问题吧?

网友C:
问题1 R204 R205去掉。EN空接就好了。
问题2 是

The MP2565 has a dedicated enable control pin
(EN). With high enough input voltage, the chip
can be enabled and disabled by EN which has
positive logic. Its falling threshold is a precision
1.2V, and its rising threshold is 1.5V (300mV
higher).
When floating, EN is pulled up to about 3.0V by
an internal 1µA current source so it is enabled.
To pull it down, 1µA current capability is
needed.
When EN is pulled down below 1.2V, the chip is
put into the lowest shutdown current mode.
When EN is higher than zero but lower than its
rising threshold, the chip is still in shutdown
mode but the shutdown current increases
slightly.

网友D:
1.EN脚是使能脚。比如你的系统设计是18V~24V的系统,低于18V不希望整个系统工作的话。就是使用R204,R205分压出一个电压给系统做检测。按照楼上的datasheet。其实如果你不用en 脚 就悬空吧
2.PGND和GND 不需要做区分,芯片底部的那个大PAD一般都是用作散热用的。layout的时候用过孔打到pcb背面,然后大面积铜皮散热
3.MPS的主页其实提供了一个芯片设计参数软件“DC/DC Designer”。你不确定各个参数的话 就用这个模拟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1 R204 R205去掉。EN空接就好了。
问题2 是

哦。一开始没看到这段。

英文不是太懂,大概的意思是不是,高于1.5V就使能,低于1.2V就禁止?

如果EN浮空,会内部上拉到3.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EN脚是使能脚。比如你的系统设计是18V~24V的系统,低于18V不希望整个系统工作的话。就是使用R204,R205分 ...

好的。EN明白了。PGND和GND不需要做区分吗? 会不会影响纹波。

网友E:
仔细看手册,mps系列各款还是有趣区别的,有的 使能脚可以悬空,有的不行,而且有电压范围,也不能直接上拉到输入,而要分压一下。我一般是分压到6-7V的样子。

比如输入12V ,则上下拉10K 分压成6V。   输入24V则上拉100K下拉47K。 分压成7.6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手册,mps系列各款还是有趣区别的,有的 使能脚可以悬空,有的不行,而且有电压范围,也不能直接上拉 ...

谢谢,EN,搞明白了。MP2303和MP2565不一样。。

DC/DC Designer 确实挺好用。

结合这个软件。MP2565 EN 1.5V以上启动,1.2V以下禁止。。

36V,上拉100K,下拉5.5K,分压出来是1.8V这样。搞明白就行了,第一次搞这个芯片。还是有点心虚的。

MP2565既然EN悬空就可以内部上拉至3V,那就不分压了。省两个元件。

--------------------------------------------------------------------

BTW,好奇MP2303 EN既不能浮空,也不能高于6V,那如果Vin是宽范围输入。比如8-24V输入均可降压到5V,那分压电阻该如何取值?

楼主:
还有,电感我取值是33uH,公司原有,省的采购多做BOM,是直插工字电感,应该不影响吧? 还是必须要CD127那种屏蔽电感?

网友F:
EN脚的欠压保护功能最好还是用上,不然电压低时输出波形很渣,甚至会损坏负载。
如果输入电压缓慢下降的话,影响非常明显。
这点可以给输出接上负载,然后调低输入电压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EN脚的欠压保护功能最好还是用上,不然电压低时输出波形很渣,甚至会损坏负载。
如果输入电压缓慢下降的话 ...

收到,MP2565某些地方语焉不详,计算方法还是结合MP2303得出。

对了。MP2565的EN输入上限应该也是6V吧? DATASHEET里没有明确说明。

这是MP2303的描述

For example, for R UP =100kΩ and R DOWN =20kΩ,
the V IN-START  is set at 7.8V.
Note the EN voltage should be no greater than
6V.  If  the  resistive  voltage  divider  will  make  it
run  over,  please  use  a  zener  (below  6V)  to
clamp it.
To avoid noise, a 10nF ceramic capacitor from
EN to GND is recommended.

-----------------------------------------------------

打算上拉100K,下拉10K。电压阀值14.3V,最高36V计算,分压后EN的电压是3.27V,如果最高限制6V的话,是安全的。

网友D:
en脚的那俩个电阻,画pcb的时候不要省,调试完了,如果确认不要,再优化bom不贴就是,你如果担心纹波的话就在一脚和8脚的那个0.1电容后面加一个10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脚的那俩个电阻,画pcb的时候不要省,调试完了,如果确认不要,再优化bom不贴就是,你如果担心纹波的话就 ...

好的,收到,多谢建议

楼主:
刚查了下MPS选型表,MP2303是同步整流,MP2565是非同步的,发烫应该也还好吧?

楼主:
MP2565参考了Datasheet进行走线,帮我看下,这样行不行,哪里还需要优化一下?

网友G:
能发下你的P元件封装吗?最近我也想换MP2303!谢谢咯!

网友H:
MPS的设计软件能共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发下你的P元件封装吗?最近我也想换MP2303!谢谢咯!

哪个P元件? MP2565吗?

网友:
你可以官网下载说明!我这就是官网。。。。。我打算最近做个测试,12/24V输入转3.3V·0.5A即可

网友(2015-09-02):
en 外面的两个电阻一定要留着位置。吃过亏了。

网友:
MPS在研究,宽电压输入,不错

网友(2016-02-01):
哪位兄弟用过MP2565DN 发现这个东西轻载下文波太大!根本没有办法用。

网友(2016-11-23):
请问 做出来效果纹波怎样? 我也是准备28V转12V 想着使用1584,网上买的模块输出纹波效果很好20mv,但是因为最大电压的波动,可以用2565,不知道输出纹波控制的怎样。一般纹波控制不好,也与pcb布局设计有关,尽量参考PDF推荐。

楼主:
MP2565和MP1584都出去几K了。貌似还可以。就试样的时候简陋的测了一下,大概在20mV左右吧。 因为我是稳到5V的,后面还有一个3.3V的LDO。所以对MCU供电来说影响不大,

5V一般是液晶输出和244供电。没发现纹波引起的异常。

网友(2017-04-26):
引用 楼主:
MP2565和MP1584都出去几K了。貌似还可以。就试样的时候简陋的测了一下,大概在20mV左右吧。 因为我是稳到5V ...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2303或者你这个mp2565的空载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H:
MPS的设计软件能共享一下么?

https://www.monolithicpower.com/Design-Support/DC-DC-Designer

网友(2017-11-28):
引用 楼主:
MP2565和MP1584都出去几K了。貌似还可以。就试样的时候简陋的测了一下,大概在20mV左右吧。 因为我是稳到5V ...

能分亨一下2565转5V的原理图吗。
和你一亲,我是打算替换掉2596的,这个2596太贵了。。真是受不了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