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菜单框架Simple Menu Frame(SMF)(Qt版完整工程)

楼主(2015-05-30):
以前的帖子
LCD菜单程序(多层菜单)
LCD菜单程序(多层菜单)(完整版)
博客里也有一点点http://www.80eboy.com/blog/menu_frame.html

NOW,Qt版的,可以先用Qt版在PC机上设计,然后移植到MCU中去,加快开发速度。
一个示例效果图(GIF动画加载可能慢一点)如果无法显示请点这里查看动画http://www.80eboy.com/img/SMF.gif

核心的代码(具体实现请下载工程文件)

struct PAGE
{
    const struct PAGE *pParent;
    void (*Function)(u8 key);
    const struct Item *pItem;
    const u8 ItemNum;
};
struct Item
{

    const u8 TypeAndIndex;
    const u8 *pText;
    const struct PAGE *pChildrenPage;
};

extern const struct PAGE *pPage;

void SetMainPage(const struct PAGE *pMainPage);
void ShowMenu(const struct PAGE *pPage);
void ShowPage(const struct PAGE *pPage);
void ShowParentPage(void);
void ShowItemPage(void);
void SelPageItem(u8 ItemIndex);
u8 Menu_GetSelItem(void);

void GetShowLst(u8 *pOutMin,u8 *pOutMax);

void KeySelItem(u8 key);

SMF-V1.0下载

补充说明一下:
Qt模拟LCD是使用本论坛坛友(jim166783)的代码(非常好用)
qt写的 点阵LCD屏 模拟器

网友A:
有空了,给你整一个VC版本的。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
Qt模拟LCD是使用本论坛坛友的代码(非常好用)
qt写的 点阵LCD屏 模拟器

网友:
再集成个c解释器就更好了

网友B:
不错,有时间在A8上试试;

网友:
不错, 非常给力的分享

网友:
给力的分享,这个思路和量子框架中的类似。

网友:
问一下可以设置数据吗?

网友:
果然楼主的贴都是帅贴,谢谢,有时候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了,给你整一个VC版本的。

金龙大哥这种资料也放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有时间在A8上试试;

这个……

传说中的土豪?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灰常的实用

网友:
LCD多层菜单,正打算学习,先收藏了!

网友:
很多人都搞虚拟屏啊,我也来个简单点的吧,用串口发送数据的,献丑了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网友:
楼上的很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这个支持开源,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有动画搞起来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牛逼,顶,期待中

网友:
必须MARK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确实很好。暂时还用不到,先点赞。

网友:
很新颖的东西,要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2015-07-24):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嗯,18楼的真的很炫

网友:
18楼的还是动画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漂亮啊,期待分享啊

网友D:
QT在各平台可移植性比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QT在各平台可移植性比较强

你已经移植了啊,神速哦

网友:
不错,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E(2015-11-03):
SMF-V1.0下载
失败了,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F-V1.0下载
失败了,求链接

http://www.80eboy.com/blog/menu_frame.html
页面最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80eboy.com/blog/menu_frame.html
页面最下面

下载了QT工程,安装了QT        之后打开工程编译成了 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这个好,不知道又没有做完,可不可以共享出来.

网友:
这个比较好以前就有参考过楼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www.80eboy.com/blog/menu_frame.html
页面最下面

楼主看到回个话呀,为什么QT编译错误哦

网友:
顶,看起来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到回个话呀,为什么QT编译错误哦

我这边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1.把Qt换成英文版
2.目录不要包含中文
3.把文件夹名字该成SMF(可能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1.把Qt换成英文版
2.目录不要包含中文

结构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边编译是没有问题的
1.把Qt换成英文版
2.目录不要包含中文

请给个编译成功的QT版本下载吧,我是在QT官网下的,结果装好就是中文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给个编译成功的QT版本下载吧,我是在QT官网下的,结果装好就是中文了.

Qt5.5.0的
可以设置成英文的

网友(2016-04-07):
mark 菜单框架 QT

网友:
赚积分,赶快重回高级进水坛

网友:
收藏这个菜单了

网友(2017-04-14):
可以先用Qt版在PC机上设计,然后移植到MCU中去, 请问这里的移植过程是怎么进行呢?,不会是把相应文件的内容复制过去吧?

网友:
强帖留名!以备后用!

网友(2017-06-03):
参考一下楼主代码,感谢分享!

网友(2018-03-26):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你好,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9-10-16):
谢谢分享,请问楼主如何修改成LCD1602的模拟器呢?

网友:
mark 简单菜单框架Simple Menu Frame(SMF)(Qt版完整工程)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稍微强大一点点的,还没搞完,先搞张图片,以后再发。

19年了,19年了

网友:
简洁明了,备用

网友:
电工都是全栈啊

网友:
虚拟屏幕漂亮

网友:
谢谢,先下载看看,一直想做这个菜单

网友:
抱歉抱歉,离职了,项目烂尾了,

网友(2021-05-24):
菜单可以支持汉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