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输入、0-10V输出电路外包咨询

楼主(2015-05-30):
先提要求:
3块板:
        4-20mA输入,输入使用15EDG 3.81端子,输出使用XH端子,
        0-10V输出,输入使用15EDG 3.81端子,输出使用XH端子,
        数据处理板,带1路RS485,MCU优选飞思卡尔、NXP、ST
AD/DA最好使用运放实现,与MCU通过I2C或SPI通讯

参数要求:优先误差0.1%,如果要求高则可降为0.2%、0.5% 。

验收内容:
1. 以上3块板的实物各3套;
2. 以上3块板的原理图、PCB文件;
3. 测试代码,显示采集的电流数据,设置输出;

电路板项目外包是件头疼的事,大家都懂的,一切全因甲乙双方利益不同,这里就不多说了。并且这次是个人自费,也没有实际需求,仅是为了掌握这部分知识。所以这次打算这样做:
1. 欢迎大家就技术方案、价格讨论;
2. 有兴趣的网友可报价(明的、私信均可),请给出交货日期,不同参数不同价格也可,方便我根据价格选择;
3. 如果我能接受价格,则成交。不要问我预算是多少,因为没有销售需求,仅是为了掌握这部分知识,所以价格越低越好;
4. 如果成交,我先打款(不适用于论坛新人);
5. 过程中需根据进度贴出原理图、软件,PCB也可贴出图片讨论(是否上传PCB文件由设计者决定);
6. 完成后在论坛公开原理图、软件,是否公开PCB文件由设计者决定;
7.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版权归原设计者与我,可以自由使用;
7. 。。。。如有再添加吧

这次事件希有两个目的:
1. 上面说了,掌握这部分知识;
2. 通过这种形式让论坛积累更多的基础知识,虽然我想只有我一个人掌握,但是不共享、不为他人,又能有谁为我呢,所以最终资料公开;
=====
修改:不一定要做成3块板,做在一起放在不同区域也行

网友A:
lz学东西舍得下本。

网友:
4-20mA输入、0-10V输出电路???

感觉LZ没说明白。

网友B:
我有成熟的产品化的方案
包括电路图、pcb和源程序
cpu为stm32
电路还带隔离功能,数字量输入输出

个人认为DA/AD没必要自己搭电路,学会用芯片就可以了
而且电路板最好自己做,自己调
这样子才是学习

网友C:
都是模拟量输入输出变送,根本用不着单片机吧,用250欧金属膜电阻做输入电阻,得到1-5V,用一级运放做调得到0-4V 再放大2.5倍就搞定了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用STM32这样的芯片,浪费了,如果一定要实现程控,那么MCU最佳的选择应该是STM8L,带ADC和DAC的型号。

网友D:
发到这儿,要用飞思的芯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学东西舍得下本。

这样学的快,还少走弯路,可以有更多精力专注擅长的领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成熟的产品化的方案
包括电路图、pcb和源程序
cpu为stm32

这方面我是个半吊子,所以希望能有现成成熟的方案,这样用时直接加上就行了。
您的资料可以分享吗,按照我的要求您来做也行,或者资料发我,我给您充两百话费表示一下心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到这儿,要用飞思的芯片么

不一定,优先用他的,尤其是5v电源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模拟量输入输出变送,根本用不着单片机吧,用250欧金属膜电阻做输入电阻,得到1-5V,用一级运放做调得到 ...

不是为了转换,只是为了这两个独立的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学的快,还少走弯路,可以有更多精力专注擅长的领域

我看上面有人说太简单了,那我来帮你补充几条:
1.  高级一点的, 你必须要4-20MA要差分输入, 因为一般的是共地输入的; 差分输入的话,你设备和电流输出设备无需共亨一组电源;
2.  更高级一点,要求隔离的差分输入或共地输入,随你意;
3. 0-10V输出同理; 同时可以要求,DAC输出0-10V/4-20MA,或者PWM输出;这样的话更灵活,在没有DAC的地方你也可以用,随便拉出一个IO模拟PWM,妥妥的;
4. 485通迅的也一样,你可以要加有MODBUS功能,要主站,要从站,要主从站同时; 甚至你可以要求2个485挂在一起,来处理Profibus;嗷嗷的,当然这个是有点难的哦;价格也不一样;
以上谨供参考,你觉得呢?如果赞好的,给加到主楼去吧;
PS: 这下大喊简单的朋友们,要动点小心思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方面我是个半吊子,所以希望能有现成成熟的方案,这样用时直接加上就行了。
您的资料可以分享吗,按照 ...

omg,,,,,,lz外包的概念太宽广了,浪费情绪

网友:
楼主的两百块还是留着买两个现成的隔离器吧,还有售后的增票。

金升阳有隔离模块,体积很小,一百多点吧。

网友F:
另外,奉劝楼主一句

如果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好好的去专利局的网线看看。

那些都是公开了原理图的,保证正确的。

基于学习研究的目的,可以使用世界上任何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omg,,,,,,lz外包的概念太宽广了,浪费情绪

伤心,,,,
对您,如果有兴趣可以报价来接,如果没兴趣做并且有意分享资料,那我给您充个话费表示心意,您的资料不是完全符合,所以不是买资料。如果都不行,那一笑而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奉劝楼主一句

如果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好好的去专利局的网线看看。

如果实现不了就把公司设备上那个拆解了,拆坏了再买个新的换上吧。
另外,我觉得大家只看到外包,没看到我是自费促进论坛多份资料的贡献。

再谈谈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1. 本人做过嵌入式研发,但不精,尤其是硬件。不想也没精力在不擅长的领域深究了,前面说的学习是想做到:用时能复制拼接到新板子上,出问题能维修。至于细节,能懂最好,不懂就算。
2. 现在不做嵌入式,工作内容比较杂,样样不精,但是公司需要一种人:项目负责人,要做到快速有效完成项目,成本控制的还要好。所以想积累些这样的模块

其实外包这种事也就钱的问题,大家不论做不做都凭自己经验抱个价吧,别都想了解却都不说。都想看别人小鸡鸡,都不肯脱裤子,那还看个毛啊(⊙o⊙)(⊙o⊙)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上面有人说太简单了,那我来帮你补充几条:
1.  高级一点的, 你必须要4-20MA要差分输入, 因为一般的是 ...

内行。我现在工作经常涉及非标设备,这些内容不管有没有是否用得着都让供应商加上,

网友:
0-10V输出,供参考。

网友:
建议拆解设备测绘,作为产品一般电路都是经过调试验证过的,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网友:
花钱买现成的产品不就行了?大公司做出来的都中规中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成熟的产品化的方案
包括电路图、pcb和源程序
cpu为stm32

stm32实现两线制怎么做?现在我一个功耗降不下....求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另外,奉劝楼主一句

如果是出于学习的目的,好好的去专利局的网线看看。

请教去哪里看,谢谢、、、

网友:
  楼主肯出多少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教去哪里看,谢谢、、、

万方、知网都可以检索到。

网友:
0-10V 要看阻抗,输出线超过10米差距就大了,324运放输出不管用。
这些东西原理简单,要实用的话。。。

网友:
我这有类似的现成板子,两三年前的东西了,STM32,没有10V输出,其他基本满足要求,当然还有一些IO口,不知道楼主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万方、知网都可以检索到。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到现在也没有人有兴趣,自我感觉得在楼主位的这种方式也不好进行下去,所以选择买个成熟的产品回来学习了。

------------------------------------------------
好多人说STM32不稳定,不过这块板子上用的是STM32F100,搞非标的应该有不少知道这块板是啥,用量不小的

网友:
刚刚做了一个,使用飞思卡尔的

网友I:
也想学习这个,看看各位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想学习这个,看看各位的思路。

拆解设备上的电路,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解设备上的电路,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AI+ PO 和 AI- PO是接在哪里了呢?或接在哪个芯片的哪两个脚上面了?是否能明示?
同理,VI+ PO和 VI- PO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AI+ PO 和 AI- PO是接在哪里了呢?或接在哪个芯片的哪两个脚上面了?是否能明示?
同理,VI+ PO和 VI- PO 呢? ...

左边是输入端子,右边接单片机 ADC输入引脚,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到现在也没有人有兴趣,自我感觉得在楼主位的这种方式也不好进行下去,所以选择买个成熟的产品 ...

这块板子是干啥的?有资料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边是输入端子,右边接单片机 ADC输入引脚,

如果右边接ADC输入引脚,不对啊,一般单片机ADC输入引脚是一个脚啊,比如STM32,它的是ADC, 是ADC_CH0,CH1,CH2,CH3.....如此,一个IO就是一路ADC; 你这有2个管脚咋接? 能说明一下是啥单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右边接ADC输入引脚,不对啊,一般单片机ADC输入引脚是一个脚啊,比如STM32,它的是ADC, 是ADC_CH0,CH1,CH ...

负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块板子是干啥的?有资料么?

Plc,只有使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右边接ADC输入引脚,不对啊,一般单片机ADC输入引脚是一个脚啊,比如STM32,它的是ADC, 是ADC_CH0,CH1,CH ...

单片机请仔细看实物图片,st的

网友J(2015-07-10):
你好,4-20mA输入进展怎么样了,最近在搞,,,你那块板子的资料共享一下可以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拆解设备上的电路,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那几个电容是多少呀?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到现在也没有人有兴趣,自我感觉得在楼主位的这种方式也不好进行下去,所以选择买个成熟的产品 ...

这个板子有点像信捷plc的扩展板

网友E:
如果右边的负端是接地,正端进单片机的ADC,那我们从左边看,其实左边的负端到右边的负端,是没有啥东西的,直接共地?

如果有两种不一样的外部4-20MA,都来接入,两个输入设备的地,都通到这个地,这个地好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右边的负端是接地,正端进单片机的ADC,那我们从左边看,其实左边的负端到右边的负端,是没有啥东西 ...

是这样的,所以书面知识不能全信,更不能偏信,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板子有点像信捷plc的扩展板

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几个电容是多少呀?

没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4-20mA输入进展怎么样了,最近在搞,,,你那块板子的资料共享一下可以么? ...

板子mcu是熟悉的,所以直接改程序就行了,没板子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所以书面知识不能全信,更不能偏信,

你这个输入在多路前提下,应该是共地才有效,
如果想多路输入,分别独立,应该要差分才有效;
你这种是属于输入共地了,通用性不是太好;

网友L(2015-08-11):
都看不到图了,不知道啥情况,是我网络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都看不到图了,不知道啥情况,是我网络的问题吗

我也看不到图片 还下载不了东西。不知为什么?  手机貌似可以看到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解设备上的电路,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你搞错了,这块板子是信捷PLC的DA、AD板,没仔细看资料?AD输入是电压输入,然后是DA输出,电流型,不是输入

网友:
52楼 说的不错的  这个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到现在也没有人有兴趣,自我感觉得在楼主位的这种方式也不好进行下去,所以选择买个成熟的产品 ...

给个链接地址,我也搞一块看看!谢谢!

网友(2019-01-13):
Please help me with schematic and PCB file for 4-20ma and 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