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利用PIC16F887产生两路互补的波形?

楼主(2015-05-30):
CCP1CON设置中已设为半桥输出,P1A,P1B,P1C,P1D都设为了高电平有效,然后简单设置了一下PWM1CON ,但是P1A,P1B没有出来波形,求解??非常感谢!!!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
TRISA=0B11111111;           //未用设置为输入
          TRISB=0B11000111;           //RB3-5设置为输出
        TRISD=0B11111111;           //RD设置为输出
        TRISE=0B00001111;           //RE0-2,RE3与MCLR公用为复位脚设置为输入

/////////////////////////PWM CREAT/////////////////////////////////////////////////////
        TRISC=0B11111111;      //初始化RC7-RC0的输入输出方向
    PORTC=0B00000000;      //初始化RC7-RC0的数值

    //***CCP1的PWM功能初始化***
        PWM1CON=0x86;
    PR2=0x31;              //设置周期为20K,利用给力者课件确定
    CCP1CON=0x4C;          //ccp1con寄存器低四位为11XX表示PWM模式,
//        PWM1CON=0x9f;
        CCPR1L=0x10;           //十位PWM的高八位,与ccp1con高四位的低两位,组成十位设置占空比为33%
    TMR2IF=0;              //清零PIR1寄存器中的TMR2IF中断标志位
    T2CKPS0=0;             //定时器TMR2设置1:1预分频比,T2CKPS0=0,这一个与下面两个
    T2CKPS1=0;             //定时器TMR2设置1:1预分频比,T2CKPS1=0控制预分频比
    TMR2ON=1;              //T2CON寄存器中的TMR2ON位置1使能Timer2
//        PWM1CON=0x06;
    TRISC2=0;              //清零TRISC2位,使能CCP1引脚输出驱动器
        TRISD5=0;              //清零TRISC2位,使能CCP1引脚输出驱动器
        while(1);

网友:
半桥可编程死区延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