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5-05-30):
一款类似智能家居网关的产品,需要连接到用户家中的路由器,考虑到安装布网线麻烦,需要通过wifi连接路由器。
目前打算选择usb接口的wifi代替有线网连接路由器,体积小,价格比sdio的wifi模块低,不知道有类似项目需求的网友,是如何选择用于arm的wifi模块的?

网友A:
买个串口转WIFI,淘宝15块,SDIO的话,WM-G-MR-09,USB的wifi大多要操作系统支持,否则麻烦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串口转WIFI,淘宝15块,SDIO的话,WM-G-MR-09,USB的wifi大多要操作系统支持,否则麻烦的一塌糊涂 ...

谢谢关注,wifi转串口需要修改程序(程序使用socket)。刚刚编译了mt7601u的wifi,无线网卡模式可以使用,ap模式比较复杂。

网友B:
linux系统的可选择的非常多。
RTOS又要socket的编程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RW009。

网友:
esp8266,即可以当小模块使用,串口接口;也可以当mcu使用,有io,ac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系统的可选择的非常多。
RTOS又要socket的编程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RW009。 ...

rw009提供的驱动都是基于rt-thread的,能不能提供和系统无关的驱动,这样用起来比较灵活了

网友:
CC3000应该不错,TI的质量还是有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