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的电子罗盘每进行一次测量,都要等待大概5ms

楼主(2015-05-30):
  mpu9150的电子罗盘每进行一次测量,都要等待大概5ms,这样姿态更新速度超不过200hz,不知道用过这个芯片的兄弟们是不是都这个情况?

网友A:
电子罗盘(磁)本来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罗盘(磁)本来就慢

恩恩,是的,刚刚去看了一下以前用的hmc5883l,最大输出频率也才160HZ,只是它可以连续不断地读,不需要等待所以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X宝卖的AHRS模块的更新速度能达到200HZ,难道他们的磁力融合和加速度融合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电子罗盘不需要那么高的更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罗盘不需要那么高的更新频率

恩恩,是的,我试过了,效果不错。

网友C(2016-05-18):
楼主,是不是做速度和控制要求严一些的东西,比如四旋翼,用MPU9150的DMP功能得到数据的频率太慢了?不能用它的DMP来得到角度数据,只有自己再用其他算法来处理?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做速度和控制要求严一些的东西,比如四旋翼,用MPU9150的DMP功能得到数据的频率太慢了?不能用 ...

快一点比较好,DMP我自己没用过,但是我听说也能用,你可以在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一点比较好,DMP我自己没用过,但是我听说也能用,你可以在查查。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