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笔记本硬盘的状态,是否需要更换硬盘

楼主(2015-05-30):
用HD软件检测了下硬盘,如上图所示,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硬盘的状态,是否需要更换硬盘。

PS:前天晚上突然开机检测不到硬盘,一直卡在开机界面,拔插硬盘重启电脑都试过,仍然不行;

      后来用U盘做的PE引导了下系统,进PE仍然提示找不到硬盘,最后又重启了几次,发现电脑开始检测硬盘了。

      检测完之后,艰难的进入桌面,整个过程花了十多分钟,后来尝试正常重启,发现每次重启都很慢。

      今天上午把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重装了系统,最后用HD软件检测,得到上面的数据。

网友A:
非常需要 数据可贵

网友B:
重要的数据一定要有多个备份,甚至不同地点的多个备份。。。。。不要以一个硬盘的好或坏来衡量数据是否安全!!!!!!!!!!!!!!

网友C:
我的一个SSD,不过只是用在系统盘,这样也挺久了,今天大家见证还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需要 数据可贵

数据全部备份到移动硬盘里面了

PS:当时电脑提示找不到硬盘,头脑突然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完蛋了,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料全没了,后悔没有把重要资料备份!

       后来冷静了下,拔插硬盘、重启电脑、PE引导,反正能试办法全试了,最后奇迹般的检测到硬盘,并艰难的进入桌面,查看电脑,分区和资料全在!

       然后果断在JD上买了个1T的移动硬盘,电脑也不敢关,一直开的,等移动硬盘到手把资料全部备份出来,才敢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要的数据一定要有多个备份,甚至不同地点的多个备份。。。。。不要以一个硬盘的好或坏来衡量数据是否安全 ...

谢谢,已经备份了!

的确,很多数据是无法用钱买到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在JD上买了个移动硬盘,把资料全部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SSD,不过只是用在系统盘,这样也挺久了,今天大家见证还能用多久??  ...

我的还可以继续服役吗?

PS:格式化重新分区,然后重装系统,目前感觉还行

注:没有进行低格,据说低格可以修复或者部分修复,不知真假。

网友:
你运气真不错。 拿我们这里来要求恢复数据的电脑经常有,有些人N年都没有一个备份,甚至还有把所有的资料长年放在U盘里的,醉了一次又一次。
像我这样把数据备份当饭吃的人,倒是从来没有发生数据丢失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备份了!

的确,很多数据是无法用钱买到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在JD上买了个移动硬盘,把资料全部 ...

一个备份还是不够的,要么再来一个硬盘,要么可能的话考虑一下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备份还是不够的,要么再来一个硬盘,要么可能的话考虑一下网盘。。。。 ...

新的硬盘已经在路上了,正在纠结要不要退掉

PS:重新格式化分区之后,感觉运行状态还不错,纠结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硬盘已经在路上了,正在纠结要不要退掉

PS:重新格式化分区之后,感觉运行状态还不错,纠 ...

都在路上了,还纠结什么呢?

楼主:
忘了说明,错误慢扫的时候发现两个红块,也就是说有两个坏道。

网友:
三个警告,这个硬盘随时都有可能坏,该换新了。

网友D:
一定要换   坏了就只有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换   坏了就只有哭了

哈哈,新硬盘今天上午就到,目前仍在使用旧硬盘上网发帖;

PS:昨晚又突然提示找不到硬盘,不过还好重启之后能正常进系统,看来还是得换啊!

网友E:
重要数据要用多种媒介备份,比如光盘,移动硬盘、nas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新硬盘今天上午就到,目前仍在使用旧硬盘上网发帖;

PS:昨晚又突然提示找不到硬盘,不过还好重启 ...

硬盘的成本和数据以及故障后恢复的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了。所以,该换就换。

旧硬盘可以拿来拆解,移动临时数据,或者充当状态良好的备份盘的备份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的成本和数据以及故障后恢复的成本相比,可以忽略了。所以,该换就换。

旧硬盘可以拿来拆解,移动临 ...

恩,打算将这块旧硬盘拆下来当备份盘;

昨天将移动硬盘备份的数据全部拷回旧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要数据要用多种媒介备份,比如光盘,移动硬盘、nas

谢谢提醒,改天买些光盘回来,慢慢刻录

网友G:
硬盘都这样了还纠结啥呀,  必须换.

网友:
这个硬盘可以换了,如来不及换也要及进备份数据。
硬盘天生就有缺陷,出厂时有两张表,一张表叫P-List(工厂坏道列表),一张表叫G-List(增长坏道列表),硬盘出厂后在使用中出现的坏道是记录在G-List表中的,但G表大小是有限的(大部分硬盘在质保期内是填不满这张表的)。
楼主的硬盘建议还是换了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盘都这样了还纠结啥呀,  必须换.

已经换好了,速度杠杠的,硬盘温度也没那么高了

网友H:
wdr pro西數專門g表轉p表的,公司200多條壞道的西數一樣把g表清成0,看你的描述應該是負磁道出問題了。主板自檢硬盤信息是放到0磁道外的負磁道上的,你應該是負磁道壞道了,神仙難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wdr pro西數專門g表轉p表的,公司200多條壞道的西數一樣把g表清成0,看你的描述應該是負磁道出問題了。主板 ...

错误慢扫发现两个坏道,偶尔会突然找不到硬盘,应该寿命差不多了

不过今天下午已经换了块新硬盘,速度杠杠的,硬盘温度也不高,基本在44度左右(之前旧硬盘最高到57度)

网友:
光盘备份死的更快

网友:
我一般两年买一个硬盘换上,老的硬盘直接放抽屉备份。
这么多年也没有几块硬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SSD,不过只是用在系统盘,这样也挺久了,今天大家见证还能用多久??  ...

SSD不要用HDTune这个老掉牙的软件检测,请用CrystalDiskInfo

网友:
引用 网友I:
SSD不要用HDTune这个老掉牙的软件检测,请用CrystalDiskInfo

用CrystalDiskInfo检测一切安好,盘是2012年8月买的,原来用在笔记本上,现移到台式机上,开机20秒左右。哈

网友D:
我曾经硬盘坏过一次,好像是磁盘坏道太严重了,电脑根本没办法启动,即使启动了电脑也是慢的跟蜗牛一样。最后完全都启动不了了。搞的我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搞定。深刻的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硬盘坏过一次,好像是磁盘坏道太严重了,电脑根本没办法启动,即使启动了电脑也是慢的跟蜗牛一样。最 ...

我的搞了两天,备份数据加换硬盘、重装系统、恢复备份。还算幸运,数据都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J:
1T 笔记本硬盘x宝才285包邮,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什么牌子这么便宜,×宝的不敢买!

我在JD上买的500G西数蓝盘,用手机下单,使用优惠券之后是269元。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还可以继续服役吗?

PS:格式化重新分区,然后重装系统,目前感觉还行

拿来下载电影可以,其它还是算了,随时挂。HD tune作慢扫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拿来下载电影可以,其它还是算了,随时挂。HD tune作慢扫再看一下。

慢扫有两个红块,重启电脑偶尔提示找不到硬盘;

现在已经换了新硬盘,资料已经备份到移动硬盘了,旧硬盘上面也有资料,就当多了个备份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敢买,难道你觉得这玩意还能有假货??

×宝水很深,还是选择JD,虽然贵点,但是心里踏实,售后也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扫有两个红块,重启电脑偶尔提示找不到硬盘;

现在已经换了新硬盘,资料已经备份到移动硬盘了,旧硬盘 ...

把那红块区单独分区(以容量百分比估计应当分区 的位置。如红块在正中间,那你用容量*50%加减5%这块区分出来不要用了)然后隐藏,可以再顶一阵,但也顶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