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平衡车为什么可以站起来

楼主(2015-05-30):
是通过MPU6050传感器的角度、加速度、就可以站起来吗   需要加速度环吗?  对于这些还是不太明白  希望有明白的人指指路  谢谢了

网友A:
角速度很重要,加速度是用来长期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速度很重要,加速度是用来长期校正。。。

恩   载人的是不是就不用位移和速度了   这只是我在本论坛看见大神说的   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载人的为啥就不用位移和速度   位移和速度到底起什么作用  ?   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还是从信号与系统开始讲起吧

网友:
是的,载人的不需要速度环,因为人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B:
速度环,如何快速达到所需速度值,加上的话,速度变化会更迅速准确。位置环,主要是用来实现固定点自平衡,通过积分来实现位置不变,载人平衡车只要跑就够了,不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环,如何快速达到所需速度值,加上的话,速度变化会更迅速准确。位置环,主要是用来实现固定点自平衡, ...

恩  好的  谢谢了  但是我现在情况是  人不上去 可以很稳定的平衡  但是人上去就不行了   会跌倒 好像力矩不够 或者电流内环相应慢  具体还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了  但是我现在情况是  人不上去 可以很稳定的平衡  但是人上去就不行了   会跌倒 好像力 ...

用的pid吗,你的p调大,试试

网友:
和倒立摆原理差不多吧?自己没有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