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PID怎么解释

楼主(2015-05-30):
如题:顾名思义滑动就是PID参数是呈线性的  平滑的   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是不理解   有明白的   解释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说滑模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滑模控制吗?

我就是看了 一个帖子 他做的平衡车 使用的就是滑动PID  非常的稳定  并且还是无刷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了 一个帖子 他做的平衡车 使用的就是滑动PID  非常的稳定  并且还是无刷电机 ...

哦哦!滑模是非线性的,pid是线性控制,滑动pid应该还是属于线性控制吧!像直立小车这种pid足矣。你说的贴子在哪儿看到的呢?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 滑动PID就是PID参数实时变化的PID

网友B:
4L正解,由于PID可控的线性区域较小,有的时候并不能满足所有控制区域。所以,根据区间不同调整不同的PID参数,实现对于大片区域的控制,即滑动PID控制,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大的控制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滑模是非线性的,pid是线性控制,滑动pid应该还是属于线性控制吧!像直立小车这种pid足矣。你说的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E8%A1%A1%E8%BD%A6

楼主:
引用 网友B:
4L正解,由于PID可控的线性区域较小,有的时候并不能满足所有控制区域。所以,根据区间不同调整不同的PID参 ...

具体怎么实现呢   有没有参考的文档 或者书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实现呢   有没有参考的文档 或者书籍

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