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任哲uc/os BC编译遇见问题就指教

楼主(2015-05-30):
如题:刚开始学任哲uc/os 用BC3.1编译 hello,world! 但是老师提示找不到TEST.C文件 .C文件明明已经放在test文件里面。 求大神指教菜鸟........

网友A:
"test.c"  换成 “.\test.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c"  换成 “.\test.c”试试

还是不行 “.\test.c ”    为什么\前面要加个.  是表示什么意思 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我的BC3.1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test.c ”    为什么\前面要加个.  是表示什么意思 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我的BC3.1有问题 ...

".\"表示当前目录下。上面的图中,你是不是少了个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当前目录下。上面的图中,你是不是少了个空格?

哪个空格少呢?

楼主:
问题点找到了 原因是我的test.c 文档的问题  系统重命名不改边文本格式 变成了Test.c.txt格式了 重新ren一下就OK了  谢谢楼上的那位热心朋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当前目录下。上面的图中,你是不是少了个空格?

谢谢啦兄弟,问题点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