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很慢,连BIOS 启动那个画面都很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5-31):
电脑启动很慢,连BIOS 启动那个画面都很慢,WIN7能启动起来,速度也很慢,大概能慢10倍吧,打开一个窗口,能明显看到动画效果,可能是什么原因?平时没出什么问题,昨天用还好的,今天早上就变成这样。I3 处理器,2年前买的电脑。

网友:
硬盘快废了。

网友:
刷下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大多是硬盘快不行了。赶紧用U盘启动进入,把硬盘备份一下。

网友:
检查32768晶振

网友:
把硬盘驱动卸载一下 重启 如果速度正常 那么硬盘有问题了 临时使用就卸载驱动  长期换硬盘把 笔记本换ssd

网友:
还有可能是CPU风扇的问题?

网友:
硬盘快坏了了。前段时间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慢得要死。后来一看硬盘,坏道太多太多了。

网友:
内存条接触不良也会产生这种现象,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
查看时钟是否正确,在断网状态下。

网友:
楼主,看看你放主机的地方是不是有些潮湿?

网友:
看下bios里面cpu的温度

网友:
主板电容怀孕了?

网友:
重点关注你的硬盘

网友:
把多余的板子,盘等都拆卸,用最小系统运行PE,如果还慢的话,进入BIOS,恢复或重新设置,之后进PE,不正常的话,用测速软件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正常的话一个个装回

网友:
先把能拔插的都拔插一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80%原因是硬盘,
拆掉硬盘看看进bios速度如何,快了就是硬盘。

网友:
风扇有问题了,CPU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