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学学linux,是用虚拟机学还是直接装在电脑上面学呢?

楼主(2015-05-31):
如题,最近想学linux操作系统,由于平常还会经常用到windous,所以想用VMware装,但是鸟哥的linux私房菜里说那样不好,大家都是怎么学的呢?

网友:
虚拟机即可。

网友A:
跑虚拟机的话电脑一定要高配,比如换SSD,不然会很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虚拟机的话电脑一定要高配,比如换SSD,不然会很卡的

基本需求,按重要性排序:
- CPU的硬件辅助虚拟化支持,Intel的话,就是支持VT-x,并且在BIOS中要开启。
- 内存大。4G内存起虚拟机没问题,但是很容易发生内存不足,8G以上。
- 多核。4物理核或以上为宜;双核一般用途、学习之类没问题,重载会慢。

磁盘性能不是最重要的,至少排序不在前边。

网友:
只要不太卡,虚拟机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虚拟机的话电脑一定要高配,比如换SSD,不然会很卡的

电脑配置还行,自己配了个ssd

网友:
装双系统吧。

网友:
用虚拟机吧 教程很多  我就是用的虚拟机

网友B:
用虚拟机吧,在linux发现问题时,还可以切到window下百度或者google....要不然你就准备两台电脑吧.....

网友:
跑虚拟机方便点,先试一下,只要不是太卡就行了!

网友C:
不要有学linux的心态,而是要有用linux的想法
系统纯是个工具,需要学的是linux上的你要用的软件

网友:
我就是花200块弄了个旧电脑。这样还可以用ssh远程登录。

网友:
撞虚拟机不错的,可以直接按装服务器自联局域网什么的;也可以开发研究RTOS等,即使崩溃也不怕。

网友D:
用虚拟机装Ubuntu,然后:
1、用putty通过SSH连接到Ubuntu这样,执行命令
2、用samba分享home目录,这样可以直接在Windows文件浏览器中操作Ubuntu里面的文件,并可用Windows上的编辑器软件打开和编辑Ubuntu上的文件
这样就不用操作Ubuntu的图形界面了,就不容易卡顿

发给效果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有学linux的心态,而是要有用linux的想法
系统纯是个工具,需要学的是linux上的你要用的软件 ...

我跟你恰好相反,不学怎么用Linux,配置好后所有的开发尽量都在Windows下面做,具体做法见14楼,另外再配以NFS、Windows下的串口助手,整个开发过程都在Windows下面做。。Ubuntu只是个编译工具

然后学习Linux内核的配置、编译、字符设备驱动的开发、Linux API,然后就是用C语言基于以上这些编写应用程序,如网络应用、Qt界面应用等

当然,我也刚学不就,只是觉得这种方法省事,毕竟Linux本身很浩大,学它太费精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恰好相反,不学怎么用Linux,配置好后所有的开发尽量都在Windows下面做,具体做法见14楼,另外再 ...

领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虚拟机吧,在linux发现问题时,还可以切到window下百度或者google....要不然你就准备两台电脑吧.....{:sm ...

有道理,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虚拟机装Ubuntu,然后:
1、用putty通过SSH连接到Ubuntu这样,执行命令
2、用samba分享home目录,这样可 ...

谢谢,现在还什么都不会,哈哈

网友E:
双系统怎么装?Windows和Ubuntu怎么才能装一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系统怎么装?Windows和Ubuntu怎么才能装一台电脑上?

这个教程还是蛮多的,百度一下应该就会有

网友:
http://tongxinmao.com:8000/   码农工具--在线LINUX, 打开浏览器就可以用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恰好相反,不学怎么用Linux,配置好后所有的开发尽量都在Windows下面做,具体做法见14楼,另外再 ...

很多做linux开发的都是如此。

网友:
新一点的电脑,上大内存和SSD,玩虚拟机就比较舒服。

网友:
4G以上内存要64位系统,才可以?

网友(2018-08-31):
新手推荐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