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我这电脑网速慢的问题

楼主(2015-05-31):
笔记本电脑,11年买的,之前网络都很好,最近开始,下载速度最大也只有20K,包括开网页,玩游戏都是这个鸟速度。
换了无线有线都一样 ,还以为是路由器的问题,拿到公司也是一样。
可以确定是电脑端的问题。是哪个模块出问题了吗?

网友:
木马?肉鸡?
用带网络功能的U盘PE系统试试看。

网友:
用linux 的光盘开机 看看

网友:
重装电脑能解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脑问题

楼主:
我去 用PE进去网络完全没问题

结果过腾讯管家 关闭了就好了。。。。尼玛这么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 用PE进去网络完全没问题

结果过腾讯管家 关闭了就好了。。。。尼玛这么坑啊! ...

对,之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电脑管家的问题,把它关了网速就好了,,,,后来管家更新了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