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DSOX2000,3000经验

楼主(2015-05-31):
上午无事,把DSOX的和谐问题搞定了。此贴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6%89%8B%E5%AE%89  38楼的,有一个文件不可用。现上传。替换原文件就行。

350MHZ能上到更高频率吗?有懂的兄弟指点下?

网友A(2016-03-05):
有这个固件吗?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急需。先感谢!!!!
nwd998@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固件吗?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急需。先感谢!!!!

有3000XSeries.02.35.2013061800

已发邮箱

网友B:
请问有 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吗,到处找不到
有发邮箱 chenchenghenry@163.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 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吗,到处找不到
有发邮箱  谢谢

没有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网友C:
晕,为毛我的3024A,插U盘启动了好几分钟还一直闪啊闪啊,就是不肯出界面,晕!!
格式化有要求吗?默认fat格式,U盘大小要求不?512M的u盘可以吗?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为毛我的3024A,插U盘启动了好几分钟还一直闪啊闪啊,就是不肯出界面,晕!!
格式化有要求吗?默认fat ...

我用的是FAT32格式。启动时,图像一直有。还有,那个固件 3000XSeries.02.35.2013061800是不可以用RAR解压的,会出错。用WinCE CAB Manager 3.0

更正:写错了。是infiniiVisionSetup.cab,不是 3000XSeries.02.35.20130618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AT32格式。启动时,图像一直有。还有,那个固件 3000XSeries.02.35.2013061800是不可以用RAR解 ...

啊?糊涂了!
不是下载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6%89%8B%E5%AE%89  这个帖子的38楼文件,解压后,用您的startup替代后,格式化U盘,cop到U盘,插入示波器,开机就可以了?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糊涂了!
不是下载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E6%89%8B%E5%AE%89  这个帖子的38楼文件 ...

你的JJ是3000系列的。用38楼的文件可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JJ是3000系列的。用38楼的文件可能不行。

请指条明路~~~
thanks!

网友:
貌似这个频率以上,需要返厂更换配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指条明路~~~
thanks!

去看下我新开的贴

网友D(2017-02-28):
引用 楼主:
没有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文件发我份  谢谢
sisi59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XSeries.02.35.2013061800.cab 文件发我份  谢谢

看贴。我也没有啊

网友E(2017-04-19):
请问楼主,和谐后,每次启动都要这个USBKey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和谐后,每次启动都要这个USBKey么?

是的,要插USBKEY的。在没用到**功能时,可以不插,避免启动慢及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和谐后,每次启动都要这个USBKey么?

可以通过LAN接口修改内部启动文件,这样就不用外置U盘启动了,具体我也没操作过,因为没LAN转接板。

网友F(2019-01-10):
商家勿扰 ,面斥不雅

只出售给苦苦奋斗的电子攻城狮

保留选择买家的权利

每个ID、买家、电话、相似相近地址限购一个

DSOX MSOX 专用 LAN 模块

沉金,30度金手指斜边,差分线等长包地,正品HanRun网口,螺丝孔接地泄放处理

适用2k,3k系列,懂的自然懂

实测无问题后发货

不接受相关和不相关的技术咨询

可提供升级服务

价格不含挡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447645915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商家勿扰 ,面斥不雅

只出售给苦苦奋斗的电子攻城狮

已入手一个~~在寻找配套使用方法,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已入手一个~~在寻找配套使用方法,哈哈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 ... 1453247/#msg1453247

好人做到西。。。。。  成功了记得帖子回复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dsox2000-and-3000-series-licence-have-anyone-tried-to-hack-t ...

感谢分享,但是还是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D(2019-07-02):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但是还是看的云里雾里。。。。。

大神   LAN的和谐方法搞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   LAN的和谐方法搞定了吗?

无进展,呵呵

网友:
之前下载了一个,U盘升级,然后不能开机了,找售后去维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