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从BISO启动需要BISO密码

楼主(2015-05-31):
如下图:

拆下主板的锂电池放电也不行啊

网友:
断开220电源,拆电池,短接电池座。包好包好,嘻嘻

网友:
楼主自己设的密码,忘了?一般缺省情况下是没有这个密码的.

网友:
方法2种,拆机箱和不拆机箱。1,拆机箱的方法。断开电源,短接主板上的clear bios 跳线。或者直接拆电池,然后短接电池座正负极。2。不拆机箱的方法。用系统维护光盘,应到到纯dos 。
然后在DOS操作系统下输入,C:\>DEBUG      -O 70 10
                                                            -O 71 10
                                                            -Q
重启会报错。进入bios 密码已清除,然后重新启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干过这种事, 设置了 BIOS 密码, 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都不进去一次, 然后就忘了,

网友:
主板上有个CLR CMOS的跳线,短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5-12-12):
拆主板上纽扣电池,短接放电,然后可以了,不用密码

网友:
不是放电  是短接  按主板型号 百度一下应该是会有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有万能密码,上次也是BIOS密码忘了,用万能密码进去的,台式机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你们都错了,楼主问的是b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