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在生产的CPLD还有5V供电的版本吗?

楼主(2015-05-31):
因为老项目需要用CPLD实现逻辑功能,64个CELL就够了,系统是5V的 现在需要5V供电 IO也是5V的CPLD
现在大概查了一下
Xilinx家的最老的是95XX系列已经停产了 只有95XXXL系列不过是3V供电的
Alter家最老的是MAX2系列 3V供电
Lattice家最老的是4000系列 也是3V供电 另外更老是M4A5系列 不过好像很难买到了

这方面有谁了解有合适的器件可以选择?莫元不多,送上一些。

网友:
5V绝迹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你可以电平转换

网友:
用过epm7128,貌似也是停产了,全新的挺贵的,翻新的倒是便宜

网友:
到立创商城找一下epm7064。

网友A:
很多3.3V供电的cpld的IO口都是能承受5V电平输入的,而且5V的TTL和3.3V的LVTTL定义的VOH>=2.4V;VOL<=0.4V;VIH>=2V;VIL<=0.8V 都是一致的,所以直接找个IO能承受5V电平输入的3.3V的CPLD连上去就是了,电平转换芯片都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3.3V供电的cpld的IO口都是能承受5V电平输入的,而且5V的TTL和3.3V的LVTTL定义的VOH>=2.4V;VOL=2V;VIL ...

承受5V貌似是有条件的,可以看一下EPM系列的中的一款,具体哪个忘了。

网友:
看看atmel的,貌似有5v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承受5V貌似是有条件的,可以看一下EPM系列的中的一款,具体哪个忘了。

使能上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