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一个步进电机加速曲线计算工具(Matlab)

楼主(2015-05-31):
公司一个项目要用STM32控制步进电 机,做这块的同事不太熟悉,我也是一知半解的。网上找了两个步进电机加速曲线的计算工具,都是C51的,输入的参数和结果不好直接用。趁周未用matlab写了一个计算工具,开源出来。
代码还在持续更新中,就不在这上传了,请到开源中国的git服务器上下载:git.oschina.net/dingtu/StepMotor_Matlab
用matlab主要是画图省事。代码比较简单,加了注释,应该容易看明白,也容易移植到其它语言。

简介:
Matlab计算步进电机加速曲线,可以生成加速曲线的png格式图片,和C语言格式查找表(TIM时间数和步数)。目前做了匀加速度和三角形加速度的,主程序分别是StepMotor_UniformAcc.m和StepMotor_TriangleAcc.m。其它如正弦曲线和指数曲线我自己还没整清楚。各参数见主程序和InitVars.m。

结果图片示例:
匀加速度

三角形加速度

生成的查找表示例:

网友:
赞一个,正好对这块不了解

楼主:
程序有更新,现在参数都放到ini文件里了,不再放在源文件里,有ini文件示例。请到git服务器下载最新代码。

有一个蛋痛问题:三角形加速度曲线结果总是不对称,StepTime越大越明显,目前设成1ms还好。不知道这个误差是从哪来的,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
对这个正需要,多谢了

楼主:
2015-06-03 更新
1.更改加速过程结束条件判断,之前是加到指定速度,加速度曲线总是不对称,现改成加速度降到0。最终速度会有小的误差,至少曲线好看些了。
2.SpeedUpTime和StepTime参数其中之一可以设置多组值,绘制多组曲线,生成多个c文件用于对比。
3.曲线可以设置一组颜色轮流用。
SpeedUpTime设置成100,120,140,160,180,200 (ms)

StepTime设置成1,2,5 (ms)

网友:
那个谁,做指针资产的,上个源码,感谢~

楼主:
指针资产是啥?没百度到. 我的源码放在开源中国git服务器上,持续更新中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共享资料~目前还没涉及这一块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2015-07-01):
学习下,最近总用电机

网友:
学习下,这个很有用

网友A:
楼主,对于其他电机适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于其他电机适用不?

都差不多,步进是一圈走100-200步。

其他电机是一步就是一圈,可以参考下。

旋转电机本质都是旋转圆周磁场!

网友:
其实是要加加速度恒定,而不是要加速度一个曲线,所以加速度是三角形那个最好,不会有冲击的感觉。

网友:
先标记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下载下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