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电调PWM输出频率

楼主(2015-05-31):
查看了好硬电调参数,如下:
        最高转速可以达到210000 RPM(2极马达)、70000 RPM(6极马达)、35000 RPM(12极马达)

按照2极马达计算,每秒3500转*6次换相=21000(每秒换相数),倒数即为每秒的换相时间,47US。假设PWM推MOS管频率为24K,每个PWM波形占有41US。

通过上面计算可得,一个PWM输出就换相了,BEMF怎么检测的,感觉1个周期太悬了,压根就没有软件处理的时间。

网友:
速度高了可以不换相的。

网友A:
21万转?!搞错了吧,2万1还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万转?!搞错了吧,2万1还可信

没错,是21WRPM,2级马达可以轻松做大6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