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自己画的CAD图纸能不能做钢网

楼主(2015-05-31):
pcb板上的用钢板做的零件,像屏蔽罩等等,能不能自己自己画的CAD图纸做钢网,cda2004的DXF格式

网友:
当然可以
问题是钢网跟元器件一起SMT,你单独做个钢网有什么用
应该是直接在paste层画线
或者跟贴片或者钢网厂家,说明清楚屏蔽罩的尺寸和位置,由厂家添加上去,你这边确认

网友:
单单从文件来说,CAD文件我司没有接收,也打不开!请尽量提供:CAM、Protel、pads等格式PCB文件!
当然特殊针对DXF最好联系钢网业务员协助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