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块SSD,笔记本满血复活

楼主(2015-05-31):
前两天买了一块镁光的SSD,256G的,今天晚上装上后渣渣笔记本立马恢复了活力,感觉比刚买的时候还要爽
笔记本型号是Thinkpad SL410K 2842KGC,真是老的不能再老了。当初买的时候加了内存条,现在内存3G,爽的飞起

网友:
哈哈,我也是体验真的是质的飞跃,我是上上周换的。换起来太费劲(dell 14R),整个拆了才可以,不像别的,换个取个后盖就行

网友:
瓶颈确实是存储系统。现在软件越做越大,读写跟不上。用xp换上ssd,在把一部分内存虚拟成缓存盘,可以达到新买的hd电脑运行win7的性能。

网友:
8G内存都无法体验到快感的人路过…

网友:
楼主在哪里买的?多少票子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再花个80块钱换个CPU更爽

网友:
我的老本子是联想thinkpad SL510的,和楼主这个差不多,一个系列的,也是慢得如牛车。楼主的方法看来可以试试。

网友:
也是SL410K老机器,比lz早换了一个星期。比起以前确实鸟枪换炮。不过比起办公室的I5本还是差很多

网友:
1)心理效应。
2)XP相对SSD的缺陷还没有积累到显现出来的地步。

网友:
我在台式机上换了,感觉没有那么显著啊
也可能是台式机配置本来就可以的原因

网友B:
410都是老机器了,我的T400咋办啊?

网友B:
我刚加大内存到8G,还没换SSD,xp

网友:
本本3块ssd的飘过……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是前不久换的,立竿见影啊。

网友:
lz 咱是一样的机器啊 前段时间刚刚升级  500g 7200转的硬盘 4g内存 ssd以后开开再说吧

Time of this report: 6/1/2015, 09:13:09
       Machine name: COMPUTER16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7 旗舰版 32-bit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7601.win7sp1_gdr.150128-1513)
           Language: Chinese (Simplified) (Regional Setting: Chinese (Simplified))
System Manufacturer: LENOVO
       System Model: 2842ENC
               BIOS: Ver 1.00PARTTBL
          Processor: Pentium(R) Dual-Core CPU       T4400  @ 2.20GHz (2 CPUs), ~2.2GHz
             Memory: 6144MB RAM
Available OS Memory: 3036MB RAM
          Page File: 1708MB used, 4363MB available
        Windows Dir: C:\windows
    DirectX Version: DirectX 11
DX Setup Parameters: Not found
   User DPI Setting: Using System DPI
System DPI Setting: 96 DPI (100 percent)
    DWM DPI Scaling: Disabled
     DxDiag Version: 6.01.7601.17514 32bit Unicode

网友:
和LZ一样的机器,几年前装上三星64G的SSD了 ,XP现在一样飞快,只是系统用久了有点问题,懒得重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10都是老机器了,我的T400咋办啊?

照样换,我的T400去年换上intel 240G 的SSD,现在PCB,arm,安卓,ios什么都搞.

网友D:
笔记本呢比较爽的玩法:主硬盘位放128G的SSD,用来安装系统、软件等;光驱位置放500G~1T的机械硬盘,主要用来存储资料,内存至少4G

网友E:
我的经验是,对于老本,不要安装WIN7,占资源多,好不容易升个级,硬件带来的提升又软件吃掉了。WIN7 64位,启动就占掉2G内存。
XP没有trim优化,这个是加速垃圾回收的指令,我安装之后反复查资料,怕升级SSD带不来性能的提升,结果证明了是多虚了。如果SSD只是用来做系统盘,而且把临时读写缓存指向了虚似硬盘(本质是RAM的一块区域)那么,因为写的内容少,所以垃圾也少。
用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还会变慢,但XP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变慢可能占多数。
这个时候又要重装系统。然后又可以满血复活了。
我已经重装了三五次了呢。去年双十一前后买的,这都半年了,用SSD测速软件测了一下,没有怎么掉。以前是100MB+ 现在还是。没有多大区别。最近的一个月没看过了,无所谓了。
至于用久了以后如何,毕竟是老本嘛,也许本本在SSD之前就挂掉了。
我用的是金盛,因为我查了下,我的本最高速度也就是SATA I代的接口,只能到150MB的样子吧。用其他的品牌都发挥不出来性能。接口限制的。
现在我觉得我的本再用两年也没有问题。灯管也换过了。风扇还坚挺。也没有大软件的需要。
目前是3G内存,划出来256M当虚拟硬盘使用。一直运行如飞……我的SSD是64G的,当时就是有顾虑怕发挥不了性能,现在觉得要是128G的我就不需要那个HD当移动硬盘了。
我的本是HP520  经典的老款了。

网友:
1)不是心理效应。

2) XP 没有 TRI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加大内存到8G,还没换SSD,xp

64位xp?

网友:
我的笔记本换个ssd是不是可以提高速度?

网友:
这个破电脑还有必要和可能升级吗?

网友:
不建议在XP下用SSD,XP不支持Trim指令,严重影响SSD的性能
参考文章在此
http://diy.pconline.com.cn/341/3416065_all.html

网友:
我的 x61  换120g ssd ,5g内存 win7 64 要用xp的话 win7下装虚拟机

开机30秒,我感觉可以了, 笔记本上jd估了下价格 原厂配置才60块 ,我还是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再花个80块钱换个CPU更爽

即使换了CPU,整体的性能提高有限

网友F:
和楼主同样的本本,运行很慢,看到楼主有福了~

网友:
12G内存+RAMOS2003都无法体验到快感的人路过…

网友:
同样T400正在服役,话说坛里用T400的还是不少的哦,感觉基本够用

网友:
2010年的X201 两年前升级为8G内存,120G三星SSD,win8,用起来健步如飞啊,想换本本都找不到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G:
SSD购买唯一的选择: 京东。

阿莫的推荐不会错,这两天去浏览看看

网友:
现在的  6G RAM  win764 i3  用起来也是很慢  ,看来真的需要 换一个SSD了

网友:
普通XP,32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样换,我的T400去年换上intel 240G 的SSD,现在PCB,arm,安卓,ios什么都搞.

你也是牛人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XP 系统用8G内存????

目前我用到了7个G,最后1个G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再花个80块钱换个CPU更爽

换了ssd之后感觉CPU成瓶颈了,现在什么都不做cpu使用率稳定在20%~30% ,准备换T9600@2.8GHz,据说二级缓存是6M的。希望本本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10年买的Y460A加了SSD也满血复活,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楼主同样的本本,运行很慢,看到楼主有福了~

最好在花百十块钱买一块T9600@2.8GHz的CPU,毕竟CPU太老了,我的本本最高支持的也就是T9600@2.8GHz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好在花百十块钱买一块的CPU,毕竟CPU太老了,我的本本最高支持的也就是T9600@2.8GHz

感谢楼主指点! 我也试试

网友:
我觉得WIN8 应该出一个瘦身版本,RAM 一用都3G+ ,很是吓人! 要能切换模式最好。

网友(2015-08-29):
关键是要换质量好的ssd

网友:
有钱人。我只用得起影驰的。

网友:
10年的笔记本,换上某宝的因特尔SSD 再加上内存条 真的很爽。

网友J:
没用过SSD。一直用公司的电脑,自己的电脑扒灰N年。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SSD。一直用公司的电脑,自己的电脑扒灰N年。

“扒灰”---呃,我想歪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刚加大内存到8G,还没换SSD,xp

XP不支侍8G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XP不支侍8G内存吧

直接使用3G,再映射4G做缓存,就7G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呢比较爽的玩法:主硬盘位放128G的SSD,用来安装系统、软件等;光驱位置放500G~1T的机械硬盘,主要用 ...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新本本很多都没有光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经验是,对于老本,不要安装WIN7,占资源多,好不容易升个级,硬件带来的提升又软件吃掉了。WIN7 64位 ...

100M的SSD很慢的,我用日立7200转的机械盘,通过USB3.0和U盘互拷文件,速度都稳定在100M以上。所以固态盘读写三四百兆应该是可以的,速度慢可能是闪存不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新本本很多都没有光驱

新本本有带msata接口,可以挂个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