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m的哪个插件可以列出调用函数的函数

楼主(2015-06-01):
比如在一个项目中有个函数fuckme(),有很多地方调用这个接口,请问使用哪个插件可以列出调用这个接口的上层函数位置?

网友A:
cscope,使用ctrl + \, s

网友:
这个函数名字好

网友:
推荐samba+vs2010+VA_X  爽翻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cope,使用ctrl + \, s

装上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答复。

网友A:
插件名字是cscope_maps.vim,ctrl + \, c 是查找调用函数, ctrl + \ ,s 是查找该函数所有出现位置

楼主(2016-01-30):
引用 网友A:
插件名字是cscope_maps.vim,ctrl + \, c 是查找调用函数, ctrl + \ ,s 是查找该函数所有出现位置

thanks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