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调中有一个参数叫“油门刷新率”是啥意思呀?

楼主(2015-06-01):
如题,希望哪位大侠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
就是输入到电调的遥控信号脉冲的频率,以前的通常都是20ms 50Hz的,四轴500Hz

网友:
脉宽2ms,于是最大刷新频率就是500HZ,但没有那么快的舵机(机械结构决定)。数字舵机可接受333HZ,但实际机械上有没有那么多对应的动作不知道 。
但电调是电子电路,可以做到每秒更新5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