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847的仿真波形怎么失真的这么严重

楼主(2015-06-01):
我用OPA847作为放大器,感觉失真特别严重,不知道怎么办
图1是一个射极跟随器,输入频率是1MHz,波形失真特别严重,图2的输入频率是4MHz,波形还挺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OPA847的带宽是是3.9GHz.

网友A:
请看他的说明,那么大个的字体

楼主:
你的意思它的增益只适合大于12的,低于12倍的就不行。射极跟随器的放大倍数是1?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他的说明,那么大个的字体

你的意思它的增益只适合大于12的,低于12倍的就不行。射极跟随器的放大倍数是1?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OPA847只能12倍以上增益,仿真中体现不出来,实际中会产生自激现象
推荐使用opa695

网友B:
还有电流反馈放大器做跟随的时候不能直接连接,要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流反馈放大器做跟随的时候不能直接连接,要串个电阻

请指教,那个地方串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847只能12倍以上增益,仿真中体现不出来,实际中会产生自激现象
推荐使用opa695 ...

OPA695你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847只能12倍以上增益,仿真中体现不出来,实际中会产生自激现象
推荐使用opa695 ...

OPA695元件库里没有,我用了OPA690替代,效果还是那样。是不是你说的电流反馈型放大器要串电阻的原因吗?谢谢你。

网友:
他底下有电路告诉你怎么用在低增益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A695元件库里没有,我用了OPA690替代,效果还是那样。是不是你说的电流反馈型放大器要串电阻的原因吗? ...

opa690是电压反馈放大器,不用在输出和负极之间串电阻。
仿真错误的原因可能是软件计算错误,建议直接使用TI的仿真软件——TINA,可以在官网下到简体中文版的

网友C:
仿真错误的原因可能是软件计算错误,建议直接使用TI的仿真软件——TINA,......

非仿真软件的问题。
没有楼主那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仿真软件的问题。
没有楼主那样玩的。

哦哦,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a690是电压反馈放大器,不用在输出和负极之间串电阻。
仿真错误的原因可能是软件计算错误,建议直接使 ...

谢谢你。